试图改善收音机的中音凹陷问题

楼主(2023-02-12):
请教各位坛友

最近我在打理几台海淘的日货旧机,发现那台日立KH-1550的低音相当好,几乎可以与小台式木质音箱比美(音色当然是有区别的),令人大路眼镜(可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但仔细听后,感到因为其在1500-2000Hz附近有明显凹陷,造成清晰度不够,齿音消失等。

我想,是否可以组建几只Q值在4左右的LC并联谐振器(如下图)。

其中电感根据需要约在30-100mh,电容根据谐振而定,电阻则为调节Q值而定。

将它们串接在音量电位器输入端,把1000Hz和3000Hz各衰减5-6db,使整机声压相对平衡。不知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A:
由于串接在传输路线的关系,期望在1000Hz、3000Hz两频点的附近各衰减5-6db,会不会在两频点之间的频率也被衰减了?
只是疑虑,不知道仿真是否能够证实楼主的设计效果。

网友:
32路均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串接在传输路线的关系,期望在1000Hz、3000Hz两频点的附近各衰减5-6db,会不会在两频点之间的频率也被 ...

你好,谢谢关注。

我想,如果谐振回路的Q值在4的话(那可以通过调节电阻来达到),1000Hz处带宽是250Hz,也就是说对800Hz及1200Hz的影响在1-2db左右,似乎可以忽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3000Hz。

主要担心的是谐振回路会不会造成相位问题。

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关注。

我想,如果谐振回路的Q值在4的话(那可以通过调节电阻来达到),1000Hz处带宽是250H ...

RC        滤波也许更可取。

楼主:
你好,

仔细想了想,觉得用谐振式还是可行的。你提到的32路均衡器实际上也是使用了类谐振技术的,否则各频段不可能有如此窄的带宽及那么高的增减率。

已经在淘宝上买了电感。到手后就试试。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仔细想了想,觉得用谐振式还是可行的。你提到的32路均衡器实际上也是使用了类谐振技术的,否则 ...

收音音机高音不佳不必什么网络呀三十二位EQ呀那么复杂.我处理多台收音机,都是在检波后的n型

电路减低C的数值即可.

特别日系机电位器大多为47k,只雯轻微减少许电容量,频响就能显著改善频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