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比对检测的数值可以相信吗?

楼主(2023-02-12):
如图用100w电烙铁串联10Ω电阻做负载接入市电。功率插座显示106.6W/0.456A,串联在电烙铁回路的10Ω电阻压降4.52V(电流0.452A)。0.456和0.452相差0.004A,0.004/0.456=0.0088=0.8%。两表显示的一致性还是不错的。

补充内容 (2023-2-13 18:26):
电阻负载的有效功率可以用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得到,和功率显示结果相差无几。非电阻负载就不能电压电流相乘了。但是它的功率显示是可信的。(因为电费是按瓦.时收的)。

网友A:
我觉着可信吧。

你不用电烙铁,你用感性或容性负载试试。这个如果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可信吧。

你不用电烙铁,你用感性或容性负载试试。这个如果准就行。

改变负载的性质对测量误差的影响不会很大吧?负载性质不同,测量结果的偏差是不是属于先天存在的问题?太复杂,只好用电阻负载测试了,

网友B:
接个开关电源,估计就测不准了,9205不是真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开关电源,估计就测不准了,9205不是真有效值

功率因数的问题吗?一般通用仪表测量的量不会差很多吧?9205就特殊吗?现在电网的波形受到污染的情况常见,对一般仪表测量会有多大影响?还真不好说?原来一般说“有效值”,现在又出来个“真有效值”?您能举例说明两者的差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的问题吗?一般通用仪表测量的量不会差很多吧?9205就特殊吗?现在电网的波形受到污染的情况常见 ...

你找个那种二极管调功率的电暖气,切换半功率模式,一般是二极管串联半波整流来实现,你看看波形,不是真有效值的表测量肯定有误差。这种波形还不是特离谱那种,离谱那种误差更大。比如可控硅的。
有效值和真有效值其实一个意思,真有效值无非是强调非正玄波下也能准确测量有效值!而非真有效值的表是针对正玄波设计的有效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那种二极管调功率的电暖气,切换半功率模式,一般是二极管串联半波整流来实现,你看看波形,不是真 ...

功率显示插座测量的功率可都是有效值吧?功率的单位是W不是VA

网友B:
测量一个20V的电源适配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真有效值表测出来的电流,以及真有效值表通过水泥电阻电压算出来的电流跟计量表头测出来的电流是吻合的,非真有效值的9205误差很大,但是,你要通过电流算功率的话,假如不考虑功率因数,真有效值的电流算出来的有功功率就不准了,很奇怪的是,非真有效值的电流算出来的功率跟有功功率貌似很接近!可能是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个20V的电源适配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真有效值表测出来的电流,以及真有效值表通过水泥电阻电压算 ...

我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不论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最终都要变成直流电压加到指针表头或数字表头(统一变成200毫伏直流电压)。既然是直流当然是有效值了。这个直流有效值是和最初被测的电量应该是成正比例的(或一定比例关系的)。也就是说交流电压或电流最终显示的都是有效值。而且与波形无关?(不论什么波形最终都用直流电压说话?)。

补充内容 (2023-2-14 08:39):
更正:“交流电压或电流最终显示的都是有效值”-------不能这么说。

补充内容 (2023-2-14 08:43):
电源220V市电,电容电机两端电压是220V,电容两端电压和电机绕组两端电压之相加远高于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不论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最终都要变成直流电压加到指针表头或数字表头(统一变成200 ...

有效值不等于整流出来的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效值不等于整流出来的直流吧

对,输出的是直流电压,不能说有效值。应该是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的0.9倍。即220*0.9=198V。加电容滤波后就复杂了,,,,,,我一会试试市电整流后电压指针表和9205数字表测值是不是一样?基本理论不行呀,一找真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个20V的电源适配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真有效值表测出来的电流,以及真有效值表通过水泥电阻电压算 ...

实测报告:
市电桥式整流(不滤波)输出电压:
U201表:208V,市电电压233V。233*0.9=209.7V
MF47表:210V,市电电压235V。235*0.9=211.5V
9205表:213V,市电电压236V。236*0.9=212.4V
测试结果还是比较一致的,误差也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开关电源,估计就测不准了,9205不是真有效值

恒流源LED照明,测试结果:市电电压235.7V功率插座显示电流72毫安。“视在功率”16.97VA。有功功率10.43W。9205数字表显示37.0毫安视在功率8.72VA。出入较大,且看不出规律。看来交流电流和负载性质关系很大。所以交流电流显示值只适用电阻负载。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变负载的性质对测量误差的影响不会很大吧?负载性质不同,测量结果的偏差是不是属于先天存在的问题? ...

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负载性质不同测量结果各异。根本原因是电流电压波形和频率造成的。仪表测量值的物理意义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