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电子管功放电路图

楼主(2023-02-13):
如题。本人初次接触,不太了解,看网上动不动好几个电子管子容易失败。有没有那种简单的单管功放的电路?或者帖子也可以

网友A:
这台小胆机输出功率3.5W,在书房、卧室欣赏音乐。或者作电脑桌面功放,声音细腻清纯,音色甜美诱人。高、中、低音表现良好,个人感觉比6P1、6P14好听。信噪比较高,耳朵贴近音箱听不到一丝交流声。整机全部是在电子市场地滩淘到的旧元件,成本仅100余元,有兴趣低价发烧的朋友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上图功放输出变压器的参数吗?用红灯机的5K:4Ω的课费?

既然你都知道红灯机子,把6N2+6P1那部分图纸搞懂了,那部分元件拆下来(主要是电源和输出两个变压器),另起炉灶做一个,先能响了再捣鼓复杂的。

楼主:
还是,,电子管功放没有单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电子管功放没有单管的.....?

也有比如用6P15,6S6,6F3都可以。

网友C:
有单管的:变压器升压输入(现代数码音源播放器输出电平高,适当升压即可),变压器输出,有人叫功率接续器;
高淳放大头也是;
找找看

网友:
还是先从简单的经典电路入手做把。譬如6N2+6P1之类的。

太精简的,看着元件少,很可能一个元件多个用途,各方面的坑并不少。
就像就一个二极管的矿石收音机,很多人就是做不响。

网友:
输入变压器+电子管+输出变压器,不用一个电容和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单管的:变压器升压输入,变压器输出,有人叫功率接续器;
高淳放大头也是;
找找看

高淳放大头,初次制作最好是常用电路,加一级推动的;
若做高淳头,最好用隔离变压器,否则有触电风险。

网友A:
只用输入与输出变压器的单管接续器(放大器)两种变压器就够喝一壶的。且输入变压器虽然可以电压放大,但对频响不利。

网友B:
能给个上图功放输出变压器的参数吗?用红灯机的5K:4Ω的课费?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可否,    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上图功放输出变压器的参数吗?用红灯机的5K:4Ω的课费?

输出变压器是一对拆机红灯电子管收音机6P1输出牛,阻抗5.5kΩ:8Ω。由于6F3的内阻是25kΩ,而6Pl的内阻是40KΩ。严格的讲用6P1的输出牛不是很合适,如果能找到4.5kΩ:8Ω的输出牛更佳。可以提高输出功率和频响。也可以用4Ω喇叭接在5.5kΩ:8Ω输出牛的8Ω端,相当于降低了输出牛的初级阻抗,同样达到上述目的。

网友:
这个够简单了吧 并在舌簧喇叭两端的电容都可以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是一对拆机红灯电子管收音机6P1输出牛,阻抗5.5kΩ:8Ω。由于6F3的内阻是25kΩ,而6Pl的内阻 ...

多谢了,我试一下看看。

楼主:
一并感谢各位!

网友A:
这个是最简单的功放电路。电路里的电子管6П9就是国产6P9P。注意是热底盘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用输入与输出变压器的单管接续器(放大器)两种变压器就够喝一壶的。且输入变压器虽然可以电压放大,但对 ...

版主说的是,性能上肯定打折扣,作为HIFI播放不行,可作为怀旧制作,播放老磁带等问题不大;
电子世界1983.第1期(8、9页)有一篇文章“纯甲类电子管功率放大器”,就是用上面高淳放大头的那个电路,只是输出变压器按照6P6P超线性接法绕制,
也说到了,品质好坏全在于两个变压器的制作;估计绕过变压器、做过音频牛特性测试的就知道升压变压器的难度,我自己绕过,但没有测试过。
另一个单管的例子是日本爱好者用话筒合金升压牛推动211,只用于CD等高电平信号源(在郑国川的书上)。
就见过这两个电路,估计作为接续器还有其它没见过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说的是,性能上肯定打折扣,作为HIFI播放不行,可作为怀旧制作,播放老磁带等问题不大;
电子世界 ...

高淳放大头是70年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其优点就是节约材料,缺点就不说了。有些坛友大肆吹嘘迷信变压器耦合,这里给出变压器耦合的放大器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淳放大头是70年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其优点就是节约材料,缺点就不说了。有些坛友大肆吹嘘迷信变压 ...

谢谢于版的资料,受教了,9000匝的分布电容是很可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最简单的功放电路。电路里的电子管6П9就是国产6P9P。注意是热底盘机。

这个6P9P的单管和前面6F3的单灯电路至少比输入变压器推动的要好很多,在功率不大情况下,前者高跨导、后者复合管都可适应高电平信号源。

楼主:
找了找材料,发现变压器是所有东西中最难搞的。我想,那个220V转低压的可否用锂电池代替(3.7V),至于最后那个变压器,3比1那种小不点变压器可否使用呢

楼主:
又看一眼电路,然后输出220V变250V那个,直接用220伏整个流?纯小白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highlight=6S6
本坛坛友的,图二我地摊过,手机或MP3直接输入,声音好听,就是功率小点。

网友D:
说说你现在有什么材料?咱们好靠船下篙呀!
新手不建议用热底板,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找材料,发现变压器是所有东西中最难搞的。我想,那个220V转低压的可否用锂电池代替(3.7V),至于最后 ...

反正这个单管机,声音非常一般。因此你可以用3比1那种小不点变压器。灯丝变压器可以用锂电池。(2X3.7)要串连一只整流晶体二极管。

网友E:
还是按标标准准的 6N2+6P1吧!元器件好找,坏了能修,也为以后上 其他更高级的单端电路打好基础。
输出变 网上能找到 20元/个的,音质也很不错的,我用它修复144收音机,比711-2的大很多。上边的是711的,中间是某宝20元一只的,下边是烧掉的144原输出变。电源变也有现成的,容易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看一眼电路,然后输出220V变250V那个,直接用220伏整个流?纯小白

这就是热底盘机(只要注意按钮,壳体的绝缘,用三脚插座,使火线始终接灯丝变压器与整流管)注意安全。因为市电是交流正弦函数,滤波后要高于220V。

网友:
有道理,我也这么想

网友F:
楼主如果是初学乍练,我建议买儋耳老师的6P1套件组装,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你现在有什么材料?咱们好靠船下篙呀!
新手不建议用热底板,供参考!

呃,是在网上找了找材料,不是手边,手边没有关于电子管的东西。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这个单管机,声音非常一般。因此你可以用3比1那种小不点变压器。灯丝变压器可以用锂电池。(2X3.7) ...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按标标准准的 6N2+6P1吧!元器件好找,坏了能修,也为以后上 其他更高级的单端电路打好基础。
输出变  ...

您说的对。也是,从基础开始!

网友G:
胆机电路其实很简单的。但是,看了这贴,我想:设计一个“有手就行”单管功放,并且足够廉价(100内),安全。大概,,,一个月之后能搬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果是初学乍练,我建议买儋尔老师的6P1套件组装,一步到位。

我装过儋尔老师的6P1套件,简单,效果也不错,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装过儋尔老师的6P1套件,简单,效果也不错,值得推荐

这位老师怎么联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胆机电路其实很简单的。但是,看了这贴,我想:设计一个“有手就行”单管功放,并且足够廉价(100内),安 ...

期待期待!

网友:
如果最大输出功率小于0.315瓦可以接受的话,用一个6J1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装过儋尔老师的6P1套件,简单,效果也不错,值得推荐

请问,怎么样购买詹尔老师的套件,我也想买来裝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老师怎么联系呢?

这是儋耳老师的联系方式,可以微信直接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怎么样购买詹尔老师的套件,我也想买来裝一套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跟儋耳老师联系了,你可以电话或者微信联系一下

网友:
把上面的27k电阻变小,可以降低屏压,适用更多的五级管。

标准五极管接法可通插的胆单管前级

标准五极管接法可通插的胆单管前级

网友:
你去找找6F1/6F2的单端图纸

网友:
我有模拟的6j1从3v到120v以上的失真分析,可惜今天无法上传了,需要的可以找我,有没有群空间的网盘啊

网友:
6j1,曾经用于仪表放大,精度不用怀疑。五级管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供电屏压很随便,没有要求,尤其是Ug2栅负压为零时,这也是为什么能装在电池收音机里的原因。网上买的6j1套件,即便经过倍压整流,实际到屏极的电压只有30v左右,你信吗?我信,而且还有一套,虽然三十多元,只能拆了自己做电路板,原电力设计有问题,魔改不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果是初学乍练,我建议买儋尔老师的6P1套件组装,一步到位。

白居易前辈,我有一个问题,我买的6j1胆前级电路图纸,小五级管三极管接法。控制栅连地的栅漏电阻是470kΩ,仿真时1kHz,Vp-p=1V正弦波时,失真很大,thd=2%。在我的理解中,栅极是要把阴极附近的正离子吸附了把电压回流到接地,以保持对阴极的低电位,所以不适合几百K太大。而且太大了分压后栅极对地电压也高一些。所以改小了为470Ω,果然仿真失真明显改善。不知哦理解的是不是有问题?还有,Eo=Ua=U-Ra*Ia,输出电压等于供电电压-阳极电阻分压,调节屏极电阻来改变输出电压的放大比,但是会导致帘栅极和屏极的输出电压电位很高,有几十v的可能,不得不用电容隔离,不然就可能烧功放IC。不考虑输入用电位器分压调节输入信号的Vpp,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办法调节信号放大倍数啊。
另外还有关于灯丝的问题,手册是170mA,等效37Ω,但是冷灯丝电阻我测得是5.3-5.4Ω,不得已用三极管共射极做了个控流电源,使灯丝电阻从5-37Ω变化时,三极管导通的电流在157-180ma之间。电路多了,而且对地麻烦,用7806时会不会出现通电电流过大,明显影响灯丝寿命的问题。需要给7806后面加个大电容延迟灯丝加热电压吗?
以前玩的是三极管和场管,基础知识不是很足。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台小胆机输出功率3.5W,在书房、卧室欣赏音乐。或者作电脑桌面功放,声音细腻清纯,音色甜美诱人。高、 ...

你好版主。接输出端 喇叭上的线,接下面 与接上面有没有区别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好版主。接输出端 喇叭上的线,接下面 与接上面有没有区别 ???谢谢

那只接喇叭的可以调整的电阻是反馈电阻,是有方向性的,接正了会改善音质,接反了会使声音变大破音,严重时会啸叫。你可以试着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接喇叭的可以调整的电阻是反馈电阻,是有方向性的,接正了会改善音质,接反了会使声音变大破音,严重 ...

谢谢回复。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