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ex pc,w7流媒体软件和如何下载高清电影

楼主(2023-02-13):
这段时间捣鼓索尼电视、安桥功放+书架音箱,看听2.0系统基本可以u盘,这两天捣鼓用百度网盘智能电视手机安装,PC/手机/电视2.0系统都可以在线看听挺方便的。开始捣鼓Kodi +Plex,没有添加NAS设备,使用w7台式机,Kodi 已经下载安装,下载一个Plex-1.56.2.3345-2a4c0924-x86_64,W10的不能用。有没有plex pc,w7板的,谢谢。还有下载高清5.1声道电影怎么下载,试着百度网盘下载黑鹰坠落,网上资源下不了。
手机蓝牙连接功放也可以听音乐。

网友A:
该不会还是32位的win7吧,x86-64的当然不能用
如果只是想播放共享文件,win7就行,没必要plex
plex可以电脑端解码,然后传输到电视机播放,不过显卡不行的话,靠cpu解码,耗电又低效,还不如靠电视机自己解码

网友B:
很久以前,那时版权意识弱,有很多高清网站,可以随便下载。
那时开高清网站,网站上有大量设备厂商的广告,收入颇丰。
也产生了一些不愉快。

某网站是几个业余爱好者合伙开的,没有收入,没有谁是头、谁是小哈喽,大家平等,大家都没想到收入。
网站要注册,就派张三去注册了。
几年后,网站大兴,广告收入每年千百万,全归注册人张三所有,其它人不服。

现在好像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不会还是32位的win7吧,x86-64的当然不能用
如果只是想播放共享文件,win7就行,没必要plex
plex可以电 ...

感谢ceceky老师指点,电脑是64位W7,安装提示需要W10及以上,通过百度网盘PC下载上传,手机电视连接,手机还可以蓝牙连接功放,确实快捷方便,尝到甜头就想Kodi +Plex在电脑电视手机同时用,没想到PC端卡在Plex软件安装上了。安卓版本还没安装32位64位官网都有。想先听着,由于以看央视节目多听音乐看电影少,对上NAS+蓝光播放器,还是只上NAS或蓝光播放器还在犹豫,如果能下载高清5.1声道电影通过USB播放,就维持现状,先把其他声道凑齐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那时版权意识弱,有很多高清网站,可以随便下载。
那时开高清网站,网站上有大量设备厂商的广告 ...

感谢支持,看他们一般的几个G的电影电视剧在电脑看的硬盘不少,高清的50G左右的不好下,4K蓝光原盘等。
这些资源可以从PT站点、BT站点进行下载,还玩不转。

网友C:
下电影还是去百度PT吧求个邀好,有些小站还是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电影还是去百度PT吧求个邀好,有些小站还是容易的

感谢指点,到百度PT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