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直流电源坏了一路,求助怎么修

楼主(2023-02-13):
买的时候商家图片是正常,发过来坏了一路,考虑还有一路是好的,折了20块钱就收下了。

前两天有空就开盖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坏了的,希望能看到有什么器件烧糊了的,谁知失望了。

没东西烧糊就不会修了

查了下,变压器输出的34v3a在两个继电器整流后,坏的这个是20v,好的那端是49v,

应该是不知哪个继电器误动作,可是我不会查。

求师父们赐教。

如果哪位师傅有这个电源的原理图就更好了,电子菜鸟想学习一下,

网友:
看图,两路相同的,电路板对称,可以比对测量。

楼主:
这个也不知道那个山寨厂的产品,百度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网友:
对称的电路,有一路好的,可以借鉴,这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
完全对称电路,还要啥图纸啊。
建议重点查那几个可调电阻,那里是故障高发区

网友:
电路板对称,比对测量。
看焊点不够饱满,仔细看看,补焊一下。

网友A:
      电源坏的一路,故障现象是输出电压低还是无输出楼主没有提及?,故障原因能分析到故障部位。看电源印板图,用的集成电路是LM723是吧?双路电源毕竟有另一路好的参考,相对有个参照物,定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坏的一路,故障现象是输出电压低还是无输出楼主没有提及?,故障原因能分析到故障部位。看电源印 ...

坏得那路led就没有数字显示,万用表量2v。有一个ha17324a的ic。

网友:
双路完全相同,对照检查即可。

网友:
我的有一路电压不能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坏得那路led就没有数字显示,万用表量2v。有一个ha17324a的ic。

图片看不清IC型号,HA17324可用LM324替代,当然这个IC也不一定就坏了,LED显示部分就相当于一个可换量程的数字电压电流表,其不显示可能没有供电电压,或者电压低到表头不能工作。首先你需要将表头供电部分修复,参照好的表头,找到表头的供电端,用大于12V的电压串电阻(表头一般只有几十毫安耗电)给不显示的表头供电,看表头能否顺利点亮,试好表头然后再修稳压电源部分,具体可网上搜一下运放可调直流电源作参考电路,结合好的一路电路数据,来判断另一路的问题所在。

网友:
大华电源查一下

网友:
这个不难修

网友:
先看看两路交流电压是不是一样?再看看两路整流后直流电压是不是一样,你坏的一路还有20V估计桥式整流的二极管看看是不是坏了一个臂。

网友B:
图片中有过热的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清IC型号,HA17324可用LM324替代,当然这个IC也不一定就坏了,LED显示部分就相当于一个可换量程 ...

谢谢你的指导,我认真看了表头部分的电路真的是有一根线掉了,焊接好后就正常了。

总结这次的学习维修的过程,开始看到表头的小数点是亮的,而且万用表量电压是只有2v,所以没想到是表头这边的电路有问题。

甚至我都没有拧动那个调电压的多圈电位器去测量电压是否可调,这是最大败笔。

原来这个可调电源是通过通断继电器来获得不同的输入电压来实现输出可调的。

学到了。解了我对变压几个输出电压的迷惑。

一并谢谢以上各位兄弟师傅的指导提点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中有过热的可以看看

同意,这里需要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