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用锂电池降压供电,一天一夜快1小时

楼主(2023-02-13):
石英钟用锂电池降压供电,一天一夜快1小时。石英钟是跑针的,不是跳针的。
晶体管8050,电阻1K-30K,发光二极管用的是串灯上的红色高亮的.
电阻1K时输出电压1.45V,调到30K时输出电压1.25V,但是钟走时还是快,一天快十多分钟。
换南孚电池1.5V,走时正常。
为啥降压供电就快了?是不是石英钟只能用干电池。

补充内容 (2023-3-6 21:37):
经过这段时间的实验,电阻30K以上,只要高亮度的LED导通就可以,现用30K。输出需加电解电容到330U以上才行,现用470U。原以为输出电流这么小,只要电解100U足够了,看来不是那么回事。现在输出电压1.3V,走时很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不同品牌的石英钟都是一样的快

还是钟的问题。思考通了,你就是进步了。

网友:
电量的问题

网友:
用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A:
供电处搭个示波器看看电压、电流? 电流肯定是一秒一跳,电压能不跳吗?
好一点的万用表也能看到

如再并联个负载(10mA?) ,应该会好些。

楼主:
短路输,万用表500ma打到头都打不住。再说了,石英钟本身耗点就少,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吧。
电池的短路电流100多MA,石英钟的走时还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处搭个示波器看看电压、电流? 电流肯定是一秒一跳,电压能不跳吗?
好一点的万用表也能看到

石英钟是跑针的那种

网友B:
把电压往上调到1.5V,走时就不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石英钟是跑针的那种

那个秒针一跳,电流肯定一跳

输出处加个电阻和小电解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压往上调到1.5V,走时就不快了。

调过到1.5V一样的,走得更快了。

网友C:
输出端并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并个电容试试。

已并过了,从10UF到100UF都试过,和并不并电容好像没有关系。

网友:
网上买机芯碳性电池,碱性电池有说法。

网友:
换个丽声的机芯试试

网友:
在发光二极管上并联一个0.1uf的小电容试试,可能是发光管高频噪音干扰石英钟。

网友:
1.5V供电的石英钟机芯,当电池电压偏低时,有的机芯会走不动,有的机芯却走得快了。用锂电稳压时,尽量略高于1.5V供电会比较准。

网友:
NPN三极管负载正确的是接在集电极的

网友:
电压还是太高,继续调低电压。
换LN6206试试。

网友D:
跟锂电池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你的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锂电池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你的钟。

有两个不同品牌的石英钟都是一样的快

网友E:
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用锂电池???几毛一节的一次性电池,换一次用一年二年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用锂电池???几毛一节的一次性电池,换一次用一年二年不好么?

手下有好多以前手机用的电池和笔记本拆的电池,闲置也没用。石英钟用电池最多也就是3-5个月换一次,跑针的石英钟较费电,所以想利用起来。

网友F:
电池大了能按进去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池大了能按进去吗

按不进去,可以用胶粘在其他部位。

电动车退役的电池,有的只剩0.0X的容量了。

网友:
我用开关电源给石英钟供电,18650能用2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59743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不进去,可以用胶粘在其他部位。

我勒个去那么多电池~
我就是用手机换下的电池串联一只led,直接扫描的石英钟上(跳秒的容易,扫秒的麻烦一点)~需要挑选:红色的降压太低给到钟上2.5v以上,后来选了蓝色/黄色/白色等等,测钟上电压1.5v走时正常,但是电池电压低于3.9v就不走了,后来选了一只使钟得到2v电压且并了100微法电容,走了很久没停,看样子电池可以用到3.7v以下了。
有大佬测过跳秒的每秒一个窄脉冲,而扫描的每秒8个窄脉冲~视觉上秒针不跳而是连续转动,其实是每秒跳了8次,所以费电很多~优点是没有噪音~
对于扫秒的机芯锂电池降压使用没观察到过快,但是观察到电压很高时(用红led~2.5v多)秒针反走。

网友H:
看见你有那么多的电池,建议你在稳压输出端加一几十至一百微法电解的同时,并联一只1K电阻。同时调整一下发光管串的那个电阻,电流大的时候,电压会高些。保证输出不低于1.5V再试试

     感觉思路被你的电路带到沟里,这钟做负载,电路没必要那么复杂。锂电池正极,接一只1K电阻,电阻接一只led到电池负极,钟直接并联到led上,也并联一只几十微法的电解电容,试试。一般红色led,也就1.8V。钟在这电压下应该毫无问题。如果觉得电压高,再挑一下led,尽量找在这个电阻条件下电压低点的。正好我手头也有个机芯,山寨的要命,0.65mA电流,线圈连1/2都没绕满。我也试试

补充内容 (2023-2-18 16:57):
发现大意啦,真的接上那led闪的厉害,就是说,这钟芯看起来平均电流不大,峰值很大。现在我接了一只电脑主板上拆的1500微法电容,勉强闪的不太厉害了。回头拿示波器看看,这东西对电流峰值还是要求有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发现大意啦,真的接上那led闪的厉害,就是说,这钟芯看起来平均电流不大,峰值很大。现在我接了一只电脑主板上拆的1500微法电容,勉强闪的不太厉害了。回头拿示波器看看,这东西对电流峰值还是要求有点的。

能做实验很不错 所以为什么我前面回帖直接叫楼主用 TPS70915?

因为你们说的 LED 大法之类我早就试过了,但一大堆人信誓旦旦,我要是反对估计要被砸,所以干脆不说话等楼主实验,没想到楼主没去做你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做实验很不错  所以为什么我前面回帖直接叫楼主用 TPS70915?

因为你们说的 LED 大法之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确实不做实验玩不明白。没想到这实验你也做过 如果不用器件,用元件搭应该是相对复杂的电路。没多少平均负载,但峰值那是相当的高。大概要搭到1.5V100mA甚至更高一些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做实验很不错  所以为什么我前面回帖直接叫楼主用 TPS70915?

因为你们说的 LED 大法之 ...

你推荐的『TPS70915』,价格太高了。LN6206才一角多钱,足够好用,三个原件就可以了,一只LN6206,它前面一只电容,后面一只电容。

网友:
锂电池不敢用太多,怕爆炸起火,机芯有问题吧,正常扫秒的用5号南孚用个一年没有问题。怕不准可以用RX8025A直接代替机芯石英晶振。

网友:
按15楼大侠说的办法,锂电池4V,接了一个白色LED,压降2.5V。接通后表是走了,LED爆闪,可见峰值电流还挺大。我在表上并了一只2200u的电解电容,不爆闪了。但还能看出抖动,明天拿示波器看一下。电容两端1.48V。28楼说的,怕电池降了不好走,后面仔细测试吧。

网友:
在你的表上在上一只南浮电池,锂电池可以给干电池充电,实验快不快。

网友:
我的这种钟表也是用不了几天就不走了,我换了个二手跳秒机芯,能用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见你有那么多的电池,建议你在稳压输出端加一几十至一百微法电解的同时,并联一只1K电阻。同时调整一下发 ...

利用led+1k电阻组成的串联稳压电路给石英钟供电也是办法,只不过跟电池串led直接供给钟芯比较会损失电阻上的功率,就是费电了一些。
至于了的爆闪,是指示了电源的供电电流状态,并无妨碍,甚至可以给钟盘照明/相当于夜光钟了,加了电容闪电不那么厉害是钟芯电流取用了电容存储了部分电能,流过led的电流幅度小了些~

网友:
1117-3.3之类的10mA静态工作电流是指一定标称稳压指标时的最小稳定输出电流,实际其ADJ端对地的电流典型值在55~120微安,这个电流和时钟所需要的工作电流相比不值一提,而且当锂电电压降到3.3V后,1117-3.3就截止输出了,正好保护锂电裸芯,同时也能避免像普通电池放光电时电压下降导致的走时变快,1117-3.3之类的3.3V输出用普通高阻多圈可调小电位器分压输出2.2V驱动一个NPN小TO-92三极管射极跟随器就能输出1.5V多一点的电压。

网友:
图中,利用发光二极管做稳压基准,发光二极管所接限流电阻1k,阻值大了。流过电阻的电流全部供发光二极管也许刚刚够用,无法正常给三极管基极提供驱动电流,造成图示电路工作不稳定。

网友:
石英钟机芯,有的挑电池,有的机芯不能用碱性电池,比如南孚电池,只能使用碳性电池。而有部分机芯可以多性电池通吃。

网友:
图中,普通发光二极管改成高亮发光二极管,所需驱动电流成倍增加,想多并联电池长期供电,不太现实,功耗都被高亮发光二极管消耗掉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做实验很不错  所以为什么我前面回帖直接叫楼主用 TPS70915?

因为你们说的 LED 大法之 ...

为什么有人用LED做稳压呢??很耗电啊

网友J:
直接用镍氢电池加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用4148 虽然在室内还是有少量电可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用镍氢电池加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用4148 虽然在室内还是有少量电可以充

我家有3个石英钟,用1.2v电池不走。

网友:
直接串联三到五个二极管,妥妥的,或用三端LDO,我是用ADJ117解决。

网友:
你这是不是电压 高了?那天在坑多多看到有几个降压芯片静态电流 才3微安,哪天搞些试试

网友:
稳压电源的电路问题。在电源输出端并联个负载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楼主选用的3-5V直流电源是哪一种

我觉得应该和电源的输出频率有关吧

以前手机用的锂电池.........

网友L:
哥们,这种方法不行,电路的高频干扰时钟的振荡频率,我试过了。只要是电子钟,都有可能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哥们,这种方法不行,电路的高频干扰时钟的振荡频率,我试过了。只要是电子钟,都有可能干扰。

请问是哪里来的高频干扰?谢谢

网友L(2023-03-16):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里来的高频干扰?谢谢

用降压芯片就一定有高频线圈,降压芯片的频率高,就会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降压芯片就一定有高频线圈,降压芯片的频率高,就会造成干扰

拜托了,请问你仔细看过我所问的问题了吗

网友G:
楼主还在纠结呢!
你的问题是稳压电路降压了,怎么还比1.5伏的干电池跑的快?
其实你的稳压电路是有问题的,并不是一个能输出稳定电压的电路。
电子表的工作电流非常小,小到纳安这么个数量级,在这么小的工作电流下,这个电路实际输出的电压要远高于1.5v的。
用万用表也是测不准的,因为万用表也是要消耗能量的,供应万用表的能量要远大于万用表本身需要消耗的能量,才能测出较为准确的数据。
就比如许多人建议的串联二极管降压的,以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0.6--0.7伏,那是建立在有足够电流的前提下,并以此推测串联3到4个二极管,就能降压到1.xx伏,给电子表供电,但其实在电子表那微小的工作电流状况下,二极管的压降其实远达不到0.7伏,可能只有0.1伏,那4个二极管的串联降压就只有0.4伏『所谓0.1伏我只是举例来说,并未实际去研究它到底能产生多少压降,不要来抬杠』,这样,实际输出电压就会比你以为的高许多,电子表自然就跑的快
如果你想彻底解除你心中的疑惑,就老老实实做一款输出电压稳定的稳压电路,然后再看电子表能不能跑的准?
----------------
顺便附上几个稳压电路,仅供参考。
电路仅供验证电子表跑的准不准。不能实际用于给电子表供电,因为稳压电路本身消耗太大,用18650电池供电,可能几天就跑没电了。

网友:
高频震荡产生的干扰,电子钟固定频率偏移(加快),一般加上电容就可以了,电容加的三极管基级效果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在纠结呢!
你的问题是稳压电路降压了,怎么还比1.5伏的干电池跑的快?
其实你的稳压电路是有问题 ...

草率了,这几个电路无法输出低至1.5伏的电压,高于4伏以上还可以,一时疏忽忘记了这一点。

*********************************************************************************
楼主电路再加2个器件应该能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草率了,这几个电路无法输出低至1.5伏的电压,高于4伏以上还可以,一时疏忽忘记了这一点。

******** ...

加输出电容储能就行,主帖楼主3月6号已经补充说明。

网友:
网上买的降压板,连上18650,放到石英钟里,走时正常啊。

网友:
搭了个电路,找到个红色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是1.6伏,再串联一个三极管的PN结,电阻调到430K,输出电压1.50伏,接到电子表上测试看看。

电路实际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