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用ESR表修了台老交换机

楼主(2023-02-13):
上次修好一台华为的交换机,今天机房又坏了一台TP-link的老的交换机,打开看仍是电源板开机吱吱叫,测5V输出电压只有3V左右;拆下用ESR表测了下各个电解电容,发现有1只47uF/50V的和1只10V2200uF的ESR值明显偏大了,都达到4、5欧的级别了。经过一个假期不用,电器就爱坏。

拆下用电桥再测,果然是失效了。交换机用了大约有10多年了,也够本了。
刚刚负责维修的公司拿来1台华三的新交换机换上了,还是新机好。但老机扔了可惜,我换上损坏的电容,恢复正常。放着当备件应急用吧!

外观,是TP-link的低端机子,但是做工还过得去。

损坏的47uF电容

容量只有8uF了

D值是0.89,太大了

2200uF电容

容量测量只有68uF

D值是1.6

这个电源芯片是UC3842 .

感觉还是他激的开关电源好修,但是得用IC去输出PWM信号。自激的只有晶体管就可以,但是不好修。

网友A:
请教个问题,这种电桥可以在线测量吗? 需要特殊电桥还是普通的RLC数字电桥即可。

网友:
没见过能在线测量的电桥

网友:
电桥是精密仪表,主要做测试元件使用,不可以在线测量。1容易损坏.2在线测量也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这种电桥可以在线测量吗? 需要特殊电桥还是普通的RLC数字电桥即可。

我就说说我的实际情况。

首先,我检测用的是自制的ESR表(北极兵前辈的设计),材料很便宜,损坏了不心痛,而且鬼版设计的ESR测量不用提前放电,很方便。
第二,现在二手数字电桥很便宜,我这台WK4225电桥在闲鱼也就200元不到,坏了也不心痛;这个电桥测量电平可以通过电位器调,也可以调到50mV测量。这样在路测量也可以将就。
但是电桥在设计上根本没有考虑在线测量的需求,所以一旦电容没放电,电桥电路复杂,损坏了修起来麻烦。而ESR表电路极简单,坏了修也方便。

术业有专攻吧!  还是自制个ESR表方便啊!!特别是指针的ESR,维修简直不要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说说我的实际情况。

首先,我检测用的是自制的ESR表(北极兵前辈的设计),材料很便宜,损坏了不 ...

谢谢!懂了,需要这个ESR表。

网友B:
这个交换机竟然没有耳朵,这个耳朵是后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交换机竟然没有耳朵,这个耳朵是后加的吧?

一看就是后加的,零几年的手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