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om poe交换机的问题

楼主(2023-02-13):
通电后,上联插上网线,指示灯只有黄灯亮,POE摄像头插入POE网口时,只有绿灯长亮,而且我分开试了,就是把网线分开,1236插入时绿灯亮,POE球机会启动,45 78插入没有反应,还真是奇怪,正常不是1236是数据传输吗,怎么插这上面成了供电了,而且摄像头还会启动,是不是坏了

网友A:
不是,有些是用45 78供电没错,那是个老标准。现在都是和数据一路的,具体那几芯我说不好了,平时用的不多。你百度下即可搜到。

你想这么个问题,1000M的网络1-8芯都使用了,还是支持POE,并且功率还更大。如何做到的?

POE有一系列规范,还有握手协议,POE受电设备 和 POE供电设备相互通告信息,譬如功率啥的。不是简单的出个48V就完事。

当POE接口为自动模式(不是强制供电),接普通网卡是可以正常工作不会烧坏网卡。强制供电需要到设备里面去配置,那个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些是用45 78供电没错,那是个老标准。现在都是和数据一路的,具体那几芯我说不好了,平时用的不多 ...

刚才用别的试了,是1236供电带数据,以前一直以为8根线,1236数据,4578供电,这个交换机估计坏了

网友:
有几种不同的PoE,不通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用别的试了,是1236供电带数据,以前一直以为8根线,1236数据,4578供电,这个交换机估计坏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图上画圈这个是不是坏了

楼主:
这个元件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坏了

网友B:
D21不就是个二极管吗,坏没坏,嘴说不算,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1不就是个二极管吗,坏没坏,嘴说不算,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吧。

用万用表怎么测,我不会测,调到什么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怎么测,我不会测,调到什么档,

数字表万用表不是有二极管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万用表不是有二极管档。

怎么测,我有个数字的在办公室,不会用,是测能不能吗,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怎么在淘宝上搜,

网友:
在百度搜呀……

楼主:
找不出来这是什么元件,淘宝上的都和这个长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出来这是什么元件,淘宝上的都和这个长的不一样

这不是个稳压二极管吗  。

网友(2023-03-20):
1326共线传输电力是可以的,网变(脉冲变压器)有抽头可以隔离脉冲数据信号的,不影响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