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古董居然还能亮

楼主(2023-02-14):
今天想拆了这个老古董,拆前通电试了试居然所以的电子管,阴极射线管放了60多年以后还都能点亮呢。

网友A:
目测电子管缺失了几个,居然还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电子管缺失了几个,居然还能亮。

眼真尖,缺3个,现在垂直和水平幅度打不开估计是和缺管有关系。但起码说明电子管,显像管,电源牛,电阻,电容还没有损坏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电子管缺失了几个,居然还能亮。

电源,高压,行振部分的电子管不缺能亮,很正常,缺的是放大,选频等管。

网友:
电子管小功率的管子其实很耐用,用一万多小时工作还妥妥的。

网友:
我没玩过多少电子管,目前坏的就入下3次:

1、第一次玩6P1,接错线,红屏坏掉了。
2、坏了一个5Z3P,通电工作过程中,外壳突然破了。原因可能是外壳和底座松动,我那虫胶粘了一下,可能是热胀冷缩系数不一致,沿着胶的边缘破裂了。
3、掉地上摔坏1个。

真正用到寿终的还没见到,前几天一台收音机灵敏度差,怀疑管子老化,重新购买了管子,发现不是。

网友:
这东西看着很亲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高压,行振部分的电子管不缺能亮,很正常,缺的是放大,选频等管。

感谢科普。

楼主:
有没有爱收藏的?没有的话这几天就开始肢解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真尖,缺3个,现在垂直和水平幅度打不开估计是和缺管有关系。但起码说明电子管,显像管,电源牛,电阻 ...

哈哈,有点意思。

网友C:
不如收藏了,新建175A国产的精品,存世很少了。杀了也拆不出太多的好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收藏了,新建175A国产的精品,存世很少了。杀了也拆不出太多的好零件。

是的肉没有几口,剩一堆鸡杂。可留着也没用,占地方。

网友:
能亮不易,可以收藏。

网友:
1976年,我差点要买个这样的示波管,10元,很贵。

网友:
是不是sb-10型,用13sj31j示波管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