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耳机有无替代品?

楼主(2023-02-14):
就是当代的电声耳机有无能替代原先的矿机用高阻耳机的?并且效果要好!

网友A:
几乎所有的舌簧耳机都比原先的矿机用高阻耳机灵敏度高.如矿用舌簧耳机SHH-1仍在产.还有大量的部队退役的接收机用的舌箅耳机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的舌簧耳机都比原先的矿机用高阻耳机灵敏度高.如矿用舌簧耳机SHH-1仍在产

我对比了一下,舌簧耳机有时候不如高阻耳机声音高:同一台矿机,我用小八一配套耳机声音高,而电话听筒上的舌簧耳机声音低,,,,,,请问姜老师,这个SHH-1是阻抗是?

另外我用的天线是早先室内有线电视馈线,没用室外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比了一下,舌簧耳机有时候不如高阻耳机声音高:同一台矿机,我用小八一配套耳机声音高,而电话听筒 ...

300-350殴.要用匹配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350殴.要用匹配变压器

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到为什么闭路电视馈线为何能当矿机天线

网友:
其实任何架空金属线都可以当天线.铜线为优.注意入户时尽量远离全属体和墙体.矿机天线三原则:高.长.粗

网友B:
2200欧的高阻耳机后无来者,1000欧以下的舌簧就不要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到为什么闭路电视馈线为何能当矿机天线

我用闭路电视馈线为天线,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欧的高阻耳机后无来者,1000欧以下的舌簧就不要提了!

并非没有后来者,替代方案可用阻抗匹配变压器接低阻耳机,或者购买医用等专用耳机单元,有些阻抗高达6000欧,而灵敏度128dbm@1000hz。灵敏度是评价耳机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跟阻抗并没有直接关系,舌簧在结构上就决定了电声转换效率会优于动圈或动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闭路电视馈线为天线,效果最好。

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闭路电视馈线为天线,效果最好。

闭路电视馈线多是贴着墙体走,这样作天线,信号也好吗?不是架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闭路电视馈线多是贴着墙体走,这样作天线,信号也好吗?不是架空的,

出建筑物架空,我用实际效果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出建筑物架空,我用实际效果最好。

你是说,你使用馈线架空,而不是借用原有的馈线引下来用?

网友C:
实际听效果最好,不拉室外天线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听效果最好,不拉室外天线方便多了。

地线接在哪里效果最好?我是间接接在市电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你使用馈线架空,而不是借用原有的馈线引下来用?

楼主说的是,闭路电视馈线为天线,我用的就是接墙上的天线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线接在哪里效果最好?我是间接接在市电系统,

我不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欧的高阻耳机后无来者,1000欧以下的舌簧就不要提了!

就是嘛,自己做一个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闭路电视馈线为天线,我用的就是接墙上的天线插座。

我也是直接接墙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的舌簧耳机都比原先的矿机用高阻耳机灵敏度高.如矿用舌簧耳机SHH-1仍在产.还有大量的部队退役的接 ...

部队退役的大量接收机...

很好奇,现在的通信,是什么样的呢队里?

网友E:
2200(直流电阻)欧姆耳机在咸鱼上的售价并不高,远低于东方红或者万里2000(直流电阻)欧姆耳机。为什么我没有买这种耳机呢。
1是绝对不可能有耳机的灵敏效率比舌簧耳机耳机高,经实验直流电阻只有65Ω的舌簧耳机(阻抗350Ω),接在矿石收音机上的声音比2000Ω头戴式耳机高,加了阻抗变压器后声音更大,尤其是采用3dq场效应管的矿石机更需要用低阻耳机。
2是采用2000Ω东方红耳机或者4000Ω的头戴式耳机更原滋原味,就是书里画的那种,因此我钟情于这种头戴式耳机或者1500Ω青年万里牌耳塞机,不用时把玩也是一件收藏品。
3真正做矿石收音机时,原滋原味就选用东方红或者万里的那种头戴式耳机或者1500Ω青年万里耳塞机,做到和书里一致。做高效率矿石收音机时就可以用舌簧耳机或者用比磁电式耳机(线圈磁铁和谐振薄铁片)更灵敏的压电耳机(晶体耳机),如果追求高音质也可以用变压器带动动圈耳机或者动铁耳机。
总之我没有收藏2200Ω的耳机,因为从哪方面都不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00(直流电阻)欧姆耳机在咸鱼上的售价并不高,远低于东方红或者万里2000(直流电阻)欧姆耳机。为什么我没有 ...

请问直流电阻65欧的舌簧耳机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某宝搜舌簧耳机.改一下.找个废电脑耳机把它塞进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闭路电视馈线为天线,效果最好。

1997年时我就发现用舌簧耳机并联2ap9,用手指触碰一根线头当地线,另一端碰闭路电视任意一根线,听本地广播声音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97年时我就发现用舌簧耳机并联2ap9,用手指触碰一根线头当地线,另一端碰闭路电视任意一根线,听本地广 ...

原因是什么?

网友:
耳机的灵敏度与阻抗是互不关联的两个概念。耳机的工艺,设计决定了灵敏度的高低,耳机阻抗与音频输出电路阻抗匹配情况决定音量大小,耳机工艺及匹配情况对音质都有影响。矿机天线输入,检波后的音频输出均是高阻抗,因而作为矿机负载的耳机显然阻抗越大越好,电子管军机配套的2200欧耳机因左右两边串联的阻抗达到4400欧,工艺远比民用要好,比其阻抗更高的很少见,应是明智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因生产年代久远,耳机线多数已腐朽需换新,另外耳机弓架太紧,夹头,需改造。

网友:
现市场上有大量耳机,耳塞产品,工艺,音质不错且价格低廉,但不是为矿机设计的,阻抗低,其实只要加配一输出变压器就解决了。矿机不是便携机,铁芯可选大一点,初级绕2,3千圈,多抽几个头,次级2,3百圈也多抽几个头以适应多种需要,对线径,绝缘都没有要求,此变压器也可用于单管机。

网友:
                为什么闭路电视天线当矿石收音机天线时收本地电台声音很大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如果说闭路电视天线传输中波信号是不可能的,没人那么无聊,也不可能是因为闭路线长的原因,因为我经常用交流电线当矿石收音机天线,效果虽然很好,但是和闭路电视天线差距太大,我觉得应该是闭路天线在每个楼的放大器无意中放大了中波信号。维修师傅说闭路电视天线传输比较远,因此是有多少家用户是有一个放大器的。
              现在玩矿机所选择的耳机  比较多,不像当年耳机是奢侈品,没有可选性,除了买高昂的磁电式耳机外,只能自己造,现在可以选择当年的磁电式耳机,压电耳机,也可以选舌簧耳机和动圈耳机,还能选几百上千元的动铁耳机。
               耳机的灵敏度和阻抗确实不是一回事,对于信号弱的矿石收音机天线,无论灵敏度差的耳机还是阻抗不匹配耳机都不会有好效果,前者我说了,用什么阻抗的耳机,是和检波器有关的,矿石检波器需要的耳机阻抗要高,二极管的阻抗不用那么高。
                 阻抗变压器是做现代矿石收音机比较好的方案,效果比高阻抗磁电式耳机还好,因为手机耳机的灵敏度可比磁电式耳机高很多,音质简直甩几条街。
而且只要一个过去的电源变压器就可以。这种变压器组合除了可以用在矿石收音机上,当然可以用在单灯机和单管机上,但是为什么当年的单管机不用变压器和低阻抗耳机的组合呢。
               我觉得是,单管机变压器会增加成本,而且当年的低阻抗耳机的灵敏度太差,最关键是会增加单管机体积和重量,虽然用低阻抗耳机不用变压器直接接入单管机也能响,但是需要调大偏流,那耗电量太大,电池会很快耗尽,而且容易烧坏三极管,用晶体管收音机里的输出变压器接在单管机的效果和直接接效果相差不大。单灯机对变压器要求更高,不用高阻抗耳机或者大变压器根本没声,所以在没有高阻抗耳机时,用变压器加低阻抗耳机的组合试验单管机和矿石收音机时,效果是令人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