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中学科技》微型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3-02-14):
      二、三十年前好想弄一个《中学科技》里的微型晶体管收音机,可是好像一直没做成功,只有一块当年刀刻的板子和上面两个晶体管、变压器保留下来。后来听坛友提到印板走线有误,自己跑了线才知道确实不对。

      近日把老板子重新装配起来,算是对此事有个了断。

    收听效果:因为有高阻耳塞,按照两管机电路进行安装,但接收效果不太好,声音小。后来换成SC2-300的耳机则改善不少。原机用没见过的8号电池,这里改为7号电池,因此机壳长了一些。高频变压器原机用小中周改制,这里用节能灯小磁环来做。这是我做过的最小体积的收音机,还蛮可爱的。

网友(2024-10-18):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不过现在再买,心情已经不一样了。

我以前用过的收音机,现在收集了不少,有怀旧的作用。

网友(2023-02-17):
《中学科技》1982年1期封底,印版接线图有误,第2期有印版接线图勘误

网友:
40年磨一剑

网友B:
哪个是当年邮购的?

网友:
我也是看到这个想做了,一直为没有原件困扰,一晃40多年来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SC-300内部线圈重新绕制到8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当年邮购的?

耳塞,好像是当时一种电子类杂志的广告

网友:
老师三管机做得很漂亮!支持折腾!

网友C:
原电路上,高频变压器一端与电池正极和开关之间的连线相连,这样连接高放级是始终通电的。应该将高频变压器的一端改接到开关与耳机之间的连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电路上,高频变压器一端与电池正极和开关之间的连线相连,这样连接高放级是始终通电的。应该将高频变压器 ...

建议很正确,这个电路收藏很久,你不说还没注意电路中的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 。
俺也凑趣上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1 ...

看了原贴,做的小机子真漂亮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有空了也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电路上,高频变压器一端与电池正极和开关之间的连线相连,这样连接高放级是始终通电的。应该将高频变压器 ...

这里的高放管是硅管,硅管穿透电流都很小,断开高放的上偏置之后,即使集电极一直有电压,消耗的电流还不及干电池自放电,实际可以认为没有影响。有些一节电池带喇叭的收音机为了消除电源开关接触电阻对功放级的不利影响,输出变压器初级是直接接到电池正极的,并不经过开关。

网友:
这种两管收音机由于高放和检波共用一只偏流电阻,高放和检波的工作点无法单独调整,实际接收效果并不理想。高放的作用是最大限度地放大信号,通常情况下高放集电极电流越大增益越高,但检波则不是,如果两级的工作点做成独立可调,灵敏度还可以大大提升。

网友:
看不懂BG2三极管是如何检波的,是将BG2的c与b之间串电阻,然后当be导通时实际上变成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