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天线放大器有人用过吗 我天线直接接电视机信号有点差

楼主(2023-02-14):
用的一个UHF的天线接电视机收DTMB(地面数字电视) 可以收到本地台 但是信号有点差 看到卖这种放大器又很贵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论坛里有人用过的说一下

网友A:
现在的DTMB成品电视天线有多单元八木天线、微型室内天线两类,楼主的图片是多单元八木天线,这种天线增益(与标准半波振子天线相比带来的信号提升称作增益)达到12dB,即使不用放大器效果也非常好——但是,这种天线的12dB增益必须正确使用才可以获得。八木天线的正确使用:第一个就是按照的极化方式必须与当地的发射台一致,目前大多数DTMB信号要求接收天线的有源振子一个指天一个指地,但仍有少数信号要求振子像模拟电视时代那样一左一右,极化方式不对,信号再强也难收到;二、天线方向,引向器(天线窄的一端)应该指向发射台,收到信号之后看信号强度和质量细调;三、八木天线必须安装在室外,且天线正前方同一水平高度应该没有近距离的障碍物,如果正前方近距离有障碍物,那么通常的方法是调整天线杆在院子里的位置避让或者架高杆让天线超过障碍物高度,否则接收效果不理想;四、阻抗变换的问题,电视机的天线端口、同轴电缆阻抗都是75Ω,八木天线振子阻抗是300Ω,但是却不可以用双孔磁芯阻抗变换器进行变换,因为那种阻抗变换器不适合UHF频段。

网友:
二十年前VHF频道,用个9018 随意焊的,效果也很明显。

网友:
多单元地面波天线的方向性很强,需要仔细校正,用UHF天线需要核对振子尺寸是否适合本地地面波频率;另外要知道本地地面波信号是水平极化还是垂直极化,频率很高不建议用天线放大器。

网友B:
upc1651,曾经很有名的IC。

网友:
楼主用了没有?

网友:
在90年代以前,人们大多自己做电视天线,正规的电视天线是由引向器,接收天线,反射器组成的八木天线,这种天线接收性强,不容易出现重影,外形像王字。
当时最初的电视机12频道,所以天线就是两个v组成的x型天线,中间是断开的,用扁平馈线和300Ω转75Ω插头接入电视机。
后来有了13频道到58频道,天线是个闭合的环形,用75Ω同轴电缆直接接入电视机。
90年代从101天线开始,电动转向天线开始面向百姓,这种八木天线,引向器用多个短铝管制成,中间放x天线和o形天线来接收1到58频道,为了阻抗匹配,天线内盒里电路自带两个阻抗匹配的线圈,但是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电路板上有瓷片电容和电阻,还有四个点接触透明玻璃锗二极管,就是没有三极管和集成电路。当天线遥控盒接通电源,里面的变压器给天线下面的电动机和放大电路供电,公用一根同轴电缆。这个电机特殊,一是转的慢,而是转到180度,再按电钮它就反转,这个设计是怕一直一个方向转会把馈线转断。
明明没有三极管,但是你不接通电源,电视机只能收一个强台,接通电源就能收到7个电视节目(中央1,中央7,辽宁2个台,沈阳2个台,抚顺1个台),真是奇怪了。
过去百姓的天线很奇葩,有用日光灯管的,有接十几个易拉罐的,有用铝片的,有钱人用铜管的,还用蒸馒头的铝盖帘的……。五花八门,那时候真是穷。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c1651,曾经很有名的IC。

这个实际使用效果不佳,几十年前专门有厂家开发这款IC的天线放大器产品,都以失败告终

网友:
40年前接收香港电视,用鱼骨天线+放大器。白天降下来,晚上升起。

网友C:
来个简单实用的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天线

网友D:
个人认为,八木天线的架子占了90%的作用,放大器可有可无,自己的经历,天线雷雨天后失效了,塑料盒通电也不亮了,自己把电源盒子的输出输出信号线对接一起了,然后需要转台时,就直接把竹棍子用手转来转去,然后让我兄弟在下面喊清不清晰。还用了不小时间。效果仅略差一点

网友:
我用过效果不错的,对家里有线电视信号差可以接一个试试。。。

网友:
与其折腾放大器,不如选择增益更高的天线和合适的架设位置。
天线放大器的效果,我的观点是作用微乎其微,有改善,但不会有质的飞跃,弄不好还会起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八木天线的架子占了90%的作用,放大器可有可无,自己的经历,天线雷雨天后失效了,塑料盒通电也 ...

你说的是模拟电视还是数字地面波(DTMB)
DTMB不过门限显示无信号 过门限直接就是清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模拟电视还是数字地面波(DTMB)
DTMB不过门限显示无信号 过门限直接就是清晰的

大哥,用这种天线的都是零几年以前的时代,都是模拟电视啊。流行用这个的时候,数字电视概念都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天线效果是要拼人品运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用这种天线的都是零几年以前的时代,都是模拟电视啊。流行用这个的时候,数字电视概念都不知道有没 ...

现在用八木天线 电视天线就是收数字地面波 图为UHF 514M(UHF18频率)一组的C15频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DTMB成品电视天线有多单元八木天线、微型室内天线两类,楼主的图片是多单元八木天线,这种天线增益( ...

那请问下阻抗变换怎么搞?刚好有个八木天线,准备收地面波用。

网友:
试着接收信号,没有收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请问下阻抗变换怎么搞?刚好有个八木天线,准备收地面波用。

UHF天线不要搞什么阻抗变换,不匹配带来的信号损耗低于变换器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HF天线不要搞什么阻抗变换,不匹配带来的信号损耗低于变换器的损耗。

谢谢指点。原来还想把电视上的用上去呢。

网友:
近几年用过9单元八木天线+Q华放大器收看地面波电视,我喜欢玩收音机多一些。

网友:
感觉数字电视没有模拟电视好玩,信号弱一些过不了门限就会马赛克。

网友:
001牌天线 有专门的增强型地面波天线 带有源放大盒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来个简单实用的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天线

地面波数字电视,是什么概念,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就是数字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地面波数字电视,是什么概念,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就是数字电视?

百度抄来的:
       地面数字电视是数字电视技术的一种,即通过接受电视塔发出的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收看电视节目。对于电视机方面,需要具备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接收能力,如果是老式模拟电视,也可以通过专用的机顶盒接收,然后转换成模拟信号连接到电视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地面波数字电视,是什么概念,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就是数字电视?

       大概2014年以后生产的电视机都可以收看地面波数字电视节目,只要当地电视台播放地面波数字电视节目,就能收看。如果离电视台比较近,在电视机天线插口插根电线就可以收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地面波数字电视,是什么概念,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就是数字电视?

地面波电视,是dtmb数字电视,是近些年的产物,无线电视的一种,大家都习惯叫地面波,模拟信号的无线电视其实也是地面波,只是好像没听到这么叫法。有线数字电视和无线数字电视的接收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