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亚克力(有机玻璃),可以打磨抛光吗?

楼主(2023-02-15):
    手上老收音机不少,刻度窗的透明塑料上面细微划痕很多,请教可以用什么材料业余条件下打磨抛光?

网友A:
亚克力雕刻都用火焰抛光

网友:
亚克力可以雕刻、打磨、抛光。

网友:
亚克力太软,不太好抛光,一般的研磨膏研磨之后不很亮,如果划痕较大,可以试试牙膏

网友B:
从前业余条件下,都用牙膏打磨抛光。

网友:
建议在打磨前先用其他亚克力板试试,以免效果不理想。

网友:
不抛光,搞成磨砂也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打磨抛光,我以前在一间厂做时,做机柜架子是亚克力板做的,开出来后也要打磨抛光,先粗打再磨,后用水磨再打磨膏,较多工序

网友:
有个田宫三件套来着。我用他磨钢笔杆效果很好,达到镜面级别,光可鉴人。亚克力没试过。

三种粗细加一个抛光液。想来亚克力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前业余条件下,都用牙膏打磨抛光。

牙膏试过了不行,打磨完成后雾蒙蒙的一层(磨砂感),透光率严重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雕刻都用火焰抛光

打火机可以不,网上看过火焰抛光的视频,抽空找边角料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火机可以不,网上看过火焰抛光的视频,抽空找边角料试试看。

火焰抛光是氢氧焰  打火机火焰温度低 有黑烟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焰抛光是氢氧焰  打火机火焰温度低 有黑烟 不行

酒精灯呢,这个好像无烟。

不行的话,业余条件下电解水,烧氢气估计可行,就是比较危险。

网友:
年轻时做过有机玻璃透光窗口,12mm厚度,用牙膏抛光过,效果也不错;用工业抛光研磨膏也试过,效果好一点,最后能够满足激光入射窗口时的洁净无衍射,只不过肉眼看起来和新板揭掉保护纸后的透明度还是有明显区别,前者做不到像水一样清澈,但一级很好了,抛光后要用清洁剂清晰(乙醚等)。
作为业余用品,要选合适的眼膏。
另外这种抛光是考研耐心的,不能几下子就达到要求的,除非有抛光机(某些单位的材料试件要抛光的、光学玻璃抛光的,有抛光机,就是一个粘上绒布那样的软东西的圆盘,高速转动,但很平稳,没有明显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