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测录音机带速和抖晃

楼主(2023-02-15):
笔记本电脑下载一个1KHz信号,播放后录音,打开Autocord实时频率分析的音频软件,播放录音软件能显示频率波动,如嫌波动太快可录下慢放,波动最大值的1/2既抖晃。
测带速要用专用测试带,波动中间值既带速误差,这时也可看抖晃,如专用带抖晃极低,波波数既是抖晃。没有专用带可精确量出磁带长度计时录放算出带速,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电脑放1KHz信号高频率有很多毛刺,磁带放就没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电脑放1KHz信号高频率有很多毛刺,磁带放就没多少。

所谓的数码声和模拟声之争,就源于此,高频有很多毛刺,听久会烦躁

楼主:
录放正弦波千分几的频率变化放音时也能明显听到

网友A:
这标准的录音带,哪里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准的录音带,哪里搞

淘宝闲鱼找找看,原装全新的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