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广播爱好者的一条好消息

楼主(2023-02-15):
  目前,全国不会停止中波信号,开始实现了中波频率全省同频传输播出的正式批复通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的正式批复同意通知

从2024年元旦开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复同意,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珠江经济台的全省中波频率统一调整为AM648kHz与AM1062kHz,同时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522台的中波发射功率开始调整为200千瓦一直沿用至今与更换新的中波发射功率的设备。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复同意,关于全国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的批复同意,每个地级市的中波发射台开始实现同一个频率调整,覆盖全省实行中波频率统一调整。

开始实现了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广东新闻广播的全省中波频率统一调整为AM648kHz,江苏新闻广播的全省中波频率统一调整为AM702kHz,山东综合广播的全省中波频率统一调整为AM918kHz,浙江综合广播的全省中波频率统一调整为AM810kHz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全国省级电视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调整的批复同意,将在2024年元旦开始,每个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开始实现统一调整,实现了省级同频覆盖。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中波发射功率,济南历下由200千瓦增加到300千瓦,开始实现全国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覆盖到省级广播电台实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

同时与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中波频率全省同频传输播出,冠县与单县增设25千瓦中波发射机,济宁与临沂增设50千瓦中波发射机,中波频率为AM918kHz。

中波发射机由陕西循天广播技术有限公司采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全国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的正式批复同意,山东综合广播的中波由200千瓦增加到300千瓦,山西综合广播的中波由150千瓦增加到300千瓦。

河南新闻广播的中波由300千瓦增加到400千瓦,广西综合广播的中波由200千瓦增加到300千瓦,开始实现全国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

海南新闻广播的中波发射功率调整为200千瓦,广东新闻广播与珠江经济台的中波发射功率调整为200千瓦,开始实现全国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

河北综合广播的中波发射功率调整为200千瓦,开始实现了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实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批复。

陕西新闻广播的中波发射功率调整为300千瓦,从2024年元旦开始实现,与全国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转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若消息是真的,说明今后的广播内容更加趋向单调、乏味、无趣。

搞无线电几十年了,从以前的收音机到后来的电视机。
收音机一直只关心声音大小和音质,从来不关心内容;
电视我也是只看雪花点,它放什么内容与我有关系吗?

网友B:
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若消息是真的,说明今后的广播内容更加趋向单调、乏味、无趣。

网友C:
我觉得更应该把电磁污染治理问题提上日程,现在市区的中波频段被干扰的根本就没法听,全是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若消息是真的,说明今后的广播内容更加趋向单调、乏味、无趣。

节目单调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玩矿机和玩收音机有信号可接收。

网友(2023-12-02):
  中波不能轻易停掉,一个是应急广播用,接收设备成本低稳定简易,一个是平时有了设备维护,一旦有事就可以轻易地将发射台转到长波与短波上,长波400KC-500KC导航信号可以不依赖卫星为本土航空与领海导航,卫星其实是很脆弱的。

网友(2023-02-15):
引用 网友B:
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若消息是真的,说明今后的广播内容更加趋向单调、乏味、无趣。

应该是真的。喉舌莫。

网友:
中波广播,不是用来给我们做娱乐用的,我只用来做信号源。

网友D:
中波广播是不能停的。这是災难时期的大面积救命卓。试想文川地震时,除中波便别无它法向災区广播。

网友(2024-06-26):
一到新闻联播的时候全国的电视都坏了半小时

网友(2023-12-13):
中波广播继续存在就是个好消息,否则我们没办法怀旧了。手里的老收音机就成废品了,也没啥可玩的了。

楼主(2023-02-15):
转载的,希望这则消息是真实的,无线模拟电视信号全国都已关停,无线中波模拟信号一直保持,值得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更应该把电磁污染治理问题提上日程,现在市区的中波频段被干扰的根本就没法听,全是噪音

估计电磁污染不好治理,是个大难题,我也觉得相关部门要重视这个问题。

网友:
有信号,同一声音,只为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若消息是真的,说明今后的广播内容更加趋向单调、乏味、无趣。

事实上,各种地方台没什么好节目,靠卖药为生。几大主旋律内容丰富,比如经济之声,俺现在经常听。

网友E:
如果多个发射台同频发射实现全省覆盖的话,延时影响非常严重,特别是晚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多个发射台同频发射实现全省覆盖的话,延时影响非常严重,特别是晚上。

现在有锁频还是锁相环技术,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锁频还是锁相环技术,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每天晚上听中国之声AM:756K,回音严重。应该是远程发射台通过天波传输和本地台同频叠加的原因。

  锁相技术没感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若消息是真的,说明今后的广播内容更加趋向单调、乏味、无趣。

一直是缩小版的新闻联播 。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搞无线电几十年了,从以前的收音机到后来的电视机。
收音机一直只关心声音大小和音质,从来不关心内容; ...

对,我也是,要听内容一个小爱同学全搞定了。

网友:
若是真的,发射功率都在增大,我们岂不是可以听到远方的广播啦?

网友H:
估计是假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上查不到这条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假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上查不到这条消息

转贴中某句话重复了几十次,象失智人说话,不象发公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现在每天晚上听中国之声AM:756K,回音严重。应该是远程发射台通过天波传输和本地台同频叠加的原因。
...

多点同频发射同一个节目,“锁相”技术即使用上了效果也未必会好。电磁波在空气中传播有延迟,且延迟时间与收发地距离成正比,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不同的接收地收听同样的两个同频发射信号,两个信号的延迟周期不同(中波波长只有200~500m,也就是说最多每相差一华里就延迟一周),不可能做到任何接收区域收到的两个信号都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波广播是不能停的。这是災难时期的大面积救命卓。试想文川地震时,除中波便别无它法向災区广播。

技术进步了,派无人机升空,手机信号马上回复。不依靠收音机也行。

毕竟现在家里还有能使用收音机的,已经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波广播是不能停的。这是災难时期的大面积救命卓。试想文川地震时,除中波便别无它法向災区广播。

省级广播天生适合用中波传送,FM覆盖面积太小,要实现覆盖全省,需要的发射台要比中波多N倍,短波传播距离太远、信号不稳定,用于新闻宣传效果不好。据说近些年国内在试运行与FM同频段的数字广播,优点是同一个频率可以搭载更多的节目,且抗干扰能力比FM更好,不过我不看好这种广播,接收装置贵,节目覆盖面积小,难被大多数用户接受。

网友:
电视放什么,电台播什么不关心,主要有信号多几个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若消息是真的,说明今后的广播内容更加趋向单调、乏味、无趣。

感觉大部分玩老收音机的主要目的有两个:1、怀旧情结。2、无线电技术爱好者。现在的电台还真是没有几个能听的,除了卖药的,就是国际大骂战的,还有一大波MP3转播的……,当然,一台好机器听MP3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J:
现在国际环境不好,如果发生战争,中波还是比较好的广播方式

网友:
就是中波爱好者的梦呓,根本不可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波广播是不能停的。这是災难时期的大面积救命卓。试想文川地震时,除中波便别无它法向災区广播。

说得对极了

网友:
现在听中波也没以前干扰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波广播是不能停的。这是災难时期的大面积救命卓。试想文川地震时,除中波便别无它法向災区广播。

深有同感,应急状态下中波传递信息是最好的选择,在网络和手机信号都欠缺的情况下它有积极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国际环境不好,如果发生战争,中波还是比较好的广播方式

非常对路,这事要有前瞻性,早做准备,防止到时抓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每天晚上听中国之声AM:756K,回音严重。应该是远程发射台通过天波传输和本地台同频叠加的原因。
...

非常担心接受质量会变劣,同频不同步,叠加,回声,不同相,浑浊。

网友:
希望中波每个省就一个台,这样功率增大些,每个市都是调频台。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现在每天晚上听中国之声AM:756K,回音严重。应该是远程发射台通过天波传输和本地台同频叠加的原因。
...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中波702千周,不管白天晚上回音都严重。

网友:
中央台和各省级台可保留,其它的都可停播了,市级台的播出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广告。特殊用途除外。

网友L:
300千瓦、400千瓦------单个电台 这么大的功率能传多少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中波702千周,不管白天晚上回音都严重。

我这边(深圳)晚上偶尔能收到江苏702和浙江729。

收中国之声756白天本地台非常强,所以没回声,到了晚上回声就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300千瓦、400千瓦------单个电台 这么大的功率能传多少公里?

这样的功率 中波1000KHZ以下的频率地波覆盖半径大于300千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波广播是不能停的。这是災难时期的大面积救命卓。试想文川地震时,除中波便别无它法向災区广播。

这是近些年的功效。但早些年肯定不是起这个作用的。

网友:
怎么感觉是积极备战的节奏,防止敌特破坏而采用的备用措施

网友:
好像在世界范围内面对重大自然灾害火腿一族功不可没。那时的渴望的信息是由内往外传而非简单的用中波。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如果多个发射台同频发射实现全省覆盖的话,延时影响非常严重,特别是晚上。

统一用中六卫星的广播信号源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M:
统一用中六卫星的广播信号源就没这个问题

信号源是一方面,不同发射台的距离不同,也会产生延时。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信号源是一方面,不同发射台的距离不同,也会产生延时。

那只有盼望信号方向差异较大,旋转机身只收一个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我也是,要听内容一个小爱同学全搞定了。

小爱同学现在不支持播中央台的广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只有盼望信号方向差异较大,旋转机身只收一个方向了

白天可以这样基本不影响收听,晚上有天波反射,很难消除。

网友N:
引用 楼主:
估计电磁污染不好治理,是个大难题,我也觉得相关部门要重视这个问题。

一直在治理,但是“敌人”太狡猾,为了省钱,一些不法厂家无所不用其极好多商品根本不检测干扰就上市,或者送到检测部门的是有措施的合格的,量产了滤波电感直接短路,滤波电容直接不焊(大家拆修一些电器的电源可以看到,线路板上明明丝印着共模电感或X2电容,实际空的)。
貌似大家都不听收音机了,电磁干扰没啥事,其实电磁污染甚至关乎健康和生命。譬如对装起搏器的患者来说。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一直在治理,但是“敌人”太狡猾,为了省钱,一些不法厂家无所不用其极好多商品根本不检测干扰就上 ...

我这专门找那种不合格的电动车充电时的噪声,靠近,都掩盖不住电力线数据传输的强烈干扰。
连国网电力都这样,投诉就两种结果,请谅解并使用其他接收方式比如FM,或者叫“等下次线路改造时考虑改善此问题”。
所以我个人是不太看好有什么改善

网友:
感觉是一个"逗你玩″桥段。

网友:
作为收音机爱好都来说,收音机中特有的那种噪声,听起来是一种信仰。

网友:
如此这般猜测,就没人向国家广电部门查证一下吗?

网友:
都没怎么听了

网友(2023-08-14):
假消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8年3月就已经撤销了

网友:
我觉得不错,是个好消息。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调频歌曲为主无爱  中波主力中国之声。
我玩收音机听收音机,主要听中国之声和本地省台,央广新闻和本地新闻,在不看报纸的年代听新闻还是不错的。
不喜欢手机那些 某条 某音等等,收音机听着舒服 边看书边 或者边玩电子边听

网友D:
不必説災區向外發信吧,在大災難、我爭時,唯一可收到的全省性信號只有中波,如果沒信號沒广播,恐怕災區先自己亂作一團。再説,這些广播是對軍隊一个示范,如果核戰發生,中波信號沒了,那是核報復的時候。這,中波广播其實是核威慑的一部份,關系国家安全。説到這,便可知英国為什麼到現在還有長波广播。

网友:
中波可以用矿石收音机接收信号,哪怕天灾,应急时很容易制作。

网友P:
400 千瓦。。。。。。   不知道这个发射的设备是用什么零件放大的太猛

网友:
现在CCTV几乎每天都有俄乌的消息,也许是当年“备战备荒为人民”时的印象太深,时常想如果我们也遇到了现代战争会是怎么样,我们这些无线电爱好者能发挥作用、能自救吗?也怀疑自己是老年愚磨,但谁又能断言我们这代就不会遇到战争呢?

网友(2023-12-02):
有谁知道中波广播的成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必説災區向外發信吧,在大災難、我爭時,唯一可收到的全省性信號只有中波,如果沒信號沒广播,恐怕災區先 ...

你知道英国还有长波广播?真的吗?别逗了!英国现在推广的是DAB广播。

网友Q:
陕西新闻广播的中波发射功率调整为300千瓦,从2024年元旦开始实现,与全国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
的确好消息

网友:
七八十年代的湛江人民广播电台及湛江市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中波台早就停播了,连那高高的发射天线都早已拆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无线电几十年了,从以前的收音机到后来的电视机。
收音机一直只关心声音大小和音质,从来不关心内容; ...

搞设备技术的和观看者是两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这专门找那种不合格的电动车充电时的噪声,靠近,都掩盖不住电力线数据传输的强烈干扰。
连国网电力都 ...

电动车充电器的干扰别说中波AM受不了。FM发射功率小一点的或距离远一点本地电台,充电器一插信号直接压没了。

网友:
……
广东新闻广播与珠江经济台的中波发射功率调整为200千瓦
……
原来是多少千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陕西新闻广播的中波发射功率调整为300千瓦,从2024年元旦开始实现,与全国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统一调整。
...

陕西新闻广播的中波发射以前与全国省级广播电台中波频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载的,希望这则消息是真实的,无线模拟电视信号全国都已关停,无线中波模拟信号一直保持,值得高兴。

这个不一样,模拟电视被数字取代。实际上也可代替有线电视,节目质量一样。只是不收费,各村广电悄悄的不宣传。

网友:
一个虚构出来的新闻,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如果多个发射台同频发射实现全省覆盖的话,延时影响非常严重,特别是晚上。

中波很早就有同步技术了,
中央台

网友S:
引用 网友P:
400 千瓦。。。。。。   不知道这个发射的设备是用什么零件放大的太猛

还是MOSFET管做功放,一块板用几个大功率MOSFET(一般几块钱一个就行,如IRFP250),然后一块可以输出几百上千瓦。最后用功率合成器,把上百块板合成到这么大的功率。现在用传统真空管做广播电视的射频功放的,都几乎没有了,全部固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中波很早就有同步技术了,
中央台

中央台晚上回音特别多,同步技术对晚上天波反射造成的延迟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还是MOSFET管做功放,一块板用几个大功率MOSFET(一般几块钱一个就行,如IRFP250),然后一块可以输出几 ...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省台的可听性比地方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国际环境不好,如果发生战争,中波还是比较好的广播方式

收音机都没有还听什么?手机信号覆盖很快恢复的。

网友:
现在的人烦躁多,会不会与空中电波过多有关?

网友M(2024-01-05):
引用 网友I:
多点同频发射同一个节目,“锁相”技术即使用上了效果也未必会好。电磁波在空气中传播有延迟,且延迟时间 ...

多点同频发射可以都采用卫星传送的节目源,保证同时,
接收就难了,一个远一个近叠加一块,会有类似回音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多点同频发射可以都采用卫星传送的节目源,保证同时,
接收就难了,一个远一个近叠加一块,会有类似回音

以前我还真收听过那样的节目,山东广播第六频道就是卫星传送,两个内容一样但有时间差的声音,听着难受。

网友:
的确是收音机爱好者的好消息,不然已后怎么折腾收音机

网友:
中波用什么天线接收效果好?

网友(2024-06-26):
收音机灵敏度过高的嘯叫,不一定是自激造成的,有可能是收到同频信号,相位差在20~20KHZ内就能听到,所谓听到同一频率回音是不可能的。

网友(2025-02-28):
夏普QT94收录机,左右两边卡带都无法进行播放、停止、倒带、快进等操作,所有按键都没有反应,相应二极管指示灯泡也不亮,请问操作控制板哪里出问题了呀?

网友:
不是好消息,同步播出技术最大的缺陷是远程接收时会出现大合唱现象,以至于无法接收。例如山东918KHZ晚间大多是这种情况,无收听价值(北京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