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索尼ct790回音壁,配ct800低音炮,无法配对,蓝牙。

楼主(2023-02-15):
救助,索尼ct790回音壁,配ct800低音炮,无法配对,蓝牙。

索尼回音壁CT790,自带系统,可下载索尼官方的app:music center控制回音壁。 由于搬家原因不知把无线低音炮弄哪去了,想着反正低音炮丢了,干脆买个更高型号的低音更震撼,网上买了个800型号低音炮,却可能因为型号不同连不上低音炮。

低音炮指示灯红灯亮,按 Link 按键绿灯会闪烁。

接电视按提示 Link 提示完成,低音炮灯却始终不会绿灯常亮(正常连接上的状态)。

说多都是泪呀。

不知有没有坛友能提供技术,这个是蓝牙连接低音炮,估计是索尼把蓝牙名隐藏,然后系统默认只认设定的蓝牙名,如果能让系统识别任何蓝牙名估计就能连上

网友A:
直接到索尼官网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到索尼官网求助。

不但不是原配低音炮,连型号都不同

网友:
蓝牙还有这事?实在不行,可否另加个蓝牙或连线?

网友B:
...................
删除链接两处“删除”
ht删除tps://pan.b删除aidu.com/s/1BcfoSzP37aT73N1XXMF8dQ 提取码: ju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删除链接两处“删除”
ht删除tps://pan.b删除aidu.com/s/1BcfoSzP37aT73N1XXMF8dQ  ...

论坛果然高手如云,这都有   厉害

网友C:
手机搜索不出低音炮的蓝牙吗,看看有没有配对按钮,或者找说明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搜索不出低音炮的蓝牙吗,看看有没有配对按钮,或者找说明书看看

搜不到低音炮的,开始我也以为能搜到

网友D:
索尼的蓝牙很奇怪的
我家的索尼电视机,搜索不到蓝牙音箱,但据说可以连接索尼的回音壁音响
但我女儿家的索尼电视机,可以连接到飞利浦的回音壁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索尼的蓝牙很奇怪的
我家的索尼电视机,搜索不到蓝牙音箱,但据说可以连接索尼的回音壁音响
但我女儿家的 ...

应该是出厂就故意把蓝牙隐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不到低音炮的,开始我也以为能搜到

连上显示器进入系统设置,看系统设置蓝牙有没有开启,再看能不能搜出低音炮的蓝牙,有人说要用nfc功能连蓝牙的,具体要自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上显示器进入系统设置,看系统设置蓝牙有没有开启,再看能不能搜出低音炮的蓝牙,有人说要用nfc功能连 ...

蓝牙开启了,搜不到低音炮的蓝牙。

对了我一直不懂nfc ,怎么连,手机靠近没错是能连,可是手机拿开就断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