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JZA-3型调频无线电话机

楼主(2023-02-15):
周末淘的,看起来很古老的样子,电路部分看起来很复杂的

网友A:
发一个150兆的电路图。。

网友:
牛逼的机器。当年的天花板

网友B:
功率比较大,要有2台通联。

网友C:
国产的战斗机啊外壳很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战斗机啊外壳很厚重。

纯铝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比较大,要有2台通联。

不知道频率多少?还没有通电测试过,要是能找到说明书就好了!

网友:
A频段?短波吗?单位以前用D频段,频段划分都忘记了

网友:
找到另一型号的图,好像还是一款对讲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频率多少?还没有通电测试过,要是能找到说明书就好了!

看发射功放板上的谐振线圈。。。像是144兆,V段的。可以找个频率计成测量一下。

网友A:
说的对。俺有好几台,都拆了卖铝了。

网友:
牛逼!当时的天花板。现在的零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俺有好几台,都拆了卖铝了。

还有吗?来一台对讲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吗?来一台对讲就好

150兆台机都拆了。卖铝了、光剩些电路板了。。。光剩150兆分力元件手持机了(分力元件台机、上面有摸死管、高频低噪声晶体管、高频小容量电容、坦电解、高频功放管。各种电感。。。)这些材料装个矿机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发射功放板上的谐振线圈。。。像是144兆,V段的。可以找个频率计成测量一下。

业余频段27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150兆的电路图。。

觉得很像,可以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
您这台机器是个(鱼台)。可不是业余的。。。。。。业余的是、10米28.000~29.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台机器是个(鱼台)。可不是业余的。。。。。。业余的是、10米28.000~29.700。。。。

27.5–27.725MHz共计10波段,相隔0.025MHz每一波段

网友D:
A频段是渔业频段,他们厂我去过还有专门的通信机与天线小组,渔船天线是用软线加支撑做成的折合振子天线,斜拉在桅杆上的。渔业频段高端好像到31.500,当年著名的30.275就是后来查封河南“空中沙龙”用的频率,其实是江苏渔业用的频点。当年我修过不少开封的机器,但是从未发射过,也没邮购晶体,所以后来的大清查没找我麻烦,当年只要邮购晶体的都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频段是渔业频段,他们厂我去过还有专门的通信机与天线小组,渔船天线是用软线加支撑做成的折合振子天线, ...

现在还能玩该频段么?不发射单收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频段是渔业频段,他们厂我去过还有专门的通信机与天线小组,渔船天线是用软线加支撑做成的折合振子天线, ...

27.5-39.5MHz,带宽12MHz.共计100个频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27.5-39.5MHz,带宽12MHz.共计100个频道?

应该是480个频道.480*0.025MHz=12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能玩该频段么?不发射单收听就好了!

近海小渔船还是有用的,我用AOR专业接收机扫描这个频段有时候能听到,早晨出港就开始聊天,渔汛不佳就骂娘,下午归港。听到的信息很有用,今天那种鱼多就便宜,我一刻钟就能赶到码头去买海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27.5-39.5MHz,带宽12MHz.共计100个频道?

你资料详细。29.6也在这个频段,个别时候渔船也过了凑热闹。

网友E:
看里面电感线圈,不想V段,在29MHz附件差不离。供参考。
找个短波FM收音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里面电感线圈,不想V段,在29MHz附件差不离。供参考。
找个短波FM收音机试试!

调频机器短波收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频机器短波收不到的

要确认机器是否发射!

网友F:
这个是早期的渔台,总计10个频道,27.500MC是1频道,频道间隔0.025KC
其实看机器上的那些晶振,也可以知道频率范围
最大的旋钮是频率选择,总共10档,另外两个小的旋钮是  音量+开关 和  静噪,
机器需要接直流24V电源,发射时最大电流2A--3A左右

网友F:
前面板上的那个送受话器插孔是插发射手咪的,用的是 6.5三节的插头,

看图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话咪,那就只能接收,不能发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板上的那个送受话器插孔是插发射手咪的,用的是 6.5三节的插头,

看图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话咪,那就 ...

对的,没有咪,请问咪是带开关那种么?机器是单工还是双工的?目前没有天线没有测试,电源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早期的渔台,总计10个频道,27.500MC是1频道,频道间隔0.025KC
其实看机器上的那些晶振,也可以知道 ...

说的全对,问题是玩过吗?还是有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没有咪,请问咪是带开关那种么?机器是单工还是双工的?目前没有天线没有测试,电源是有的

机器是单工的,话咪里面就是一个开关和一个动圈咪头

网友F:
当年是这机器的经销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是这机器的经销商

哦,还有库存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板上的那个送受话器插孔是插发射手咪的,用的是 6.5三节的插头,

看图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话咪,那就 ...

手咪有三个触点,一个地,一个咪,另一个接开关到地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咪有三个触点,一个地,一个咪,另一个接开关到地的吗?

咪头和发射开关的一端连在一起接地,咪头和发射开关的另一端分别接6.5插头的两个触点,具体分别接哪个触点记不清了,

接一下试试吧,反正也不会烧坏机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还有库存货么?

哈!早就没存货了,这机器停产几年后,一些旧机器都论斤卖了废品换酒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咪头和发射开关的一端连在一起接地,咪头和发射开关的另一端分别接6.5插头的两个触点,具体分别接哪个触 ...

多谢指导,应该是这样的,要是能找到一份使用说明书就好了,里面应该有电路图

楼主:
测试一下接频道无任何的声音,喇叭收音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试一下接频道无任何的声音,喇叭收音正常

频道数与频率

楼主:
这份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