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火(山寨)手电维修

楼主(2023-02-15):
老人家用的突然不亮了,单独万用表二极管档可点亮,加电灯头不亮测试也没有电压,应该是板子有问题了,能走大神提供电路图吗?这个灯头也不知道多少功率,请教大家。

楼主:
图来了,刚才忘记了

楼主:
在后面,万用表测试导通关闭都正常

网友:
万能的某宝有这种板子买,便宜
自己想修的话,看看驱动集成块,MOS管有没有问题。。。也容易修的

楼主:
驱动集成块没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个吧,这个灯珠5w左右。

谢谢!灯珠是好的

网友:
买个板子吧,不贵

网友B:
后面开关接触环容易氧化,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开关接触环容易氧化,供电不足

这个很容易用万用表测量,好像不是。恒流板没输出

网友:
一直用神火L6 10W的,别的故障没有,就是内部容易松动接触不良,用剪刀二个尖拧紧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有个3-8欧姆电阻串联开关应急实验,

楼主:
换了一个恒流板和尾部开关完美修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