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校对数字表交流电压档可以吗?

楼主(2023-02-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能,与输入阻抗有关系。

网友:
看数据没问题,交流电压本来就不稳定
但小心20K电阻冒烟

网友:
理论上可以,用市电实际不太可能,你在测其它电压时有可能会有少量波动而使分压数据测不准。比如235V,对应第二分压2.39v,那么2.39v这个数有可能是电压237v时的分压值,也可能是241v时的电压值。

网友:
在没有源的情况下,我用正弦波信号发生器校准。

网友:
我的这种信号发生器,交流信号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