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给看看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2-16):
微鲸55寸的机器,看了100多天就这样了,是哪部分的问题?又没有图纸资料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灭了?不出图像了?关不掉了?

开关机正常,收看正常,就是颜色不对,对比度,色度,不可调,都是智能的。连开关机按钮都没有,都靠遥控器操作,遥控器里没有色度,亮度等选项。

网友:
对比度重调一下

网友:
才100多天,为什么不找售后解决,应该免费给解决啊

网友A:
灭了?不出图像了?关不掉了?

网友:
进工厂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机正常,收看正常,就是颜色不对,对比度,色度,不可调,都是智能的。连开关机按钮都没有,都靠遥控 ...

那就刷机试试或者工厂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刷机试试或者工厂模式

恢复过了 没用。还这样。

楼主:
不管事,还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