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功率显示插座显示的是真有效值吗?

楼主(2023-02-16):
LED恒流灯板功率显示插座显示的电流,电压,功率间是什么关系?哪个是准确的?我感觉功率的可靠性高些?
或者说72毫安是由于功率因数低造成的大电流(线路电阻上损耗它却是实打实的?)用电器上的有效电流没这么大。

补充内容 (2023-2-16 11:22):
功率因数是不是可以从有功功率10.43W除以电压乘以电流数16.97W得到功率因数0.61?

网友A:
功率=电压x电流x功率因数。LED灯的功率因数小于1,所以就出现了楼主看到的现象。

网友:
最起码比标注的还是有说服力,
我干工程验收就拿他做标准,功率标称不足的统统算材质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电压x电流x功率因数。LED灯的功率因数小于1,所以就出现了楼主看到的现象。

提高功率因数可以使线路传输更大的有用功率吧?功率因数是个时刻在变的量,难以捉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高功率因数可以使线路传输更大的有用功率吧?功率因数是个时刻在变的量,难以捉摸。

是的。电力变压器附件有无功补偿电容,部分电器的电源电路有无源或者有源PFC,也就是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降低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力变压器附件有无功补偿电容,部分电器的电源电路有无源或者有源PFC,也就是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

“电力变压器附件有无功补偿电容”-----------矫正功率因数。一般来说变压器的负载不断的变化,功率因数也不停的变化。这种功率因数校正装置是根据功率因数的变化自动完成校正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力变压器附件有无功补偿电容”-----------矫正功率因数。一般来说变压器的负载不断的变化,功率因数 ...

无功补偿电容由自动投切控制器控制。

网友B:
准,能区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网友C:
楼主的功率插座不能测试功率因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功率插座不能测试功率因数吗?

没有显示功率因数功能。是不是可以用有功功率数除以电流和电压乘积得到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能区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这个太高级了!明显的特点是数据时时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能区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开关电源充电时,功率显示插座测量交流电流和9205测量交流电流比较。
     数值相差一倍之多!看来两者的测量原理也不一样?如果功率显示的是有效值,电流的有效值应该是46W/235V=0.195A(接近9205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