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目黑7124

楼主(2023-02-16):
掏了台二手7124,开机光标极不稳定,一会儿4个一会儿5个,扫频曲线极丑且频标指示位置也明显不对。本来就是打算用它做另外一台的对照机用的,那就拆开修吧。先清洗,用了油烟机清洗的东西,这东西挺厉害,经常把一些元件的标识给莫除掉,这个要注意。清洗后装机、试机,有意外,5个光标稳定的出现了,光标位置也准确多了,扫频曲线也好看多了,扫中波高放比以前的那台好看不少。但还是有光标影响扫频曲线的问题,且光标不是很准,不过好像比一直用的那台要好一点了。有时间再慢慢整吧,先用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有查了一下振荡电路锯齿波的波形,发现底部有一个明显的平台,怀疑是它引起的问题,但苦于找不到锯齿波 ...

你要找到电路图,就可以分析锯齿波产生平台的原因。锯齿波的预放大管是从0.7V开始放大锯齿波正程的,0.7V就是个平台,现将锯齿波放大管发射极拉低0.7V,使放大管从零伏开始就能放大,平台被消除了。这是锯齿波平台消除原理,具体参考原厂电路。

楼主:
看看清洗完的板子不是可以的吧?没敢过分清洗。另外信号发生器部分和高压部分没清洗,都在盒子里面也不需要清洗。

网友:
变旧为新,楼主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你拆这一大堆零件不知是怎么还原的,看到都脑壳大。

网友:
既然已经拆开了--请多上一些图片---清晰点的--局部特写照片吧---给没有的坛友开开眼---谢谢

网友:
楼主多少钱淘的,我也打算找一台玩玩

楼主:
机器含邮费1200元多一点。拆机时拍了照片,连接线太多了记不住。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器含邮费1200元多一点。拆机时拍了照片,连接线太多了记不住。

有这些照片拆开再装回去就差不多了。

网友:
偏转线圈都能水洗,但只能用洗衣粉或者餐具洗洁精,不能用油烟机的,那家伙狠了点儿,

网友:
那时候的技术还是跟不上,做工不错

网友:
老鸡了,有点贵,现在机器选择空间大,不过自己喜欢开心最好。

楼主:
这几天又鼓捣了一下发现MW低端扫频宽度明显不足频标间距拉大一点扫频信号就覆盖不住了,看下面的扫频图像。怀疑是锯齿波有问题,但找不到锯齿波生成电路部分。下面是3块主要的扫频信号产生部分的板子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覆盖宽一点的扫频图和机器的锯齿波图形以及扫频信号图形。

楼主:
另外这机器有两个高频振荡器不知是什么原理,看上面的第一、第二张图。

楼主:
第一图左下角的三个接线端子是连接频率转换开关的,低电平为开。

楼主:
昨天有查了一下振荡电路锯齿波的波形,发现底部有一个明显的平台,怀疑是它引起的问题,但苦于找不到锯齿波发生器部分的电路也是无从下手。

楼主:
现在的机器只要不是把光标调的太密集是可以用的。重新调整了5个光标的精度,用频率计检查光标的精度也就马马虎虎吧,这种机器光标也不可能有什么太好的精度,也就定性看看扫描曲线而已。

楼主:
输出扫频信号幅度没有高频毫伏表调整,就调到一个自己感觉不错的幅度了。

网友:
我有一台,很脏,很多灰,但是我也不敢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这机器有两个高频振荡器不知是什么原理,看上面的第一、第二张图。

楼主找一下上海 刘师傅,你跟他说一下故障,他能告诉你具体哪个元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一下上海 刘师傅,你跟他说一下故障,他能告诉你具体哪个元件坏。

谢谢!是本坛的朋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有查了一下振荡电路锯齿波的波形,发现底部有一个明显的平台,怀疑是它引起的问题,但苦于找不到锯齿波 ...

油葫芦之类的强力去污喷剂,我中过弹。发现里面有强力氧化剂以及漂白成分。洗油烟机、厨房不锈钢、大理石台面没事,喷电子产品千万小心。我为此弄坏了一台两百多块买来的红星401A收音机外壳。原来光滑塑料表面。喷后干了必成毛糙喷砂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葫芦之类的强力去污喷剂,我中过弹。发现里面有强力氧化剂以及漂白成分。洗油烟机、厨房不锈钢、大理石 ...

没错,对铝板也有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到电路图,就可以分析锯齿波产生平台的原因。锯齿波的预放大管是从0.7V开始放大锯齿波正程的,0.7V ...

非常感谢朋友!处理方法学会了,下一步就是找到锯齿波发生电路了,我在慢慢找找。

网友D:
锯齿波的波形应该是正常的,7125a也是这样的波形,7125a平台部分10毫秒,锯齿部分30毫秒,排线上测量锯齿峰峰值7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锯齿波的波形应该是正常的,7125a也是这样的波形,7125a平台部分10毫秒,锯齿部分30毫秒,排线上测量锯齿峰 ...

找不到怎么调整就先这么用着吧,现在除了AM中频几个频标不宜拉的太宽外其他基本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怎么调整就先这么用着吧,现在除了AM中频几个频标不宜拉的太宽外其他基本正常了。

两台一样的参照下好的那台能否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台一样的参照下好的那台能否修好。

最近没事准备打理一下另外一台,应当问题也不大,就是扫频宽度比较宽时频标会干扰扫频信号,先打扫下卫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台一样的参照下好的那台能否修好。

主要是不知道锯齿波电路在哪儿。

网友F(2024-03-25):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锯齿波电路在哪儿。

楼主,我通过自己摸索,找到了锯齿波产生电路,侧板中位于中间位置,有个555时基电路,这个就是负责产生锯齿波的电路,555左侧有个容量334的涤纶电容,是积分电容。
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是一个10mS的平台和30mS的锯齿波,也就是周期40mS,频率25Hz的扫描频率。
我记录了全部测试点的波形,有空我发个贴。

网友:
我大概了解了侧板的功能,目前高频部分还一头雾水,没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通过自己摸索,找到了锯齿波产生电路,侧板中位于中间位置,有个555时基电路,这个就是负责产生 ...

谢谢!期待老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