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能源汽车的优点

楼主(2023-02-16):
京城购车,摇号是一道坎。电车据说不限制,但是,不了解它是否好用。比如充电问题,是否有汽油车,那样方便。

网友A:
别出远门,其他的还可以。充电先找物业看小区能不能安装充电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出远门,其他的还可以。充电先找物业看小区能不能安装充电桩。

如果没有专用充电桩,一般家用电,我想是容量不够大,无法充电

网友:
如果是刚需,充电问题不是问题!

网友:
我也不懂,但我感觉应该带用家用电充电的充电器吧!我们东北基本上没车库不考虑电车!

网友:
电车看使用率,一年2w公里以下不实惠

网友:
家里有充电条件可以上,220V就可以(很多可以设置充电功率的,不会超负载。如果能申请专用电表,晚上充电更便宜)。。如果每天用车大几十公里的,马上上电车,油钱起码省1000/月以上。。。

网友:
1,有固定车位装充电桩  。  2,基本用来上下班,不怎么出远门。3,用车比较多,一年公里2W以上,最少1万以上。
如果有这几点,电车还是非常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专用充电桩,一般家用电,我想是容量不够大,无法充电

16安的空调插座,家里没有吗?

网友:
电车只能买4-5万的迷你车,再高的就不能买,因为自然的危险,不能远程的行驶,各种问题都是不能买的原因

网友:
在市区开开是方便的,但上高速比较费电。

网友:
电车,你以为好,其实比油车更不好用。侄子的电车,五零那种微型车,给我开了几天,我就还给他了,开快一点,飘啊,另外就是,上坡起动一不小心会溜车。还有就是100公里不到没电了。充电麻烦。他说,夏天还好,冬天只能跑4、50公里。

网友:
巧了,刚买混动不久,因为充电问题跟物业之类的也反复沟通(吵架)几次。比较了解。

电动车最大优势,一是整车操控体验极佳,起步就是最大扭矩。动力流畅,极小噪声,几乎没有发动机震动。以前要想有这种表现,没个八十九万上V6以上大马力豪车 ,是想都别想。

我的车是PHEV插混。纯电驱动的时候,电机虽然只有140多匹马力,但是起步加速超车行云流水,非常流畅,没电了之后开混动,虽然汽油机有310匹马力,但是感觉也不如那小电机舒服。

二是用车非常便宜。如果有家庭电桩,夜间3毛钱谷电简直跟不花钱一样。 也不用万八千公里想着换机油三滤,更没有火花塞机脚垫乱七八糟各种玩意。我印象里,即使是需要更换一些油液最小也是差不多4万公里才需要换一次。用量也很少。
============================

电车大问题也有一些:
冬季里程一般是打6折,一些车甚至是4-5折。
高速过于耗电,里程打折。
跑长途 各地充电桩建设问题多,经常有坏的,或者需要排大队的情况。
=============================
充电:
一般纯电车带快充口和慢充口。

     北京市内可以说99%的充电站都是快充站。  快充一般1小时以内充满。前半段速度快,比如汉EV我印象里是10分钟130公里, 25分钟充一半。   您去下载一个手机APP叫 e充电,是国家电网官方的,里面有个充电地图,如果电站距离您家两公里左右,那么我认为家里不用费劲装什么充电桩了。

     这种地方电费一般是0.9--1.9元之间,以1.2-1.5元最多,峰谷电价实时浮动。晚上便宜。

如果您车位离家近,可以拉线到家,那么可以用慢充,国标慢充最低6A,也就是1300瓦,一个220V插座即可,但是很慢,如果是比亚迪汉,这个功率要2-3天才满。 所以一般家庭拉16A插座。 如果 您有固定车位,跟物业协商好了, 那就可以在车位上装固定充电桩,一般也是慢充,32A的,7千瓦,冲比亚迪也就是十小时,一晚上怎么也够了。

我印象中国家有个政策,如果您有固定车位,无论是租是买, 除非是小区总电力容量不足,否则物业及电网均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拒绝您装充电桩的要求。

网友:
电车二手贬值厉害,建议可以先搞个车况好的二手感受下,实在不行卖掉也亏不了太多
21年17.1买了个朋友的20年的model3(出了一次小事故),开了不到6000公里,坐标029,我们小区也没有固定车位,但周围2公里内有好几个充电站,充电还是很方便的,平常1块多一度电的话,基本一公里0.25元左右;有时晚上回去晚,刚好去充电站充个谷电,5-6毛的样子,一公里成本就1毛左右了,有了电车之后,几乎不开油车了,就过年去了趟外地用了一次。

电车优点:不限号、可以走公交车道、市政车位前两小时免费停车(西安可以,其他城市不知)、没有车船税、提速快、几乎不用保养或保养成本很低、用车成本低,每年一万公里以内的话,最大的成本不是电费,是停车费和保险费。。。。。

电车缺点:三元锂电容易自然,磷酸铁锂冬季续航尿崩,不过特斯拉还好,冬季续航6到8折的样子、没有充电桩的话,每次充电需要等,着急的情况下,没有加油那么方便、保险比同价位油车略贵、底盘低,一些路况比较差的地方通过性不好、坐车的人容易晕车。。。

暂时想到这么多,欢迎补充

网友:
外面快充一般一个小时能充满,车库装的固定充电桩一般是7千瓦的,大概6-7个小时能充满。没有条件装充电桩的,如果车可以停在楼下,也可以买个3.5千瓦的随车充,从家里的空调插座取电飞线下去充,充一晚上差不多就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