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摄像机记录内容咋进优盘

楼主(2023-02-16):
手持摄像机里面,记录内容想转到优盘里面,保存下来。但是,摄像机里面的专用磁带。现在是难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脑加采集卡,摄像机连接采集卡,电脑软件采集为数字化视频。

采集卡多种多样,几十元到几百元都有,清晰度由低到高。采集卡越贵采集清晰度越高。

网友:
好像摄像机有1394的

网友:
能在电脑上播放的话, 就可以一边播放一边用电脑录制出来.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摄像机有没有1394的接口,如果没有,用采集卡,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花点钱,请人做。这种量不大的,又要采购设备,又得现学技术,得不偿失。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指教。。

网友:
不过视频采集卡一般都自带录像和轻度编辑软件 只要要求不是 视频抠图 之类的高级玩法 还是可以用用

网友:
我当年有DV摄像机,电脑有1394接口,但实际还是找电视台的朋友帮忙把DV带转成了DVD。
自己折腾有格式转换的问题,当年的电脑好像单个文件最大18G,放不下一盘带子的内容。

网友:
玩过几年索尼家用摄像机,磁带是H8的,现在连采集卡都扔掉了。

网友:
只能用电脑采集的方法把录像带的内容转换成电脑视频文件,采集设备要视录像带而定。如果是VHS、VHS-C、V8等模拟录像带就用USB模拟视频采集卡;如果是D8、Hi8、DV、DVCAM等数码录像带就用数码采集卡(1394卡)。

网友:
要看摄像机带的输出口是什么。如果AV口,普通的电视接收卡即可,potplayer直接录像录音。不过,还是要点视频经验的。没搞过可能还是搞不定。

现代电脑基本没有PCI槽,多半只能用usb口的。

某宝上肯定有商家代客倒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