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谐振回路改善收音机频响均衡度

楼主(2023-02-16):
各位坛友,在上个帖子里我谈到了想用LC谐振回路对音频进行衰减(或其它)方法来微调收音机的频响均衡度。起因是我得到了一台低音效果出人意料之外好的日立便携老机 KH-1550。它的整机声压下探到100Hz(-3db),上摸到7000Hz(-7db),单从这方面来说几乎可以达到特级机的水准(可参阅我的旧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7279&extra=)。

很显然,除了因底板反装而造就了更大的音频空间外,它内部配置了低音提升回路,而且用了特殊的长冲程喇叭。否则的话想推动恒磁4寸纸盆喇叭是用不到2.5W的最大输出功率的,输出管也没必要选TO-126的中功率管。

但此机存在着一个缺点,即与1000Hz相比在1500-2000间有个8db左右的凹陷。尽管到了3000Hz时又得到了恢复,但此凹陷仍然对音频的明亮度通透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使对人声来讲,齿音几乎完全消失。
我有点完美主义倾向,老是捉摸着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有二个方法,即提升1500-2000Hz的电平,或衰减1000Hz及3000Hz(此机在3000Hz处的输出电平与1000Hz相同,有个凸峰)。如果能有个5-6db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考虑再三,决定用衰减法。找不到线路图,只好从音量电位器的输入端着手。

设计思路如下:

音量电位器是 5K,信号源内阻(以调频为例)是2K,对需衰减的频率来讲(1000,3000),带宽基本上等于频率的1/5,即LC振谐回路的有效Q值在5上下。根据初步计算对1000Hz电感选200mH左右,而对3000Hz的则为50mH。于是就网购了100及50mH的6*8工字型电感。

原先准备用二只100mH串接后得到200mH电感量。但多用表测量后才知其单只电感的绕线电阻高达310欧,而100mH电感对1000Hz的感抗仅628欧,也就是说电感的Q值只等于2。

情急生智:我找了只节能灯上用的磁环,用砂轮掏大内孔后套在工字型电感外面,再用蜡封。得到的电感是220mH,感抗为1.382K,Q值为4.5。基本满足要求(题外话:看来节能灯上的磁环的导磁率并不很高)。谐振后阻抗为6.2K。衰减在5db左右。

对3000Hz来说情况简单多了:50mH电感的线阻为125欧,感抗为942欧,Qo大于7。为了保证一定的通带,我想串接一只33欧电阻,让QL降到6。谐振后阻抗为5.6K。衰减在4.5db左右。

找到电位器输入端,用小刀划断,

串入1000Hz的衰减器

以此类推,再接入3000Hz衰减器。

相先试听一下单接1000Hz衰减器后的效果。就装箱,开机。
一改先前的沉闷:亮度提高了,齿音也出来了。

我比较信懒仪器,尽管自已所拥有的是非常简陋。
用沙发垫子加毛毯做个“无反射听音室”,测量整机声压。结果如下:

大受鼓舞!接下来想找到低频大回路负反馈部份。如果能在中间串接一只1750Hz的并联谐振器,让此频率的负反馈减小3-4db,那或许会更完善些。

尽管效果斐然,但KH-1550是个小众机型,也很难找。但我想,如果对音频有比较高的要求,各种机型都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

供参考。

网友A:
收音机的输出幅频特性受低放的影响,同时也受中频曲线的影响,矩形中频曲线配合平直的低频曲线,馒头型的中频曲线配合高端翘起的低频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的输出幅频特性受低放的影响,同时也受中频曲线的影响,矩形中频曲线配合平直的低频曲线,馒头型的中 ...

你好,谢谢关注。

整机频响的确与高频部分的性能有关,而我先前所做的仅仅是音频注入而已。

已网购简易调频发射器,准备测一下调频状态下的整机声压表现。

也是非常低端的产品,但我总以为在这个时代,即使非常简陋的仪器都要比人耳精确的多,上帝创造人的年代太遥远了。估计我的观点在坛里是少数(极少数?),主流是靠“一耳朵”来解决问题。这或许可以从你是唯一的回帖者可以看出。当然了,我的东东也太原始了点。

对了,中音凹陷的问题已解决。我找到了它的负回馈电路,是简单的二级并联电压负回馈。我断开铜箔,从中串接了一只330欧电阻及串联谐振回路,将谐振点选在1.6KHz,提升6db。结果至少是令我自已满意的。

再次感谢关注。否则那会是张“光屁股”帖

网友:
火腿朋友您好!你几天前已发了相同内容的贴,因此按本坛规定两贴选一,必须封掉一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看了这个新帖,使我觉得本贴似用近上千万的三个响尾蛇打一个气球的感觉.

这台机是台简易民用机,怎会用如此复杂的,如对待三十管电路的复杂手段去处理?

此贴廾四小时后删除,请回原贴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关注。

整机频响的确与高频部分的性能有关,而我先前所做的仅仅是音频注入而已。

您在音频级修了频响曲线,照顾到am平衡,却破坏了FM,,,,,您好象没有了自控/全盘力了.,,,,,,

封了这新贴后,您冷静读一下旧贴,,休息,清醒一下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这种创新的精神。实验的过程很乏味。但结果还是令人兴奋的。作为收音机就是拿来听的。有一个好的音色。会让我们不忍心的去关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