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给该收音机套件添加LED电源指示灯

楼主(2023-02-16):
网上买的成熟套件,根据电路图装焊后一次性就装响了,第一次焊接集成块,多少有点忐忑,居然也成功了!欣喜之余发现这款收音机如果有电源指示灯就更好了,因为用轻触开关来实现电源开关,有时候不小心碰到开关,收音机就会开一晚上,白白浪费电,还容易导致电池过放电漏液之类的。现在又做了一个半成品,主要原件都已连通,打算用个盒子装起来,但就不知道在原电路中哪个位置增加一个指示LED(3mm的高亮LED),轻触打开后就亮。不同于有些采用拨动开关的电路,直接在电源上并一个LED或者再串一个电阻。实在有点无从下手,新手小白又怕贸贸然随便试烧掉集成电路,还请各位大神请勿见笑,在此求教,感谢!

电路图

电路图

收音机电路正面

收音机电路正面

收音机电路反面

收音机电路反面

收音机成品

收音机成品

准备改造的半成品电路

准备改造的半成品电路

网友:
可从晶振信号入手试试

网友A:
工作电流和关机不同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流和关机不同判断

电流法好些,但会影响最低供电电压

网友C:
测量一下调台和调整音量引脚工作和关闭时电压,我记得工作时候有电压关机时无,可以引出当做led驱动信号。

网友D:
当年的我是把LED并在扬声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调台和调整音量引脚工作和关闭时电压,我记得工作时候有电压关机时无,可以引出当做led驱动信号。

调台和音量引脚在通电和关闭时电压都比电源有小幅下降(2.6V),但用发光二极管都是呈弱光,只有直接接在电源(旧电池,2.7V)上会很亮(照片1),问题还是没解决,直接豁出去用负极接了led的负极,然后用led正极去试各焊点,结果也是一样,都是弱光(照片2)。关了也一样,没起到指示电源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的我是把LED并在扬声器上的

耳机引脚也没反应,测电压居然是0

网友:
耳机前极看看,排除耳机插口接触氧化

网友:
每個按鈕都應該有微弱的上拉電阻, 加個三極管驅動LED可以實驗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法好些,但会影响最低供电电压

0.1电阻+运放放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台和音量引脚在通电和关闭时电压都比电源有小幅下降(2.6V),但用发光二极管都是呈弱光,只有直接接在 ...

直接接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加三极管或者mos管,判断开关机引脚电压变化后控制LED才行。

或者你加个硬开关。

网友E:
这个套件芯片有问题,搜台很少,不会停台。

网友:
直接加一只机械电源开关,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加三极管或者mos管,判断开关机引脚电压变化后控制LED才行。

或者你加个硬开 ...

看来我想简单了。硬开关确实有必要,软硬结合,双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套件芯片有问题,搜台很少,不会停台。

感觉灵敏度还行,性价比非常高,音质蛮不错的,就是容易受干扰,这是后面一个话题了,更有挑战性。

网友:
分别把所有脚的电压开机状态和关机状态都记录下来,比较一下有没有不同的,如果有就经大阻值的电阻取出电压信号控制MOS管,如果逻辑相反加一级反相器。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24-04-17):
测量除了地和电源脚以外的脚开机和关机状态的电压,如果有变化,恭喜你有变化那脚就可以做电源指示,但并不是说肯定就可以直接驱动发光管,或许需要一些辅助电路。就几个脚,你可以把测试数据公布出来,别人才好提供帮助,直接用发光管瞎碰的办法是不靠谱的。刚刚看到楼上的图,果然是音频输出端可以取出信号。

网友(2024-10-19):
这样接会影响声音吗?

网友(2025-02-05):
我手里的这个套件就有一次电池电都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