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光碟机之换激光头

楼主(2023-02-17):
学习光碟机之换激光头
升降架新旧的铰链不同,还得用旧的。所以把浮筏做了交换。转片和寻迹电机线路板也与原机的接插件不同,所以也的用旧的。为了保险起见,又做了二次短接,先把原锡封短接焊开靜电保护口,上机测试其它动作正常后再撤除自己加的短接。进出仓正常,原也正常。撤了自己加的短接。不能工作。
分析认为,可能问题出在自己加的短接造成解码板损坏。也可能是光头型号不对。原机是K SS210A,新的是212A。
原机光头能动,现在不能动。只有关电源时动一下。
第一次接触光碟机修理,失败了!茫然了!

网友(2024-04-17):
只试过原型号代换,够简单

网友:
别折腾了,现在买的光头没有好的,过去换过几个都不成功,白瞎钱了,有一台机器换了以后可以用,不多久就读碟不畅。

网友A(2023-02-18):
你新买的激光头,你能保证它是好的吗?或是你在好的机器里直接拆下来的吗?网上说能用的激光头,一般不一定好用

网友B:
激光头能发光和上下移动证明工作正常,检查KA9256的输出是否有信号,如果有,顺着电路查找回路中的自恢复保险是否开路了,样子像个陶瓷电容,我几年前曾修过相同毛病的CD机,就是这个保险开路了,这个保险的作用是卡碟时切断主轴电路,防止烧毁驱动IC,但是不影响取出碟片后的再次播放,有时候多次卡碟会烧掉这个保险,淘宝上去买个相同规格的换上就行了,不要随便加大或者用保险丝替换,不是烧IC就是卡碟后无法再次播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1.5伏不转。3伏转。电流大概有几十毫安吧!

这电机1.5伏单独试能转,只是慢,试一下新买的机芯电机,比对一下

网友C:
如果用指针表X1欧档测主轴电机应该转动,不转就是坏的

网友B:
只更换光头即可,一起更换主轴电机是多此一举,不同型号主轴电机与上面的压板并不相配,造成聚焦距离的变化,导致读取失败。

网友B:
这种机芯悬挂弹簧的前后高度是不同的,装反了托架上升高度不够,光点无法正确聚焦到碟片上,所以读不出来,这点坑了不少自己更换光头的人,另外不需要连托架一切更换,抽出导轴仅更换光头就行了。

网友C:
212可以代替210,实际不用拆整个架子,捏住白色靠轮下部卡子,取下靠轮,把金属循迹杆一端黑色对卡向两面分,向此方向推动金属杆,从另侧固定孔退出向左上略扳,就可以拉出光头,不用动其他地方,这俩主轴电机托片轮不同,不能互换

网友:
楼主高高手!!!
前阵去修车,看到扔掉的车机问修理师傅要了一个回来,
CD什么盘都读不出来,也怀疑是不是光头坏了,
没敢动手。。。。

网友:
你这手艺还是有点菜了  记得这个只换光头即可,架子一起换的还是少

网友:
原则上一般用同型号的光头代换即可,你现在型号不同了,因为这东西比较古老了,我也忘记了210a是不是可以代用212,感觉不行,好像当年还有个叫213的光头,记得光头正常工作要主轴旋转,光头有上下聚焦的动作,然后才正式工作

网友C:
光头不动可以换回原头试试,还不行可能电路坏了,也可能两组线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头不动可以换回原头试试,还不行可能电路坏了,也可能两组线插反了

放了几个小时,光头有了反应。能发出较旧头强的红光,镜头也能上下动了。这说明换头过程中的操作定性没错误。但读不出碟片,买个新碟片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了几个小时,光头有了反应。能发出较旧头强的红光,镜头也能上下动了。这说明换头过程中的操作定性没错 ...

主轴电机轮子不是原来的,不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电机轮子不是原来的,不配套

你是说,下面的主轴磁铁盘和上面的的活动夹盘盘铁盘有错位吗?还凹陷不配套?

楼主:
谢谢给位回复,再想想办法。

楼主:
CD机所用集成电路:
正面3块
KA9256 ,
BA4558,
LC7881,
背面4块
SONY:
CXA1081M,
CXP1011Q,
CXD1167Q,
CXA1082Q

网友D:
我弟一台CD机就是210光头。太老了!换个DV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芯悬挂弹簧的前后高度是不同的,装反了托架上升高度不够,光点无法正确聚焦到碟片上,所以读不出来, ...

弹簧没有动,只是调换了浮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弟一台CD机就是210光头。太老了!换个DVD吧。

我就是学习目的,并不是为了听。VCD,DVD,EVD都有机器,几乎不用,都放坏了。

楼主:
经网友提醒,思索后确实210和212比与上架距离并不能完全一致,这可能是个重要原因。但这要有212机芯才能有准确确认。但问题是,根本没有212机芯。

网友:
212能够替换210,我的cd机就换过。更换光头即可的事,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更换其他部件。

楼主:
按网友的指导,把浮筏恢复成原机的。除过光头以外都是原机的。情况依旧,即可以发光,镜头也能上下动,进出仓都行,就是碟片不转,电机是好的。目前能想到的,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自己在再次换光头时引起光头损坏。二是板子有故障。量了一下光头到浮筏的高度新旧都是15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更换光头即可,一起更换主轴电机是多此一举,不同型号主轴电机与上面的压板并不相配,造成聚焦距离的变化 ...

主要是不懂,第一次换光头,买下就是这样,就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2可以代替210,实际不用拆整个架子,捏住白色靠轮下部卡子,取下靠轮,把金属循迹杆一端黑色对卡向两面分 ...

按你的指导,再次做了。情况任然是盘不转。你的指导非常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指针表X1欧档测主轴电机应该转动,不转就是坏的

试过,1.5伏不转。3伏转。电流大概有几十毫安吧!

网友:
原来的激光头的物镜太脏,你最好清洁一下,

用棉签过一点水,自来水即可,然后再沾上一点点洗洁精,洗碗的那种,

轻轻的转动棉签来擦拭物镜表面,然后换新棉签,同样湿上自来水并甩干,(多几条棉签多做几次)充分擦拭后,让它自然干,应该可以用的,

我一般直接放超声清洁器里,加水加洗洁精,多超声几次,过后用干净布包好,轻轻甩干水分,风筒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头能发光和上下移动证明工作正常,检查KA9256的输出是否有信号,如果有,顺着电路查找回路中的自恢复保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非常好,非常及时。

楼主:
学习光盘机
之第二次换光头成功,这台机成色较新。头一次换没成功,那台机成色较差,可能是电路板还有点问题,也可能自己加的短路点拆除不对引起的。

楼主: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16时52分
昨天深夜,把买的新买的主轴托盘拆下来,怀疑主轴电机有问题,想换电机,但旧的托盘拆不下,作罢。
今天测量CXA1082无输出信号,不一定是KA9256损坏。进出仓电机正常,说明这一半没坏。进给电机也能动作,归位到最里面。说明这一部分也能动作。就是主轴电机不动。光头循迹行程开关也对。检查5个可调电阻基本正常。

网友(2024-04-08):
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
在TB买了240光头、SF-90光头,都正常工作两年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新买的激光头,你能保证它是好的吗?或是你在好的机器里直接拆下来的吗?网上说能用的激光头,一般不一定 ...

你说的太对了 网上的激光头,十个九个半是翻新的,不值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