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得很开心。

楼主(2023-02-17):
老来无事,年青时有许多渴望。没有能如愿!托改革开放的福,八十年代未下海。当时手头很宽裕。所以买了不少电子元器件。这次在家DlY了一架直流电子管外差机。中周用的是312型,变频级振荡线圈是根据无线电杂志61年4月份封三的数据自己绕的。为了减少难度,先是装一个一级中放。的三管机,将变频级调整好后然后再加上一级中放,最后成功完成了一架简单的带二级中放的外差机。整机电路参照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书中一文(图5一70一M一lVl式收音机电路图)机器制作成功。灵敏度与晶体管外差机差不多(稍差些)只接一根一米长拖线,滿意收听。但是功率太小了。估计只有几十毫瓦。另外感觉变频级增益过大。有些自激,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教一下。变频级是否可以调整一下?目前乙电是来自变圧器稳压在5lV甲电同样稳压在l,4V。机子完成后很高兴,仿佛又回到几十年前的那种感觉了。其实也就是一个怀念而已……。上图吧

网友A:
享受制作过程的乐趣

网友B:
      这样的折腾挺好的,尤其是自己新手制作一些元件,既打发了业余时间,又增加了自己和家庭生活的乐趣,还能收听到一些新鲜事,可谓是一绝多得,赞一个!
      一生折腾,折腾一生,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享受制作过程的乐趣

谢谢前辈的支持与理解。很喜欢你的贴子。从中见到了许多古董级别的各种收音机。

网友C:
2P2输出75mW ,在一个房间足够听了。抬高乙电电压声音还会大些。要确定哪一级有寄生振荡,有针对性处理(中放与变频都有可能,表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折腾挺好的,尤其是自己新手制作一些元件,既打发了业余时间,又增加了自己和家庭生活的乐趣, ...

谢谢j板主的鼓励。我一直喜欢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简单的元器件。从中可以学到许多知识。这次对于变频线圈的制作很好!又了解了一些外差机方面的知识。原来並不难。

网友:
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2P2输出75mW ,在一个房间足够听了。抬高乙电电压声音还会大些。要确定哪一级有寄生振荡,有针对性处理(中 ...

谢谢于板主提供的信息。目前响度足够一个房间收听了。只是与晶体管六管机相比还是比不过。我还要继续改进一下。慢慢来。就如你所说,还要对怔下药。

网友D:
这个古老的收音机都是搞无线电的开始,我是在文革时期不上学了在家玩这个的。

楼主:
是的。自误自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古老的收音机都是搞无线电的开始,我是在文革时期不上学了在家玩这个的。

64年我在农村时,当时的大队书记有架直流二管再声机。因与我很投缘。所以常在一起玩。他当时说半导体比这更好。所以我直接从矿石机跳入了晶体管。但直流电子管一直是我怀念的东西!做成成品后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感受。也许其他人不这样想。

网友E:
做自己喜欢的事,做好机,看看听听,每天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64年我在农村时,当时的大队书记有架直流二管再声机。因与我很投缘。所以常在一起玩。他当时说半导体比这 ...

值流电子管大都是在高级的轿车上的收音机用的,还有航空的电子设备用的多。看到这这电子管收音机就想起少年时代的往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自己喜欢的事,做好机,看看听听,每天开心。

谢谢坛友的支持。

网友:
当时手头很宽裕,那时候真的是精神也富裕

网友:
了确心中的念想,玩得高兴就好。

网友F:
最初的时候看别人玩直流机,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一个甲电,一个乙电,声音也不大,远比不过交流机,所以一直没玩过直流机。

网友G:
给你点赞👍!自娱自乐,高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初的时候看别人玩直流机,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一个甲电,一个乙电,声音也不大,远比不过交流机,所以一直 ...

确实如此!两组不同电压的电源使用直流干电池非常不经济。不过采用专门的交流变压器整流过后的电源又等同于交流机。另外6pl的功率管也远大于小型直流管。所以在目前玩小型直流电子管在效益上是无法与交流6,3V的电子管相比的。我也是不过是了却了年轻时的一个爱好而已。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点赞👍!自娱自乐,高兴就好!

朋友说得对。玩么,高兴就好!各有各的喜好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两组不同电压的电源使用直流干电池非常不经济。不过采用专门的交流变压器整流过后的电源又等同 ...

那时我也就是12-13岁的样子,住家的附近有一个部队驻地,经常扔一些电台用的干电池组出来,有甲电还有乙电,同学捡来装直流收音机。但是听了觉得声音过小,不感兴趣。后来偶然见到一本介绍交流电子管再生机的书,就按照书中的图纸装了一部电子管再生机,整流用的是6H2,再生和功放部分和用一只6N1,用高阻耳机放音,声音比直流机大多了。
你收藏了那么多电子管,可装再生机,超外差,很有玩头,祝你玩得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时我也就是12-13岁的样子,住家的附近有一个部队驻地,经常扔一些电台用的干电池组出来,有甲电还有乙 ...

是的。手里还有约四五十只各类电子管!再声机也玩过好几种。其中效果较好的是一台带调节高放的再声机。灵敏度与晶体管直放式四管机有得一比。这几天绕了2套采用6A2的外差机振荡线圈。接下来再弄一台交流管外差机。

网友:
既折腾也快乐!为你点赞!

网友:
乐在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手里还有约四五十只各类电子管!再声机也玩过好几种。其中效果较好的是一台带调节高放的再声机。灵 ...

做的挺好,玩的开心,你这个直流机还有升级的空间。1把天线圈改成磁性天线,可以显著提高接收效果。2再加一级中放可以明显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3电源用充电电池,乙电可用直流逆变升压(要处理好纹波干扰)。杜绝了电源引入的干扰。这样可以优化接收远地电台微弱信号的效果。

网友:
2P2单端输出功率75MW。如果扬声器灵敏度低于90DB,声音不足是必然的。
加1只1B2和1只2P2,改为1B2自动平衡倒相2P2推挽,则能够大幅度提高输出功率。
或者,自检波后,采用晶体管阴极输出接集成电路功率输出,做成混合式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