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有SVCD、CVD碟片,介绍一下碟片文件目录

楼主(2023-02-18):
网上DVD镜像无穷无尽。SVCD的镜像居然一个都没有。
超级VCD,当年可是大红大紫。仅仅一个企业,日产量就1.5万台。
哪位有SVCD、CVD、EVD碟片的,请放到电脑光驱里,看看文件目录,视频的后缀名是什么。老衲想见识一下。

例如,DVD碟片的文件目录:

网友:
SVCD碟卖你两张要不要?

网友:
所谓的超级VCD只不过是把视频尺寸压缩更小,清晰度是惨不忍睹,以前小尺寸电视勉强能看,现在大屏根本不堪入目

网友:
VCD使用的是MPEG1图像压缩标准利用现成cd播放机技术制成的数码影碟机,CVD和SVCD是国内厂家利用现成VCD技术使用MPEG2图像压缩标准制成的影碟机,DVD是使用DVD数字存储技术使用MPEG2图像压缩标准制成的影碟机,国内后来利用现有DVD技术利用MPEG4压缩技标准开发出EVD,也就是能播放720高清碟片和多级电视连续剧压缩DVD碟片机器。

网友:
国人捞偏门昙花一现的东西,不值得花时间研究。

网友:
曾经拥有,但随着电脑普及,那些碟子不知所踪,仅存的几张,也不能展示在论坛

网友A:
SVCD以前买夏新影碟机 送了一套卡拉OK集  后来想要用电脑存下来 发现光盘里面没有任何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VCD以前买夏新影碟机 送了一套卡拉OK集  后来想要用电脑存下来 发现光盘里面没有任何文件

这种光盘称为无文件怪碟,可以在电脑上下载UltraISO安装运行,按F8键制作成ISO镜像文件保存,再打开制作完的ISO文件就能看到里面的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光盘称为无文件怪碟,可以在电脑上下载UltraISO安装运行,按F8键制作成ISO镜像文件保存,再打开制作 ...

没有试过这样做,

网友C:
VCD水平大概250线,SVCD大概350线,DVD480~576

网友:
EVD光盘里面有一个EVD_1的文件夹,里面是EVD特有的文件,光盘容量在8G左右,视频分辨率是1920X1080,在电脑上可以使用“影海风雷2006”播放EVD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D水平大概250线,SVCD大概350线,DVD480~576

由于一般人家不接S端子,dvd和vcd清晰度是一样的,更别提svc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