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台EL34单端,6N2并管推动,如果想升级或打摩,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3-02-18):
收了台EL34单端,6N2并管推动,如果想升级或打摩,请高手指教,目前听起来声音还不错,功率略小点。有无更好的驱动方案?

比如把6N2改成EF86,或者改成6N11,6CG7,6N1 等。电路图如下

网友A:
线材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网友B:
可能调整一下工作点比较现实,6N2并管已经够可以了。

重点是没看到环路反馈回路,这个接法,没反馈一般好不了。大多数情况下,接上反馈,立杆见影!

网友C:
据说EL34电路要换有的管需要改动工作点的,而且这个改动还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并非是最佳方案和声音,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保持原样,否则还不如换其他机型玩了

网友D:
听说6G2推EL34好听,试试?

网友E:
我看到的是6N2工作点建的好低。单管才0.65ma,这个位置的特性曲线好像不怎么线性。这个机子是无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EL34电路要换有的管需要改动工作点的,而且这个改动还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并非是最佳方案和声音,与 ...

谢谢指教! 目前声音还算满意,先收集下资料,有空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6G2推EL34好听,试试?

6G2管子好像是大八脚的吧,这个位置是九脚的,更改只能找小九脚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的是6N2工作点建的好低。单管才0.65ma,这个位置的特性曲线好像不怎么线性。这个机子是无反馈的?

谢谢指教,网上看到个打摩的方案,改为一半的12AX7 推动了。

楼主:
这两天听了两对箱子
雅瑟520音箱
W x D x H : 18 cm x 26.5 cm x 30 cm
重量 : 7 kgs
tweeter 1" (UA025-10)與mid-bass 5" (5201W)
sensitivity: 86 dB @ 1 watt / 1m與nominal impedance: 8 ohms
frequency response (-3 dB): 53 Hz ~ 20 kHz
power handling: 50 watts與crossover frequencies: 2.1 kHz

天鹅 M1 套件组装
单元配置:低音F5 高音RT1C-A

频率范围:48HZ-20KHZ
灵敏度;86

外形尺寸:高335深282宽225mm 阻抗:8欧姆

箱体材料:全部天然樱桃实木

两对箱子灵敏度一样,M1低频还多点,实际听音 雅瑟520的声音比较均衡, M1的高频比较清晰,低音略显不足。 估计和M1的复杂分频器有关,对驱动力要求更高。  看来应该把提高低频驱动力作为打摩的方向。

网友F:
引用 楼主:
6G2管子好像是大八脚的吧,这个位置是九脚的,更改只能找小九脚的管子

6G2是小七脚花生管,其性能直逼1/2—12AX7。6N4与6N2参数相同是6N2的低噪管性能同12AX7。后面的电路比前面的会好些。EF86五极管不好用(噪声与失真)三接推不动,不用并管的话你提到的三种管都可以用,注意6N11不要超压。
要得到较大的输出,就参考典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6G2是小七脚花生管,其性能直逼1/2—12AX7。6N4与6N2参数相同是6N2的低噪管性能同12AX7。后面的电路比前 ...

多谢老大指教! 图收藏了,调整下工作点,慢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调整一下工作点比较现实,6N2并管已经够可以了。

重点是没看到环路反馈回路,这个接法,没反馈一般 ...

谢谢指教! 这两天抽空搞搞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网上看到个打摩的方案,改为一半的12AX7 推动了。

6N2并联,是在你所提到和目前想到的几个方案里 最佳的。 6N11、6N1 都不如6N2并联。12AX7也未必比6N2好。
建议不要轻举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6N2并联,是在你所提到和目前想到的几个方案里 最佳的。 6N11、6N1 都不如6N2并联。12AX7也未必比6N2好。 ...

多谢海河老大指教! 那就 暂时先不动了, 晚上仔细听了听 惠威M1的声音,频响的高低频延伸比雅瑟520的要宽些,带来的问题是中频有点薄,听人声少些厚度。看看能否通过调整退耦电容大小来改善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海河老大指教! 那就 暂时先不动了, 晚上仔细听了听 惠威M1的声音,频响的高低频延伸比雅瑟520的要 ...

能用6N2并联,这电路不是随便初玩胆的人作的。

网友:
我是用6G2P推的,都是大八脚管,外观看起来协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用6N2并联,这电路不是随便初玩胆的人作的。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国外获奖的音乐制作人,做的胆前级就是并管一级放大,加恒流源阴极负载的电子管缓冲电路输出。

楼主:
这几天折腾的过程

功放参考网上介绍的一些方法,加强了滤波退耦,目前声音还算满意,高中低三段均衡,高频还可以再做的细腻些。
开始用的2014年买的红芯的数字播放,主要是WAV ,APE,MP3类的文件,不支持DSD,
TCXO 温补晶振+红芯 ES9023 解码器

后来改为升迈的CS5 便携数字播放器,播放些DSD文件,效果不错,就是输出信号强度比较弱,电位器要旋转到12点位置,于是考虑加个前级,提升下信号强度,试了2个前级,仿制马蒂斯ATOM 和 简单的双运放 前级
开声ATOM 声音非常不错,宽松,舒展,人声好听了点。 双运放前级 中规中矩,没什么特点。想到最初的5687单管前级,又翻出来,接了进去,开声真是非常喜欢, 马蒂斯声音属于比较理性全面的表现,5687单管前级播放人声,质感非常真实,先接上这么听了。
估计是5687输出的耦合电容用了2个油浸电容并联的原因。

网友H:
我觉得你把阴极电容换成150UF试试,另外并上10UF聚氨酯音色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把阴极电容换成150UF试试,另外并上10UF聚氨酯音色会改善

多谢指教,6N2的阴极电容并联个1UF的CBB电容,EL34的阴极电容并联了2UF的CBB电容,中频有点太厚了,听邓丽君的歌都睡着了,又并联了104和103的电容,现在声音比较均衡了。

楼主:
这个单端玩的管子不少,手里的6P3,6550,KT66,6L6,5881,都试试效果,KT66曙光的,声音还不错。
昨天天买的喇叭线到了,百元左右,换下了原来的怪兽线,前面6N2 改为北京的,听起来声音不如原来好听,一会再换回怪兽线和曙光的6N2试试。怀疑是不是喇叭线的两头的接线端子和香蕉头影响到音质,怪兽喇叭线是直接查到接线柱上锁紧使用的。
换了条喇叭线,声音有所改善,但是还是没有原来的感觉, 换回怪兽线后,声音算是正常了, 听奚秀兰的歌,就是声音透明度非常好,高频细节没有损失,用成品的喇叭线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成品喇叭线因为带香蕉头调试插拔比较方便,但是对于声音的影响还是有负面作用。

楼主:
打开功放时,声音时断时续,赶紧检查下接线,发现是喇叭线松了,又拧紧了一次,才算正常。
成品线的Y型插不太好用,估计用在音箱接线柱上可以,插在功放的端子上,因为太硬,不容易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材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看系统高低和个人听力而定吧,听不出区别来更好, 省钱了。 现在看,还是有源音箱更合理,省去喇叭线的麻烦了。

楼主(2023-06-05):
今天看了一个老外的评测,说这功放不打磨根本没法听,准备按照他说的修改下,看看声音有没有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