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外壳破碎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2-18):
这是我以这种方式坏掉的第二个电子管了,这个型号是6BE6,是用到收音机变频的。

今天发现收音机不响了,这个电子管头顶发白,从根部裂开了。

以前坏的一只是整流用的5Z2P(我在另一个帖子说5Z3P,说错了,今天检查了下是5Z2P),也是这个坏法。不过这个5Z2P的玻璃壳从胶木座上松动了,我涂了一点虫胶黏牢了,然后用了一段时间就破碎了。

我以前怀疑是虫胶的问题,膨胀系数不同。现在看不一定是这个问题,这个6BE6没有底座的,莫名其妙就这样了。

网友A(2023-08-30):
我有台机子的整流管也是开裂了,更换了用了1天不到又开裂了,检查是管座孔与管插脚接触不良,导致电弧高温开裂,缩孔后解决!

楼主(2023-02-18):
这个事吧,我还是没弄明白。

我有个习惯,就是机器入手后要清洗干净,管子要拔下来用酒精擦干净,看到管脚弯了要正过来,当然不会蛮力。

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电子管都是没有拿住,掉地下摔坏了,想这种的损坏第一次见到。

不过,我总共也没有用过几个小时的电子管,孤陋寡闻了吧。

下面那个7个脚,正好做个胆石结合的插座,比如讲6Z4

网友:
第一个因素:摔得或甩摔过

网友:
也许是因为玻壳上有划痕,热胀冷缩时间长了应力作用自然裂开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不小心摔碎的多吧,这样的碎裂法确实第一次见到

网友:
看这个切口 像是附近高压打火 对着它放电形成痕迹 然后热胀冷缩就炸了  遇到过这种样式损坏的电子管   电视机 内部打火搞的

网友:
电子管接触比较少,没碰到没外力震动或撞击自己破裂的,倒是当年彩色显像管,见到过不少切颈掉下尾巴来的。

网友:
是不是换了新管座

网友:
管座粗制滥造,质量太差,电子管插入后应力过大造成玻璃破裂。

网友B:
你都不想想当初管脚为什么会弯

网友:
告诉你一个可能是原因有可能不是原因的原因,玻璃真空的东西拍腥,别人经历过两次,给收拾鱼的人用暖水瓶加点热水热水一接触有鱼杂的盆子就爆炸了,两次都是如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有腥味的手最好别摸电子管,暖水瓶等玻璃真空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不想想当初管脚为什么会弯

我说这个弯,不是弯的非常厉害。很多旧的电子管管脚都有点弯,我觉着是拔插的时候不正,或者插上后摇晃造成的。

当然造成管座破裂也是可能的。不过我这个不是底破裂,是底和壳相连部分,还2次了,我才觉着我那里不对。

楼主:
看来,要么可能是摔过,要么可能是老化。或者未知的神秘原因。 我以后再注意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要么可能是摔过,要么可能是老化。或者未知的神秘原因。 我以后再注意下。

高档胆管必须标准管座,不信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档胆管必须标准管座,不信继续.............

标准管座?

我这2次坏都是在管座上,都是原机带的管座。这个有啥讲究?

楼主(2023-08-30):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机子的整流管也是开裂了,更换了用了1天不到又开裂了,检查是管座孔与管插脚接触不良,导致电弧高温 ...

谢谢!这个值的学习。

网友:
管做的问题比较大:
1、管座的内部可能有接触不良
2、管座的插接脚不正、歪斜。应力大,工作一会,温度一高就破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机子的整流管也是开裂了,更换了用了1天不到又开裂了,检查是管座孔与管插脚接触不良,导致电弧高温 ...

这个说法觉得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要么可能是摔过,要么可能是老化。或者未知的神秘原因。 我以后再注意下。

这样子坏法要么摔过要么批量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