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要实现12V和24V可切换,该如何设计呢?

楼主(2023-02-18):
如题,为了实现一个控制器服务两种不同电压的电瓶(12V和24V),作为备用电源的开关电源如何实现输出两种不同电压且可远程控制切换(非机械开关控制)呢?

输出功率最大200W。(12V时100W,24V时200W)

请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23-3-7 21:54):
请大家注意:我这个开关电源是备用电源,它是用来搭配12V或24V电瓶使用,在电瓶亏电时切换到开关电源供电,并非给电瓶充电。电瓶是由太阳能板充电的。这样才能达到绿色能源最大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机械开关倒是很容易,切换分压取样电阻就是。要想远程控制,怕是有点难,首先该电源要能接收远程信号的 ...

  小范围的电压调整可以直接改变取样电阻,但电压改变太大了就不可以。因为初级辅助绕组给开关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压会超出允许范围,脉冲变压器也可能涉及磁饱和的问题,光电耦合器的发光侧电流太小也可能带来不确定因素。次级绕组加抽头比较可行。

网友C:
更改输出端电压采样分压电阻设计,加个mos管控制分压一个电阻短路或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改输出端电压采样分压电阻设计,加个mos管控制分压一个电阻短路或开路

谢谢回复!

这样是否对于变压器的绕组初次级变比有要求?以哪个电压为准呢?

另外,这个功率能用反激式吗?是否需要用正激式推挽驱动?

网友B:
使用机械开关倒是很容易,切换分压取样电阻就是。要想远程控制,怕是有点难,首先该电源要能接收远程信号的能力。

网友:
不可实现。有点危险的操作,会烧鸡

网友:
需要实现两种电压的自动切换吗?不需要的话,

网友:
使用两块12V开关电源串联,用esp8266或者合宙开发板控制mos之类的

楼主:
为了安全,防止出现电压突变,打算用MOS管+G极并联电容充电的方法控制一个电阻的缓慢导通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机械开关倒是很容易,切换分压取样电阻就是。要想远程控制,怕是有点难,首先该电源要能接收远程信号的 ...

机械开关控制会有电压突变。

既然想远程控制,就必定有通信接口。目前是用RS-485接口来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械开关控制会有电压突变。

既然想远程控制,就必定有通信接口。目前是用RS-485接口来控制。

一台设备用12V、24V两组电池供电,且这两路电源可远程控制切换。现在要另加开关电源备用,备用的开关电源也需要远程切换。这样的理解对吗?

最简单的办法,弄两个12V、24V电源直接并电池上,切换电路和控制方式直接用原来的。
不知你还有什么需求没说出来,估计有些因素使以上的简单办法不能应用。

按您的思路,485总线接单片机输出切换信号,再去控制MOS等电子开关实现远程切换,也行。

电源最好用俩成品电源,简单省事、经济实惠。
自己做话,200W用反激不太合适,选正激或半桥吧。一个电源输出两组电压,普通设计只是在某一路输出上取反馈,这会造成另一路输出带载后不太稳定。只用一台电源,切换输出时需要将反馈也切换过去,这样最妥当。

最好把需求细节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台设备用12V、24V两组电池供电,且这两路电源可远程控制切换。现在要另加开关电源备用,备用的开关电 ...

首先感谢您的详细回复!

您的理解有误。这个控制器是让用户可选12V或24V电瓶,并非同时用两种电瓶。所以不会存在两种电压同时工作的情况。

此开关电源是作为备用电源,万一电瓶电量用完了就用开关电源供电,因为电瓶有两种选择所以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也要有两种电压输出。如果用两台开关电源则太浪费了。

网友E:
可以买一个12V/20A的开关电源,外加一个BOOST升压模块,需要24V的时候启动BOOST升压到24V,不要的时候BOOST模块不工作,12V直通过去,当然,会有点压降,可以通过调整12V电源到13V左右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一个12V/20A的开关电源,外加一个BOOST升压模块,需要24V的时候启动BOOST升压到24V,不要的时候BOOST ...

由于电源功率较大,200W左右,这么大功率的12V BOOST 24V的转换效率难以做到令人满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由于电源功率较大,200W左右,这么大功率的12V BOOST 24V的转换效率难以做到令人满意。

还行啦,随便一个BOOST,效率也是勉强90%+的 或者推挽方式的倍压,效率也是过得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行啦,随便一个BOOST,效率也是勉强90%+的 或者推挽方式的倍压,效率也是过得去的。

BOOST效率有这么高?您给推荐个芯片或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就是做一个双路输出的电源,让用户可以远程控制选择使用哪组输出,对吧?

多路输出的电源比 ...

感谢您的详细回复!

我这个应用其实是不能做两路输出的,因为接线端子只有一组,必须在电源内部作12V/24V切换。

这个产品是要适应12V和24V两种电瓶,不会同时接两个电瓶。

我已经有方案了,就是在内部用MOS管控制一个电阻与分压电阻并联,其中会有缓慢充电打开MOS管的过程以防止输出电压激升。

感谢帮忙支招。

网友:
用两个独立电源切换最方便。 开关电源很多参数是折宗平衡的选择 ,改变取样改变输出电压
可能性能指标稳定性不容易做好。

网友:
考虑效率的话,还是2个绕组,2个稳压电路,跟容易制作并且简单可靠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

这是做批量产品的,成本还是必须考虑的。两套电源是不可能采用的,只做一套电源还要精打细算的呢,否则总成本很容易就超标了。

网友F:
我买的一台12V′/24V自动切换 防反接的充电器效果相当好,
也有裸板出售,价格相当便宜

网友G:
1、先按照12v时的电流、24v时的电压,确定开关电源的规格。

比如,12v时充电需要输出10A,24v时充电需要输出27.6V,那么,可确定开关电源的规格为27.6v/10A。

2、再按照机械开关工作时的情形,来设计开关电源的切换控制,切换方式为改变Vref。如果对充电的电流和电压都需要控制,那么,就要把开关电源设计成具有cv、cc功能,也就是,电路上需要安排2个误差放大器(1个是cv用,另1个是cc用)。

比如,12v时,控制充电电流的Vref为5v,那么切换至24v时,将Vref改为2.5v。用一个2:1的分压器可实现。

类似的,12v时,控制充电输出电压的Vref为2.5V,那么切换至24v时,将Vref改为5V。同样地,用一个2:1的分压器可实现。

3、用电子开关代替机械开关。因为控制的是Vref,不需要大电流工作,只需使用一般的器件(比如模拟开关cd4066甚至是mos管)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G:
1、先按照12v时的电流、24v时的电压,确定开关电源的规格。

比如,12v时充电需要输出10A,24v时充电需要 ...

必要时,上面第3项的,可以用mcu(具有dac功能的)产生合适的Vref,来实现自动的切换和充电控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一台12V′/24V自动切换 防反接的充电器效果相当好,
也有裸板出售,价格相当便宜

您在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要时,上面第3项的,可以用mcu(具有dac功能的)产生合适的Vref,来实现自动的切换和充电控制功能。

感谢支招,我考虑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在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你不上TB购物吗,随便找家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范围的电压调整可以直接改变取样电阻,但电压改变太大了就不可以。因为初级辅助绕组给开关电源芯片的 ...

楼主问的是远程怎么控制24V转换为12V,没有问怎么改电压,应该默认他已经改好电压,只是控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上TB购物吗,随便找家买一个

明白了,你说的是充电器,我说的是开关电源,不是一回事。

开关电源的输出是要稳压到2%精度的,而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随着电池电压而变化的。

我的应用是在电池电量不足时为负载供电,而不是给电池充电。

网友H:
就是个正负12V电源吧,一个MOS开关组控制接+12V或者接地,不就是折磨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个正负12V电源吧,一个MOS开关组控制接+12V或者接地,不就是折磨个东西?

您这个方案是控制电源输出端子了,是大电流回路,需要外加大电流的MOS管作开关,还有就是开关变压器需输出两组电压。

稍麻烦些。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机械开关倒是很容易,切换分压取样电阻就是。要想远程控制,怕是有点难,首先该电源要能接收远程信号的 ...

用手机改装接收远程信号,放大驱动继电器切换。

网友:
普通的开关电源次级绕24V的绕组,在一半绕组处抽头。取样电压在24V端即可,单刀开工切换12V和24V输出。

网友:
这个有类似成品充电器卖,我买过一个。12.24是自动根据电池切换的,它有个模式按钮,可以给汽车 摩托车电池充电。实际上这个模式按钮是控制充电器的最大输出电流,汽车好像是8.4A 摩托车好像是1.8A.

你可以参考它的电路 ,毕竟开关电源部分都是类似的。

网友(2023-04-21):
是不是可以考虑变压器采用末端三线,0-12v-24v的规格,然后用一个继电器切换。至于继电器,直接用开关管控制,再加装一个手动开关,用户需要哪个电源就手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