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我这两表矿机上都 不管用

楼主(2023-02-18):
老师,我这两表,都不能用吧?

网友A:
太大了,拆开把表里面的电阻去掉,测一下表头,几十微安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拆开把表里面的电阻去掉,测一下表头,几十微安可以用。

谢谢老师

网友:
学生实验用表,表头1mA,矿机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