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前级电路电子版

楼主(2023-02-18):
英国音乐传真X-10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推出的产品,声音效果出色,独特外观也人见人爱,投放市场后引起不小的轰动。它的作用及优点是:将它接驳在VCD、CD、DVD、光驱等数码音源和功放之间,能大幅度降低“数码味”和“晶体管声”,使整套音响系统带上一股甜美自然的“胆味”

6J1发烧胆前级板是仿名机音乐传真X-10D的电路原理设计,加以合理的优化,比原机性能更稳定,电子管发挥提高了百分之十。此机采用单12V交流输入,不必为找高压电源而烦恼 本板自带升压 让你在低供电下享受高压电子管的韵味

电源工作原理:一开电源,电子管灯丝开始加热,此时升压从零电压开始升压,等电子管灯丝热了,升压也刚好升压完,所以这点跟胆整流是一样,8颗470UF的电容滤波非常干净,优良的供电系统才不会有交流声,灯丝是直流12V供电,需要两只管的灯丝是串联的,采用直流灯丝也是为了降低噪声。
据说,6J1电子管缓冲0.85倍放大,接在音源与前级或者后级之间 ,能够有效过滤数码味,人声比较出色,胆味浓。

淘宝上的都是这种,估计就是电子元件的标识不同,但各电子元件型号应该是一样的

电路分三个部分,一个整流滤波给两灯丝供电,然后一路倍压整流到±2√2倍的直流电压,大概得到56-64V的直流电,然后到第三部分,帘栅极并屏极,当做npn三极管共射极接法,输入输出反相。另外屏极的工作电压是dc120v,不是表明必须这么大高压才工作,而是最大建议电压,其实Ug=0V时,屏极有电压几乎就可以工作,只是在Uo≥40V时,线性才开始接近直线

6j1前级电路电子版

6j1前级电路电子版

三极管接法参数曲线表

三极管接法参数曲线表

楼主:
抱歉,有一个地方改了没有更正,是前面的A级电源灯丝供电,不然就直接短路了

新修正版

新修正版

网友A:
我个人感觉,这电路,高压供电低了一点。
以前买过一块这种,6J1+LM1875的功放板,6J1用的类似的电路,感觉听感并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这电路,高压供电低了一点。
以前买过一块这种,6J1+LM1875的功放板,6J1用的类似的电路,感 ...

哥们,高压供电低了只是放大增益少一点啊,没有影响啊。就比如npn三极管,电流大一点的一般耐压都是百伏左右,比如我们用的安森美D44(45)VH10G这个型号,你可以用在驱动板上用几十伏驱动,也可以接12v的电源带10V的大功率led,并7-8个1A的led灯珠都没有问题的,当然考虑到放大,一般都是取一半的电流值控电流。这个电子管的高压屏极大概40v开始线性就不错了,如果Ug1=0V,其实40v开始的放大线性就很好了,如果到60v-120v,就更完美,30v以下的放大曲线能明显开出弯曲。记住,作为前级,放大增益倍数不重要,别说放大29倍,就算是放到到原来的0.85倍也是不在乎的,我们也不需要它放大信号了直接接喇叭,仅仅是调音而已。

楼主:
R18是470KΩ,忘记更改了,这板子的精度不行,模拟了1kHz下正弦波THD都超过2%了。

笔记本电源供电

笔记本电源供电

电动车充电器供电

电动车充电器供电

led驱动板供电

led驱动板供电

网友(2023-03-21):
6j1的工作电压56-64V的直流电,是不是太低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这电路,高压供电低了一点。
以前买过一块这种,6J1+LM1875的功放板,6J1用的类似的电路,感 ...

提供阳极电压效果更好

网友(2023-10-14):
引用 楼主:
抱歉,有一个地方改了没有更正,是前面的A级电源灯丝供电,不然就直接短路了

这个灯丝供电图纸也不对,灯丝绕组半波整流正极通过灯丝再回正极交流端?应该是灯丝负极和滤波电容负极接另一臂交流端也就是地才对。否则灯丝无电,高压负半端倍压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