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触点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3-02-19):
今天的照片算得上是家里的古董,物件应该有百年以上的寿命,被我“废物利用”也有五十多年了。读小学开始就学着玩矿石收音机,到现在有六十多年了,这东西是开始玩晶体管以后的事,所以说是五十多年前,可能也差不多六十年了。我哥给我的两个三极管,一个是63年的Б6Г,一个是65年的3AG12。记得在没有3AG12的时候,看到无线电上介绍Б6Г可以作为高频管的代用品,还用它装过单管再生来复机,所以说玩晶体管的日子也差不多快六十年了。
开始玩晶体管收音机就要用电池,那时自制电池夹都是用有弹性的钢丝做的,很容易生锈。那时的电池负极都是直接顶在锌皮上,也可能是学生娃没钱只能选便宜的买,玩收音机又都是要把电池用得不能再用才丢,所以经常是用到负极漏液,电池夹常常是锈迹斑斑。也是看到无线电上的介绍,说银是最好的导体,所以常用它做电器触点,而且氧化银也是导电性能良好。于是就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印象中记得有一包父母从老家带过来的各种饰品,果然在里面找到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但从它的颜色看来应该是银质的。外表微黑应该是氧化银,剪开的断口是稍微偏黄的白色,可焊性很好。有了它以后,我的所有电池夹上就都有了银接点,电池漏了不需要再用锉刀砂纸去绣,用废纸擦擦干净就能用。帮别人修收音机,也常常用这方法改善性能,每次剪一小块,剪了那么些年,周边的一圈也被我剪得差不多了。

网友:
其实银并不贵,可能就几元一克吧,这种东西在招远那里不稀罕

网友:
60年代到80年代所有继电器触点都是银触点,那个年代电气产品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容量大一点的交流接触器的银触点上(触点面积像大拇指盖那么大)还能看到银元的痕迹,到进入2000年代后温州乐清电气产品价格大量降低,把正规电气厂家都给挤兑破产了,那个时期温州乐清电气产品也给电气行业带来不良的影响,从此没有厂家在用银做触头了,而是用其它合金代替了,但重要的继电器还是用银触头的(电梯)。

网友:
今非昔比,六十年代称许多饰品或古董为四旧,你发现这四旧物品还有实用价值,没有把它扫进垃圾堆、还找了个好归宿,而且还和当时倡导的“破四旧、立四新”相吻合,高、实在是高!

楼主:
LP买的电动绞肉机不好用了,时好时坏,拆开一看是开关触点不行了,铜触点已经发黑。想起我的那些旧物件中还有个这么的东西,于是就找了出来,也把那台绞肉机开关变成了银触点,完美修复。修好后想起,这个题材可以在古董板块说说,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些文字。

网友A:
焚琴煮鹤------这雪花大银算是废了

网友:
很好听的故事!都是前辈

网友:
火焰枪熔炼一起然后锻打退火再锻打成小铆钉替换原触点即刻。

网友:
化整为零白瞎了

网友:
虽然有点可惜,但毕竟也解决了那么多问题,不是能简单的用钱就可以换来的,开心就好

网友B:
网上卖的银触点,其实是合金的,就是在表面镀了很薄的一层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焚琴煮鹤------这雪花大银算是废了

物尽其用,万一再来一次纹割之类的灾祸,也不会再遭贼手了。

网友:
以现在眼光看是有点可惜,原本是个古董,折腾下来只是个银器残片了。当然“少不更事”当年是想不到这一层的。楼上说的不错,开心就好,好歹是自己所为也派上了用途...。

网友:
这么高级的材料用于维修,师傅是个实在人。

网友:
以前北京,天津生产的漏电保护器,触头都是银合金触头,接触电阻小,触头耐用。后来温州出的低压电器触头,好的也就是镀银,差的直接用杂铜甚至铁代替。如今某些品牌也推出了银合金触头的低压电器,价格较贵,叫好不叫座,出货量大的仍然是低端杂牌和品牌镀银的低端货。

网友:
饿,原来把银尿壶皮做绞肉机电气触点,咋弄上去的?锡焊?早年展览会上远远见过一饭盒地主家的金砖银元宝,用来做触点会不会更好?

网友:
2015前后,修继电器,买了50来克银粒子

网友:
这是晚清民国的 带底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卖的银触点,其实是合金的,就是在表面镀了很薄的一层银

以前继电器触点是银铅合金的,后来触点用的是铜芯上贴了层银皮,再后来就是全部用铜的了

网友:
现正规品牌接触器都是银合金,纯银并不好。断路器就难说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一并回复。
好几位朋友说可惜了,其实五六十年代这东西好像不算什么贵重稀罕。记得那时候常常看见小孩子戴着银项圈手环脚圈等,上面几个小铃铛。好像没什么人把它看成是古董,可能给小孩戴上有图个吉利的意思吧。金器好像还值点钱,银首饰买来可能还要点钱,卖掉换钱换不到几个钱。
自己把它做接点用,自然就是用锡焊了,反正是只讲实用,用不着做得很漂亮。修那个绞肉机开关,在触点上焊一小块可能容易掉,剪一条大约两毫米宽的银条,在触点上绕一圈再焊上,应该可以地久天长了。
至于那些银合金与纯银的区别,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只要比钢丝的性能好,不像铜触点那样没用几次就烧黑接触不良,目的也就达到了。

网友:
物尽其用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可不可惜的

网友:
好,修理用上,也算物尽其用。

网友(2023-09-04):
我这边工厂就是专门做银合金的,手机有一点银镍触点,白送。要吗?记不清是银镍10还是15

网友:
小时候邻居同学的爸爸是附近厂里的电焊工,经常往家里拿银焊条给我们玩,跟捆绑脚手架的铁丝(俺们俗称八号线)一样粗细,据说那玩意就是用来修补触点的。

网友:
是有点可惜了。

网友:
之前学过音响杂志用银条打造信号线  当时在首饰店买了一块20克的银块 然后请师傅加工成线 找输液器的管 做成信号线 和铜线比是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LP买的电动绞肉机不好用了,时好时坏,拆开一看是开关触点不行了,铜触点已经发黑。想起我的那些旧物件中还 ...

老物件有点浪费了,很多开关里面都有银触点,留点报废的维修制作都好用

网友:
    接触器  断路器  触头都是银合金,没有纯银的,纯银在大电流情况下会粘连无法开断,早先大多加入氧化镉 氧化铋 氧化铟,当年刚干电工时,一个工期结束换下旧接触器  断路器有上千公斤和废铁一样处理,沒人打这些触头主意,老师付都说有毒.

    大电流断路器(框架式) 主触头 付触头都是镀银的,弧触头才是银合金,合闸时先接通弧触头,然后付触头 ,再主触头. 主触头 付触头都是平移或滚压上去,不会产生电弧,电弧都在弧触头上.  断开时则反之,先主后付,最后弧触头产生电弧被铁质灭弧器拉长熄灭.

    现在不知加啥了,没人说有毒了.

   那时拆了好多中间继电器触头,用了十多年,特别是修复电动工具开关上磨损触点,锉平后直接焊上去,从未坏过, 18V得伟上用比原厂寿命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