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差容的空气双联 分中波|短波吗?

楼主(2023-02-19):
请教坛子里大师: 有这样一个差容空气双联:

震荡连:250pF
调谐联:290pF

它是用在中波的还是短波上的?  或者中波/短波都可以用?

网友:
这种可变电容器中波短波都能用

网友:
中波短波用,好于等容。

网友A:
     这个290和250双联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为中波而设计的,专用中波的双联,他的统调同步跟踪要好于等容双联,他的结构不是简单的250p的那个联少几个动片和定片,若这样的话,就和等容双联没有多大区别,这个双联在不同角度两联的电容变化率不同,在中波本振变化约2倍,调谐变化约3倍,他的两联容量在不同角度的变化率不同,就是对中波的两联覆盖变化2倍和3倍而设计的,而短波做不出中波的两联覆盖2倍和3倍的变化。所以用在短波,同步跟踪要比等容双联差一些,由于短波的调谐回路通频带比中波大于多,可以用在短波,即使同步跟踪差一些,对灵敏度影响不大。
   主楼若有这只双联,看看两联的动片和定片的形状是否完全相同,他的在不同角度两联的变化率不同,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只见过中波的。

当然你通过 垫整 短波肯地可以用,但那个和等容没区别。

网友B:
250pF/290pF差容空气双联当初是为半导体便携收音机设计的。

为减小体积,其转轴位于动片和定片的圆心处,而不像365pF等容空气双联那样偏于一端,这样动片旋转180度时,其片尖不会伸出到壳体两端之外。

但这样设计,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其电容与动片转角的对应关系不同于365pF等容空气双联,会造成接收电台时高端分布密集的弊病。

网友:
250+290=270*2,这种可变电容仍然是“等容”特性,两连容量剩余容量百分比/旋出角度是相同的,用于中波也要像270*2可变一样串联一个容量等于振荡可变电容110%的垫整。这种可变电容是可以用于短波的。

网友:
我也说一句熊猫601收音机差連,是短波差連,而中波还带垫整电容。

网友C:
差容可变电容是专为中波段设计的,理由changwanren论坛元老已经说得很清楚。主要原理是中波段的本振频率高端/ 低端约为2,而中波信号频率高端/低端约等于3,用差容可变统调电路更简单,跟踪也更好。短波段本振与信号的覆盖系数几乎相等。

网友:
差容250可变电容是最好用的电容之一,体积小巧,可靠性高,应用广泛灵活,容量和270P电容相近,完全可按270P数据应用,直放、外差、仪器通用,尤其适合爱好者diy,是国产可变电容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90和250双联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为中波而设计的,专用中波的双联,他的统调同步跟踪要好于等容双联 ...

谢谢老师回复,
      正如您所说,卖家网页介绍的盒子照片上确实写着的是【中、短】波的

------
但是我不会看动片和定片形状是否相同,卖家网页介绍的照片就是下面这个图:
--------------------------

我是想做个专门的短波收信机,是不是要找到专用短波的差容双联?       如果找不到只能用这个差容双联的话,是不是必须串垫整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pF/290pF差容空气双联当初是为半导体便携收音机设计的。

为减小体积,其转轴位于动片和定片的圆心处 ...

感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容可变电容是专为中波段设计的,理由changwanren论坛元老已经说得很清楚。主要原理是中波段的本振频率高 ...

受教了,谢谢指导!

网友:
不要那么在意,先做起来吧。

等容的通过垫整后,调整正确后,偏差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网友D:
关键是你要做什么标准的收音机,如果天线是镀银空心线圈,对镜像等指标要求较高,那么所有中波双联都不合适,大容量双联加垫整的跟踪误差太大了

如果是中波为主兼顾短波的收音机,天线用的是磁棒线圈,250/290可以认为等于270双联,因为天线线圈Q值不会太高,跟踪误差影响有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
      正如您所说,卖家网页介绍的盒子照片上确实写着的是【中、短】波的

      是不是采用垫整电容要看你设计的短波接收的一个波段的频率覆盖和中频的具体数值,若频率覆盖设计的较窄,不但本振联需要垫整电容,调谐联也需要垫整电容。
      统调同步跟踪计算软件基本都是对两联随角度的变化率相同的双联设计的,所以,通过软件计算也很难准确算出特殊双联的垫整电容和补偿电容的数值,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尤其是短波,即使同步跟踪差一些,也不影响正常接收,对于我们业余DIY完全可以使用,我们又不是制作高级商品收音机,非得达到设计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你要做什么标准的收音机,如果天线是镀银空心线圈,对镜像等指标要求较高,那么所有中波双联都不合适 ...

老师,我想要做的是专门的短波收音机, 所以这么在意可变双联的问题, 能否指教一下我该选什么型号的空气双联?能不能提供个具体参数,比如:调谐联多少pF , 振荡联多少p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采用垫整电容要看你设计的短波接收的一个波段的频率覆盖和中频的具体数值,若频率覆盖设计的 ...

受教了谢谢老师指导!
越来越觉得diy收音机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需要懂得很深的理论并结合实践, 我算跳坑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想要做的是专门的短波收音机, 所以这么在意可变双联的问题, 能否指教一下我该选什么型号的空气 ...

楼主的这个问题有点大,楼主要说明做什么样的短波收音机,达到什么要求,是仿制还是自己设计,说明白这些条件,大家才能给出参考建议,如仿制并且·要求较高可参考139等军机,军机就是专门的短波收音机(收信机),要求不高就参考收音机的短波部分。

网友E(2023-09-12):
引用 网友A:
这个290和250双联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为中波而设计的,专用中波的双联,他的统调同步跟踪要好于等容双联 ...

恰好翻到本帖,请问常老师图片的出处是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恰好翻到本帖,请问常老师图片的出处是哪?

记不清了,大概来源于本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不清了,大概来源于本论坛。

谢谢!

网友:
        差容等容指的是调谐联和振荡联的容量关系,统调方式不同,跟中波短波没有必然的联系,你要做短波收音机,因为振荡频率较高,线圈圈数较少,可以使用小容量双联或者三联,这种小容量双联在军机拆机的比较多,而且铜板材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