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德语口袋里的老物件 玻璃二极管反向耐压180V 能干什么用 有知道型号参数的吗

楼主(2023-02-19):
机器翻译一塌糊涂

网友:
直译过来是:献祭仪式

楼主:
是句口号不是型号,与参数无关

网友:
早期的ICH6频率合成器电台里面频率设置就用这种微型二极管,用量非常大。

网友:
锗管还是硅管?要是锗管就有些用处,硅管的话,1N4148能干啥,这个应该也就能干啥。低压场合都用得上

网友:
这种封装可能是硅开关二极管。

楼主:
同意先按照IN4148使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