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几个电唱机靠轮,请各位前辈支招,谢谢!!!

楼主(2023-02-19):
家里有几台电唱机,靠轮基本都有凹陷,闲宝上买,有点贵,准备自己做,实用的话,就批量做。
请各位指导指导。
现在有个不成熟的思路,零部件已加工完,就等其他配件了。

楼主:
今天准备再设计一款。。不知道能不能用。

这款是测试品,测试它的实用性,好用的话,轮架用高级工业电木板,胶轮用的是橡胶的。配件这几天就到货。现在主要是加工轮架。。

网友:
期待你的成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准备再设计一款。。不知道能不能用。

要考虑材料的摩擦系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材料的摩擦系数。

我最近,自己做了一个收录机的靠轮,橡皮的;

代替原来已经磨损的,很好用;

老机器的配件难买,只有自己解决!

关键是材料的选择,加工的工艺!

网友C:
你设备齐全,思路正确,理论可行,实际就可行,重要的使材料和精度。我的唱机摩擦大铁轮的橡胶轮子老化没弹性了,还没思路如何替换呢。等你成品。赞。

网友:
可以考虑参照网上,把原来旧的橡胶外圈磨出一圈直径合适凹槽,然后套上合适O型橡胶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备齐全,思路正确,理论可行,实际就可行,重要的使材料和精度。我的唱机摩擦大铁轮的橡胶轮子老化没弹 ...

这款是测试品,测试它的实用性,好用的话,轮架用高级工业电木板,胶轮用的是橡胶的。配件这几天就到货。现在主要是加工轮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材料的摩擦系数。

这款是测试品,测试它的实用性,好用的话,轮架用高级工业电木板,胶轮用的是橡胶的。配件这几天就到货。现在主要是加工轮架。。

网友:
俺自己做过收录机的压带轮,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是测试品,测试它的实用性,好用的话,轮架用高级工业电木板,胶轮用的是橡胶的。配件这几天就到货。 ...

电唱机的靠轮的摩擦系数是电唱机的抖晃率的基本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是测试品,测试它的实用性,好用的话,轮架用高级工业电木板,胶轮用的是橡胶的。配件这几天就到货。 ...

勇于实践,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于实践,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自己做了一个收录机的靠轮,橡皮的;

代替原来已经磨损的,很好用;

请老师展示收录机的靠轮制作方法,让大伙学习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