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踏板车排量只有汽车的十分之一,但油耗却是它的一半

楼主(2023-02-1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还是有必要再聊一聊,毕竟踏板摩托车是当下比较有热度的车型,所以除了能够蹭蹭流量,还可以让小白摩友对这类车型有更多的了解。

首先拿摩托车和汽车比油耗本身就有点转移话题,甚至于根本就没什么可比性,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所以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也可以一探究竟。

按照发动机的排量来说,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数踏板车真的只有汽车排量的1/10,甚至于还不到。

街上比较常见的1.5L家用轿车,它的发动机排量普遍都在1498cc上下,而125踏板车只有124cc,150踏板车也不过149cc,1.5L家用轿车这一级别的汽车百公里油耗基本上会在6~8L之间,而125~150cc的踏板车百公里油耗基本上会在2~2.5L左右,油耗大概是汽车的1/3左右,如果拿250cc的踏板车和1.8L的汽车对比这种说法就会很成立,因为目前市面上的有些250踏板车的百公里油耗会达到4.5L。

那么问题来了,抛开推动比和缸体平均化,当前问题下的现象,是什么引发的呢?

1.技术水平,现阶段再落后的1.5L家用轿车,它所使用的发动机技术都会比市面上常见的踏板车先进。

当然这里指的肯定不是供油系统,因为摩托车早已经进入了电喷时代,所以根本就没有电喷和化油器的差异。

2.转速设定,常见家用轿车搭载的发动机都是低转速的大扭矩机型,它实际的运转和发力区间都会非常靠前,通常正常行驶状态下的转速是比较低的,2000~3500转就可以满足日常需求。

但踏板车摩托车就不一样,虽然这类机型的转速调校也会倾向于低转,但是它的发力区间基本上都会在3500转以上,甚至于有些车型在当前转速下才刚刚完成动力的传输和起步。所以踏板车较高的转速就影响了实际的油耗水平。

3.变速方式,对于大多数踏板车来说,它的变速方式只有一种就是CVT,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动分离无级变速,但汽车可不止这一种,并且踏板车的CVT变速箱其实非常落后,虽然工作原理和汽车是相通的,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动力损耗明显会大很多,这就使得踏板车有了油耗偏高的现象。

综上所述,踏板车在全类摩托车中油耗本身就有偏高的表现,这主要就是它的变速形式所造成的

网友:
几个原因,一是转速高,燃烧不如低转速充分。二是排量小的机器相对散热面积大,摩擦面大,热损失和摩擦损失大。三是摩托一般是风冷机,排气温度高,热损失大。另一个就是风阻。

网友:
摩托车发动机转速比汽车 高的多

网友:
踏板车也是摩托车的一种,踏板车是无级变速油耗固然高,但脚动挂档的125cc排量摩托车油耗一般也超过2升.可见不但是变速箱问题,发动机技术也是油耗高一方面。

网友:
风阻太大,想省都难,除非做雨滴形的,油耗超低

网友:
主要原因是风阻和发动机技术(摩托车发动机紧凑结构设计,导致节油技术和其他功能没有空间安装)

网友:
这个关健是带排档和无极变速的差别:带排档的没有输出功率前的空转.无极变速发动机从最低转速950转到正常输出功率3000多转之间是由普利珠离合器输出的.之间的2000转之差增加了不少的无功损耗.

  汽车和摩托车没有可比性.因为它们的功率/重量比不一样

网友:
总的来说是设计和使用上的方向不同。小摩托就算是油耗高,发动机低效,油耗的绝对值也是比汽车小多了,因此可能厂家并不太关心油耗,做出在成本和油耗之间取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平衡点,这是大前提。摩托车发动机转速范围宽从1千多转/分钟的怠速到1万转出头的红区,这就很难照顾到每个转速段的热效率,汽车这方面有可变气门正时,在高,低转速区域更容易做好热效率。还有发电机,摩托车的发电机的电压调节是靠消耗发动机功率的简单粗暴的方式调压的,汽车是调节发电机励磁调压,这个方法也要省不小油。汽车的电喷结构复杂,软硬件相对完善。小摩托的电喷能省则省,早期电喷连氧传感器都能给你省去。还有一个是小踏板车的CVT变速箱,就是纯机械,简单且粗糙的傻瓜式变速,完全没有电控部分。跟汽车自动变速箱没得比。

网友:
摩托车一般使用两冲程发动机就是费油,每圈供油点火,转速高飞轮小惯性利用差一些(提速快全靠汽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章不知道是那里转来的,一看就知道是用AI智能写的,完全不是正常的思维。
机动车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无 ...

你是道听途说还是自己亲自试过?你说的本田这款车我有过,叫本田小龟,0.8升是标称油耗,是在特定要求下测试出来的,实际使用一般是1.5升左右根本做不到0.8升油耗的,但也非常省油了,还开过第一批国内组装的嘉陵/本田JH70,也是非常省油,大概百公里2升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章不知道是那里转来的,一看就知道是用AI智能写的,完全不是正常的思维。
机动车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无 ...

麻烦你多花3分钟时间仔细看清楚再发言好不好

网友:
大概在二十五年前,我骑过一辆50CC的踏板车摩托车,加满一箱油是4L,可以跑一百公里。后来又换过摩托车,其中一辆200CC的越野摩托车百公里油耗2.8到3L。现在开的SUV夏天7个油、冬天8个油。
踏板车摩托车油耗很大。

网友:
刚买了一辆踏板,平均油耗表显3.6左右,和实测差不多,经济巡航油耗表显2.0左右,而我的1.6L的手动档汽车平均油耗7.0左右。总体感觉不能按摩托车的排量去和汽车比油耗,计算下两者的总质量/排量比,特别中小排量摩托车是大于汽车的,所在设计时就会提高摩托车发动机的转速,进一步压榨出发动机的功率,对于我的踏板摩托怠速是1500rpm,行驶过程中基本都在4-5000rpm,而汽车怠速800rpm,同样的速度下发动机转速不到2000rpm。所以我认为摩托车油耗高主要原因是运行转速太高。同排量跨骑档车油耗会比踏板略低,但也得在3.0左右,传动效率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

网友:
油耗主要是二冲程和四冲程的原因。

网友:
不知道哈雷117立方的车型油耗得多高~

网友:
应该不到汽车的一半,摩托车油耗主要应该用在风阻上了。

网友:
估计是转速越高,油耗越大,方程式赛车2.5升,普通轿车2.5升,前者是后者耗油几倍

网友:
摩托车转速更高吧,其实都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