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董话筒!

楼主(2023-02-19):
淘了几英国话筒
可惜是坏的
拆了看看内部结构
这到底是什么结构
不是舌簧 也不像压电陶瓷的
电阻还很大
有一个好的
接入信号当听筒
比我的舌簧耳机灵敏度高很多

网友A:
比舌簧耳机灵敏度高,楼主得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舌簧耳机灵敏度高,楼主得宝啦

我只作了简单测试!以前接舌簧耳机若只接一根线声音很小!用这个接一根线声音大很多!
朋友:这是什么结构!第一次见到!估计和压电陶瓷片差不多!

网友A:
看上去有点像压电陶瓷麦克风,如果是谈不上是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有点像压电陶瓷麦克风,如果是谈不上是古董

结构有点像!但这发声部有3mm多厚!这么厚是怎么振动传声或发声的?

网友B:
看起来像是用酒石酸盐(罗谢尔盐)晶体的压电受话器。
这种类型的压电受话器由于自生电容较小,内禀机械力性质较好,故而灵敏度较好,比粗制滥造的锆钛酸铅陶瓷铁电体压电要好。

但是它不能耐高温,尤其是50~60度以上的高温,否则罗谢尔盐会失去结晶水,变成粉末而失去晶体形态不能利用。

而这种是话筒专用的,一定是经过了特殊的考虑,所以用来做矿石收音机是一个可以的,但不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压电并不如【设计良好的】电磁系在【阻抗匹配时】灵敏度来的高(虽然机械结构简单传送效率高,但是等效电容分流真的太厉害了),主要还是低音太难听了,哈哈。

您使用它获得更好的音量,那么就只能代表以下几点中的可能选项:
1:您使用压电耳机获得了更好的匹配。
2:您的舌簧耳机可能设计并不是精良的结构和响应区段。(我曾经测试过SHH-1类型的单差动式耳机的的弱信号灵敏度,发现他可以超过737田,而这些相当胜于压电耳机,压电的声音要轻一点)

使用罗谢尔盐的压电目前已经很少见了,我是改造了一副4441的陶瓷铁电耳机,也可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用酒石酸盐(罗谢尔盐)晶体的压电受话器。
这种类型的压电受话器由于自生电容较小,内禀机械力 ...

网友:
第一次见,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