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的频响

楼主(2023-02-19):
一、机器介绍

机器型号是 DAVID BOGEN R640,外观如下

这是从上面看。带FM/MW两个频段,都带一级高放。FM是独立本振,带AFC(使用半只12AT7三极管)。我就是看好这点才入手的。

前面板,我做了个铝条的架子是为了调试方便,可以把机器反过来,操作比较顺。

这个机器原来应该有个木壳子的,到我手里就没有了。今天终于把MW和FM都调好了。想测试下这个机器FM频段的频响,基本思路是:

1、是用信号发生器作为音频信号源注入到射频信号发生器VP-8131A,射频信号发生器负责将音频信号按照FM调制到96M的频率上,频偏(好像是这个名词)22.5k 。
2、射频信号通过FM天线注入到机器。

3、使用示波器和万用表(已知真有效值,AC档位频率可达到300k,当然用毫伏表也可以,不过数字的读数方便),测量输出端子的电压。

这种测试方法的好处是避免探头对中间电路的影响,只看头端和尾端,这两头对机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补充内容 (2023-3-2 19:10):
补充,上述测试不是很准确,因为没有考虑到 预加重的问题,我测试的结果是信号源没有开启预加重,接收机开启了去加重,因此需要重新测试。

网友A:
你说的22.5k,或者75K,是FM的峰值频偏,决定了鉴相器的输出幅度,或者说,音量的大小。
而调制信号的频率决定的FM的调制速率,决定了解调出来的音调高低。
一般情况下FM立体声使用+/-75K频偏。而FM立体声收音机,它的频率响应理想情况下应该是30Hz-15KHz
以下是频偏+/-10KHz,调制速率1KHz正弦波的信号在调制域分析仪(注意,不是示波器)上看起来的样子。
这个仪器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被测信号的频率

楼主:
二、测试用仪器及接线

1、信号部分
音频信号发生器,按照VP-8131A的要求,产生1VP-P的信号幅度。频率按要求调,正弦波。

射频信号发生器,VP-8131A,挺好的机器。上面那台也是,型号不同,同样也能完成这个测试。

连接方式,很简单。音频信号的输出接VP-8131A的外接FM输入

调整到FM信号,频宽22.5k,外接音源。

2、测量部分
34401A表,AC档位

示波器,这是放的一个FM电台的音频信号

探头连接到输出端子上。示波器和万用表的探头阻抗都很高,容抗也不大,这里对机器基本无影响。

楼主:
3、测量

这里需要测量很多轮,改变音频信号的频率,记录万用表的输出。示波器起监控作用,看是否有外来信号干扰,信号是否变形等等,不做记录。

信号发生器96MHz,输出幅度60dbuV,这个信号幅度没参考意义了,因为中间经过了一个阻抗匹配的接头,衰减掉很多了。VP-8131A的输出是50欧,和FM信号的输入不匹配,影响机器状态。

示波器做监控,看频率等信息。

看输出信号的幅度,做记录。

下面是另一轮测试的数据:

楼主:
四、最终的测试结果

我觉着作为FM来说,貌似不算很好。3dB的区间大概在100-3k之间,当然大部分的声音都覆盖了。

这个区间貌似还和鉴频以及中放通道的带宽有关。
我没有采用参差调谐等方式来拓宽通带,因为那样在不同的信号幅度的时候不同高频率的放大倍数不一样,中放曲线不均衡。
鉴频的调整也和这个有关,调的不好示波器波形可看到上下不对称,这个时候就偏的很厉害了。

最后,相关测试资料附上。里面还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

楼主:
五、补充,我又测试了一下MW的,整理表格如下

我觉着这个机器貌似还挺好啊。

楼主:
我怎么觉着我突然犯了个错误。

FM的频宽,这里应该用22.5k还是75k呢?望各位坛友指教,FM单声道的频宽是? 立体声呢?。我咋觉着应该用75k呢?

网友B:
FM带(频)宽应该是75K。
100~3000Hz的3db频响太低了,还不包括低频放大部分的下降。

楼主:
下午我有是用了75k的频宽做了测试,对于通带来说并没有什么改变。

声音的确入7楼的 ChrisLove 坛友所说,大了许多。

并且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有削顶现象。这个和那个75k有直接关系,减小这个数字削顶即消失。

测试参数

削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带(频)宽应该是75K。
100~3000Hz的3db频响太低了,还不包括低频放大部分的下降。

现在还没搞清楚是机器的原因,还是信号就这样。

机器原因的话,到底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22.5k,或者75K,是FM的峰值频偏,决定了鉴相器的输出幅度,或者说,音量的大小。
而调制信号的频率 ...

感谢指教。这张图我标了下,大致能看懂。 我说下,你看对不对:
1、20k的频偏,体现在波形的上下幅度上。
2、10MHz的载波,中心线,我标的那个10M
3、1k,体现在速度上,也就是横轴的时间,我2.73-1.73,就是1k的频率。

我得再去学习下FM的调制,只看书没深入实践联系不上。

另外问下,这台仪器是什么型号。看不是示波器,也不似频谱仪?望告知,我看着眼红哩。

网友C:
收音机有高中频频响与音频频响,前者更为重要。测量后者仪器用的要简单。应该是如下参数已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有高中频频响与音频频响,前者更为重要。测量后者仪器用的要简单。应该是如下参数已知点。

照这里看,我测试的应该是 ”收音机保真曲线“ 。
不过这个机器只是个收音头,没有低频放大部分,因此也没有测试这些,包括失真度也没有测试。

不过我觉着这个失真度,倒是可以测试一次试试,有参考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这里看,我测试的应该是 ”收音机保真曲线“ 。
不过这个机器只是个收音头,没有低频放大部分,因此也 ...

标准化测试、离不开信号发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这张图我标了下,大致能看懂。 我说下,你看对不对:
1、20k的频偏,体现在波形的上下 ...

是的,理解的完全没错.
测试仪器是HP 5372A,名字很拗口,叫频率与时间间隔分析仪,或者比较通俗的说法是调制域分析仪。主要用来测量时间间隔/频率/相位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可以理解为带有图形显示的高速频率计,能够逐周期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并且用曲线表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理解的完全没错.
测试仪器是HP 5372A,名字很拗口,叫频率与时间间隔分析仪,或者比较通俗的说法是 ...

感谢。学习了!这是个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理解的完全没错.
测试仪器是HP 5372A,名字很拗口,叫频率与时间间隔分析仪,或者比较通俗的说法是 ...

你好,向你请教下

这个仪器的新的替代是不是  安捷伦 53310A 。
https://www.keysight.com.cn/cn/z ... yzer.html#resources

我看这个型号旧的也不好找了。到是可能 会找到53310A。我看介绍功能是相同的。

网友D:
楼主可否画出幅频特性曲线?感觉那样更直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画出幅频特性曲线?感觉那样更直观一些。

我知道事不是很难,EXCEL就能做,不过我真不会。有点惭愧,我是靠计算机吃饭的,但真心不会。word,excel,ppt都不会。

不过我知道,百度十几分钟就能学会了。我现在把原始数据发上来,谁有空研究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事不是很难,EXCEL就能做,不过我真不会。有点惭愧,我是靠计算机吃饭的,但真心不会。word,excel ...

谢谢楼主,我也不太会

楼主:
频宽75k的时候的削顶问题,我正在解决中,目前有发现了。周末搞。

楼主:
补充,上述测试不是很准确,因为没有考虑到 预加重的问题,我测试的结果是信号源没有开启预加重,接收机开启了去加重,因此需要重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