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不支持大硬盘怎么办

楼主(2023-02-19):
我有一台老笔记本,PII 366的,但不支持30G硬盘,尝试用pq把30硬盘分区成2G的,其余空间不分配,但仍不能识别,有办法解决吗?CMOS设置里能看到30G硬盘,到了启动时不能识别。

网友:
这种90年代的机器,主板可能只支持CHS模式的硬盘寻址,只有24位地址,只能支持8G不到的硬盘(扇区地址从1开始),你在bios里看到的30G,只是bios读到的硬盘信息,并非完成了寻址

可以用分区工具在头部分出一个小区试试,不要超过7.5G,另外也可以看看bios设置中有没有关于LBA模式的开关,有的话打开这个开关也可以

网友:
2000年以前的配置,不支持大硬盘。

网友:
应该能用,C盘设置为活动,或重装系统。

网友A:
这么老的电脑真该换了。闲鱼上的二手也不贵。

网友:
我记得,是先分一个小的分区,装WINDOWS系统,后面的就能看到。

具体咋操作忘记了。

网友:
这个古董,价值5000-10000 卖了换一个

网友:
PⅡ366应该能支持4G以上的硬盘啊,我记得我以前的那台PⅡ300可以用4.3G的硬盘

网友:
PⅡ时期的30G应该支持,用DG软件或用PE试试,如果不行就别折腾了,反正都是用来收藏的(价值不大)。还是扔了吧,我都扔了好几个不同时期的笔记本了,最古老有收藏价值的IBM Am21 奔腾(P1)都扔了,因为不搞收藏还占地方。

网友:
这个配置可以装个WINDOWSME,先在支持的电脑上分4个小于10G的分区,然后在这电脑上装系统。应该可以用的。我2008年时还用过PMMX266CPU的笔记本,装的就是WINDOWSME,用来处理WORD文档还是可以的。后来因为屏幕烂了才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电脑真该换了。闲鱼上的二手也不贵。

这么老的本本真的是古董了,不是一般的二手本本能比的,而且还有情怀在里面。有某个人的青春岁月痕迹呐

网友:
用DM分区,

网友:
以前有一个东芝的p4笔记本,845m平台的,一直用20g硬盘,又一次买了一个60g硬盘,然后多次使用蓝屏,换到移动硬盘盒用了很久反而没事。硬件限制。

网友:
分区改成fat16试试

网友:
真要使用?应该支持80G没问题。可以装两个!其次可以搞一个NAS之类的东西,如果搞个NAS那就没问题了。先用其他电脑试试,可以就搞个什么云之类玩起来。

网友:
------PII 366------很久很久的故事了------换吧!

网友:
小32g固态支持吗

网友:
碰到过类似问题。好像在别的机子上分区和格式化到本机上可能会不认。记得好像是用软盘DOS 系统启动,然后用FORMAT 命令格式化。如果用光驱启动再格式化也行。总之,要在这台机器上分区和格式化。

网友:
如果BIOS不支持LBA模式,只能在磁盘前面分一个小分区,以便分区表MBR中该分区的簇/道/扇的数值在标准之内。启动后。windows会用他自己的驱动接管bios的int13,后面的分区和空间就可以用了。

网友:
先折腾,实在不行,扔了。

网友:
装WIN98都跑得吃力

网友B:
用USB启动不就行了,不支持的话,硬盘装GPT引导到usb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SB启动不就行了,不支持的话,硬盘装GPT引导到usb启动

这种电脑,连LBA都不支持,更不可能是支持64bit的CPU了,硬盘改GPT分区肯定更不行了。

网友:
以前试过升级bios可以支持大容量硬盘,现在估计都找不到支持的bios文件了。

网友:
一种,当古董收藏
另一种,当垃圾丢掉
买个二手笔记本也花不了几百块钱。

网友:
就算装成了又能咋样?还不是卡出翔来?收藏还不够老,使用也不行,买个热风枪练习拆装贴片件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老东西就该退休,我一奔Ⅱ的台式机,硬盘是1g的,装的瘟到死98系统,早放在櫃子里了。

网友:
很多老电脑需要手动设置lba模式才可以支持大硬盘的。
1、硬盘的跳线帽,设置为lba enable
2、在bios中,手动输入lba的簇,扇区之类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