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339diy一个外挂音箱

楼主(2023-02-19):
这个音箱军绿红星,配339合适,339在15~19MHz实际接收效果如何?分离同频干扰能力如何?

网友:
机箱做得不错;

居然杀鸡取卵,从哪儿弄来一个根德?

好货!

网友:
做的很好,同有一台339和闲置的老喇叭,有空时做一个木质的看看。

网友:
做得漂亮。顺便问一声:【次级4欧姆,初级阻抗630欧姆】,楼主是用这个变压器匹配的?我是找一个晶体管台式机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阻抗有点不是很匹配,晶体管输出变压器应该没问题

感觉不匹配也照样响,因为音量不会开很大,可用的裕量足够。至于音调,用10——12吋喇叭或音箱

网友:
没玩过电台,现在的339和其他一些电台与短波收音机有什么不同?不就是收听短波电台信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所谓军用收讯机就是一部相对民用而言的高级短波收音机,从设计到制造是不惜工本的,是民用收音机 ...

我想知道,在接受短波电台信号上与民用的短波收音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灵敏度更高,选择性更好,稳定性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离同频干扰?那是痴心妄想的!不过在野外,便携机罢弄天线长短与位置还是有一点效果。以前介绍过那抗干 ...

同频干扰,实施方能否做到丝毫不差?,发射机多点多频,干扰频率差一点,可能好的接收机可能把信号选择出来,用普通收音机,15~19MHz有几个信号,一个被干扰,另几个没有,说明多频发射不易干扰,位置原因,信号有点弱,军机灵敏度高,接收应该没问题。

网友:
根德喇叭,高配呀。

网友:
喇叭我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