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接触不良可以尝试一下这样

楼主(2023-02-19):
限低压弱电场合。我实验样板少,不确定效果,欢迎大家实验批评指正
涂一些掺碳粉的硅脂或者凡士林。
电力工程上有导电膏可能更好用但是咱用不了那么多,放久了好像会变质

补充内容 (2023-4-29 08:43):
已有坛友反馈万用表会引起故障,此方法不可行,此方法不可行,此方法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碳粉网上买的吗,不是打印机用的那种吧

普及一个知识:打印机的碳粉是非常细微的塑胶颗粒 ,靠静电吸附形成文字图案,靠高温熔化在纸张上

网友:
我是几块钱买一小盒100g装的白色导电膏。不单是电位器,各种开关,万用表的旋转开关和线路板的接触部分,机械键盘的轴体接触不良。只要是能涂的地方,我都涂了一层,涂不到的地方用缝衣针粘一点导电膏塞进去。
还没碰到用了导电膏还解决不了接触不良的问题。
几个万用表我都是涂了导电膏,减少开关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直接换新!

网友C:
电位器接触不良,我一般加点W40,转几下,就OK了.

网友:
凡士林后期很麻烦

网友B:
碳粉网上买的吗,不是打印机用的那种吧

网友:
电位器都磨出槽子了,喷W40还能有效果吗?我的德生P360就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
简单粗暴一劳永逸的绝招——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及一个知识:打印机的碳粉是非常细微的塑胶颗粒 ,靠静电吸附形成文字图案,靠高温熔化在纸张上

谢谢,我以为是一样的东西的,

网友:
换新最好,没有的话把滑片顶尖错一下位置最好。

网友:
电位器这个真没什么维修的必要, 足够便宜,换新就完了。还能升级一下。比如换高级品牌金属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粉网上买的吗,不是打印机用的那种吧

石墨类的,比如铅笔芯,碳刷等。刮下来一点。
另外,听说有些电脑散热用含铜硅脂据说会漏电的。估计值的一试。

楼主:
楼上各位说换新,当然好主意。其他的类似环境比如   波段开关,万用表的簧片接触问题(有较高电压相关使用场合的因安全问题就不适合了)

网友:
如果触须可以拨到没有划过的膜片处即可以消除接触不良,理论上等于新品。
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位器基本没见接触不良,不像后期的收音机用不了几天电位器就咔咔了,所以涂炭粉/拨触片都不如电位器膜片的品质来的重要。

网友:
有专门卖这种碳粉的,类似于铅笔沫的那种,网上有卖的,也很便宜,我用过,不过还是换新的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接触不良,我一般加点W40,转几下,就OK了.

我也是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