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大家注意到没有?为什么现在路上挂车消失了

楼主(2023-02-19):
八九十年代路上挂车极为常见,解放141,东风140,都是拖着挂车跑,现在公路这么平整,按理说拖挂跑运输经济性很高,为什么却都不见了呢?目前只能看到半挂车,全拖挂的车子没有了

网友A:
谁说没有拖挂了?一周前在郊外还看见SUV后面拖着无动力房车在路上跑,不过也感到很遗惑,挂车的刹车系统是怎么工作的?SUV轿车没有外接气压/液压口子,前车刹车时怎么传递信号给后面的挂车?后来才了解,前车跟挂车之间的8芯电缆线(有的是6芯)连接后,挂车的液压泵就自动工作了,约30秒左右达到正常压力液压泵就关闭,这时候就可以正常行驶了,当前车踩刹车时刹车灯控制信号会通过电缆线传递到挂车,挂车刹车尾灯亮起的同时也会触发液压刹车系统介入,从而实现前车后车同步联控,真佩服设计者的智慧,只用了简单的办法就实现了刹车同步功能

网友B:
九十年代在山西一主一拖,解放142满载三十六吨,后桥换成老解放后桥,开拖挂需要相当技术,特别是倒车,一般人还真不好伺候。我觉得现在拖挂车没了跟安全性有关,毕竟拖挂车的转弯性能和刹车性能跟单机比较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当然是因为不安全啦!
以前是运力不足,没办法,现在运力过剩,没必要冒这个危险了。

网友C:
不允许上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允许上高速。

说到点上了

网友:
跑车没问题的,倒车确实是困难。楼上说高速不让上也确实是事实,但是没高速前就很少挂车了可见不是高速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九十年代在山西一主一拖,解放142满载三十六吨,后桥换成老解放后桥,开拖挂需要相当技术,特别是倒车,一 ...

开挂车不需要技术,挂车设计就是正常跑车不考虑后面的挂斗,正常开主机就可以。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倒车需要点技术和固定销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挂车不需要技术,挂车设计就是正常跑车不考虑后面的挂斗,正常开主机就可以。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倒车需 ...

起步,转弯半径,刹车,都是需要兼顾的,否则容易出事,看来你没开过挂车

网友:
以前的挂车也没现在一个车斗长

网友:
以前一主一挂拉10吨,空车最快80迈。现在一个单机10吨轻跑100飘飘,再开那个车篮子都得赔丢了。

网友:
全挂安全性差,跑快了容易出现摇摆。

网友(2023-07-13):
全挂已经不合法了,半挂正常。

网友(2023-08-21):
一些东西渐渐地消失不见了~~~~~~~~~~

网友:
在国内已经被替代了,安全性只是一方面吧
我们公路是按轴重计重收费的,全拖挂太麻烦,生存就越来越小了。
国外还能看到全挂,很大的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谁说没有拖挂了?一周前在郊外还看见SUV后面拖着无动力房车在路上跑,不过也感到很遗惑,挂车的刹车系统是 ...

想知道这种电控刹车的力度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这种电控刹车的力度是怎样控制的。

脉宽调制,,,去看看现在驾校的教练车就知道了。现在很多新型教练车副驾驶教练位置都不是机械刹车联动了,而是从ECU的ABS预留的3针插件扩展端口接一个踏板到教练脚下,就实现力度同步控制了,这个力度刹车踏板估计是跟电子琴键盘上一样的力度传感器

网友:
内蒙古08年还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脉宽调制,,,去看看现在驾校的教练车就知道了。现在很多新型教练车副驾驶教练位置都不是机械刹车联动了 ...

还是不太理解,脚踏的力度脉宽调制有那么大力量使刹车盘抱住。还是用ABS上的电机提供动能抱住刹车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太理解,脚踏的力度脉宽调制有那么大力量使刹车盘抱住。还是用ABS上的电机提供动能抱住刹车盘。

脉宽传递到ABS装置,ABS根据脉宽信号控制各个轮子的刹车油泵动作力度大小,大概就这么个意思,不保证100%正确

网友:
现在已经重出江湖了

网友:
拖拉机拉拖挂我都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