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三极管输入阻抗问题

楼主(2023-02-20):
共射极放大电路 除了偏置电阻的影响,剩下的就是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发射极电阻RE*三极管放大倍数。像图中这样的接法,发射极直接接地,输入阻抗怎么算?为0?

楼主:
还有就是发射极电阻RE 有并接电容的。是否也应该算进去

网友A:
找一本模拟电子电路入门书,看一看
在各种偏置电路下的输入阻抗算法有些不同,找到静态工作点后才能确定在BE特性曲线哪一段做小信号线性化近似处理......

网友B:
哪怕发射极接地了,输入信号流过发射结,也必然经过内部的re’,那一项还是在啊。
Zin=β·re’=β·26mV/ie
上面的式子还没算Rc和Rb折算到输入端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怕发射极接地了,输入信号流过发射结,也必然经过内部的re’,那一项还是在啊。
Zin=β·re’=β·26mV/ ...

谢谢,您这样讲,就明白了。之前进死胡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本模拟电子电路入门书,看一看
在各种偏置电路下的输入阻抗算法有些不同,找到静态工作点后才能确 ...

正在看铃木雅尘《晶体管电路设计》才有此问

网友:
我理解的是进去的电流大,阻抗小,电流小,阻抗大。

网友:
仿真。multisim。
可以接在有内阻的信号源上,看信号源电动势,及经过信号源内阻后的分压,即可知道输入阻抗。
一般这种电路输入阻抗不止包含BE结的动态电阻(也即fireflying说的那部分),还包括R1负反馈带来的输入阻抗下降。R1中间某处是虚地点,虚地点下方的那部分R1,并联BE结电阻,才是输入阻抗。
而R1的并联负反馈所带来的阻抗下降一般是很难计算的,最好还是仿真。

网友C:
晶体管共发射极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如果发射极直接接地,那么输入阻抗就是Rbb+26mV/Ib。Rbb是三极管本身的特性,不同型号的三极管不同,但多数在一百到几百欧姆之间,它不随工作电压、电流改变而改变。Ib指的是三极管基极电流,这里是实际流过的电流即直流偏置与输入交流信号的代数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共发射极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如果发射极直接接地,那么输入阻抗就是Rbb+26mV/Ib。Rbb是三极管本身的特 ...

你忘了算入R1的负反馈带来的下降。见我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看铃木雅尘《晶体管电路设计》才有此问

铃木雅臣的这套书非常好,很实用。不过里面的计算都属于二阶近似,也就是说没有考虑rbb和re’这些参量。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计算,就要看一些三极管模型分析方法。
我最近在学David J·Bates编著的《电子电路原理》,这本书里面讲的相对更细一些,关于你这个问题的内容,你可以参阅第214页和236页(第七版),有详细的原理及推导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铃木雅臣的这套书非常好,很实用。不过里面的计算都属于二阶近似,也就是说没有考虑rbb和re’这些参量。 ...

好的,我找找看 有电子版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找看 有电子版的吗

我是买的纸质书。
网上搜了一下,电子版的都是16M大小的只有55页,不完整。完整的总共有七百多页的。没找到完整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找看 有电子版的吗

今天在网上瞎逛,在某网站偶然看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下载回来了。你如果要看的话,可以自行下载《电子电路原理》第7版:
https://www.123pan.com/s/KJm9-AyhW3.html提取码:A4x5

这电子书是超星PDG格式的,需要用PDG阅读器软件来看,软件也分享给你:
https://www.123pan.com/s/KJm9-9yhW3.html提取码:wJZ3

分享时间一个月,尽快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在网上瞎逛,在某网站偶然看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下载回来了。你如果要看的话,可以自行下载《电子 ...

我还真没找到。谢谢您的分享,下载了。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怕发射极接地了,输入信号流过发射结,也必然经过内部的re’,那一项还是在啊。
Zin=β·re’=β·26mV/ ...

Zin=β·re’=β·26mV/ie = β·26mV/(1+ β)ib =~ 26mV/ib
即  Zin ~ 26mV/ib

网友D:
这么多人都不考虑电压并联负反馈导致的降低,真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人都不考虑电压并联负反馈导致的降低,真可怕

这个电路,输入阻抗跟前级电路的输出阻抗和本级电路的反馈电路都是密切相关的,单独把本级电路扔出来是没法准确计算输入阻抗的。

网友:
输入阻抗就是本级的事儿。要说基极电压,才和前后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