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9038Q跟9038pro差距大吗?

楼主(2023-02-20):
各位师傅,想买台播放器玩玩,以前用的是清风20A,但现在好多wav歌曲都放不出来 ,所以想买台好一点的玩玩,我现在看中的是红芯HX330,有2个版本 一个是用9038Q2M,一个是用9038PRO,价格相差600多,这2块解码块音质相差大吗?如果相差大的话就买9038PRO,如果相差不大的话就买9038Q2M了,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pro一般是用在旗舰的桌面解码
Q2M是用在便携设备的,
两者芯片的具体的参数对比可以搜索到

网友:
没用过,只有90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一般是用在旗舰的桌面解码
Q2M是用在便携设备的,
两者芯片的具体的参数对比可以搜索到

师傅您好,桌面解码是什么意思?我买来就是当CD机通过功放听歌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您好,桌面解码是什么意思?我买来就是当CD机通过功放听歌曲。

桌面一般对应的是便携式的,便携的设备比如移动的解码、手机、耳放等可以随身携带的,桌面的设备一般固定使用,不用考虑散热、耗电、便携等因素,所以芯片和调教可以更加的发烧些。
另,我只有9018Q2m,也对比过一些桌面级的解码(PCM63/1702/1794/AKM4497),音色有差别,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感觉如果你的器材比如喇叭、功放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准,不用太过于纠结dac的芯片,更要关注dac整体调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面一般对应的是便携式的,便携的设备比如移动的解码、手机、耳放等可以随身携带的,桌面的设备一般固定 ...

知道了,谢谢师傅。

网友:
不建议用q2m的东西

网友:
9038Q2M是双通道的DAC,功耗低,主要用于便携设备,9038Pro是八通道的DAC,并联使用可以提高信纳比,但功耗大,主要用于台式设备,两者相当于台式机的CPU和笔记本的CPU。

楼主(2023-03-22):
谢谢各位师傅,我已经买了HX500,9038PRO,我再咨询一下,红芯500运放一般,5534.5532,换02.03效果是否会好一点?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已经买了HX500,9038PRO,我再咨询一下,红芯500运放一般,5534.5532,换02.03效果是否会 ...

会好一点的,但是。。。但是主要是心理上的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如果不差钱换换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好一点的,但是。。。但是主要是心理上的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如果不差钱换换也行。

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
当你听到CD你想把U盘的MP3砸掉,当你听到黑胶你想把CD砸掉,当你听到开盘你想把黑胶砸掉,当你听过PCM1704你想把9018砸掉,当你听过PCM63你想把PCM1704砸掉,当你听过TDA1540你想把PCM63砸掉。位数越高越清丽出来的都是标准日本声即所谓的索尼声,当你接触的位数越低声音越暖属于标准的德国声即所谓的蓬蓬声。以蓬蓬声对比索尼声,哪个优秀?喜欢就好不必可以追求点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