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展示--3uA张丝表

楼主(2023-02-20):
这是一块美产3uA F.S.张丝表。
设计专门用于探测器探测(可能是火焰探测器)

可用于探测无源中等内阻检波器(2AP9,1N60,1SS86等)和高阻无源检波器的输出电流检测。
不适宜用于低内阻(3DQ等)。
可用于探测低至5~50nA的电流。
一些小问题是压接部分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不过是可以通过电击修复的。
极弱电台DX信号选择。

网友A:
10ua量程的表已经很难找了,没想到还有3ua的。这个表的最小刻度可以精确测量0.05ua,目测估计1/5,最小度量可以低到0.02ua,可能已经是模拟表的极限了。再小就得是光标折返式的了。

网友B:
很难得到的宝贝,
老师表的直流电阻是多少?

网友:
对于指针表这可是极其难得的了,一般测量也不舍得用,毕竟太娇贵了。现在实用的微电流测量还是数字合适,比如用老830表也能实现满度0.02μA的量程。

网友C:
3微安的表头鄙人没有见过,用过的国产的张丝表只有捡流计了!

网友:
难得3微安的电流表,开眼界了!

网友:
纯机械的3μA指针表第一次见,长见识了,这么小的电流得多高的磁场强度和多细的漆包线绕线圈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得到的宝贝,
老师表的直流电阻是多少?

约12.75千欧姆。

网友B:
谢谢老师回复,电阻好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微安的表头鄙人没有见过,用过的国产的张丝表只有捡流计了!

是的,检流计AC5-4直流电阻1k 4ua,  AC5-3直流电我240欧8微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ua量程的表已经很难找了,没想到还有3ua的。这个表的最小刻度可以精确测量0.05ua,目测估计1/5,最小度量 ...

淘了2个AC9-5直流复射式检流计,准备用其外壳改造成矿机用的指示直流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回复,电阻好大啊。

他和复射式检流计的区别在于

1:不需要电光源执行读数操作,这是最大的优点。

2:动圈的满偏角大约是90度左右。
而这要求更高的安培力(也可等效为库仑力)。

对于普通低灵敏度表头,一般压降是75毫伏,如果表是一毫安的话,内阻就是75欧姆。

如果磁路和弹性(胡克力)结构不改变,那么线的截面积缩小为原来的1/2,圈数增加为原来的两倍,就可以将满偏量程变成原来的1/2,但是内阻提升三倍,压降提升一倍。

但是在小灵敏度的表头中并未明显见到有高的压降出现,这是因为低灵敏度的表头会使用更强的磁路和更软的张丝和游丝。

这只表的内阻为12.75千欧姆,满偏大约是38.25毫伏,大约是标准75毫伏的一半。

(这也是高灵敏度无源指针表里面基本没有游丝存在的结果,游丝的轴尖摩擦对于更低的偏转力而言,误差太过明显)

而对于动圈90度偏转的系统(也就是仅以指针进行指示的动圈式仪表),通常而言压降不会低于10毫伏,这是造表的极限。我有一个3uA的指针大表,内阻只有5.1千欧姆,满偏压降15.3毫伏。

而对于各种使用电光源进行读数的光学放大式检流计来说,动圈不需要如此大的偏转角度,因为可以使用光路进行放大,所以压降可以做的很低。

但是同时也失去了矿机无源表的意义--光学放大完全可以使用以MOS和I-V转换为基础的电路放大代替,并且能耗更低(大约是检流计灯泡能耗的10%到1%),效率更高,量程更低,精度和稳定性都更好。

当然注意所有的表都需要外界能源进行读数,没有严格的无源电流表。

模拟表需要太阳光,需要电光源,数字表需要供电,模数结合则二者皆需,离开这些外界能源,所有的表头都作废,而不像耳机一样,耳机在排除人体以外的工作过程中完全无需任何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