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个HC-1舌簧耳机,有人了解这款耳机吗

楼主(2023-02-20):
我试了这个耳机音质比shh-1要好一些。音量的话好像没有明显的大,哪位矿友用过这款耳机,这款耳机效果究竟怎么样,因为我只买了一个

网友A:
2个串联应该好,先和别的比较一下。

网友B:
什么价入手的?HC-1肯定要比SHH-1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串联应该好,先和别的比较一下。

和一个SHH-1串联,比起两个串联的SHh-1,声音清晰些,但只觉得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入手的?HC-1肯定要比SHH-1好很多的!!

100多元,值吗

网友:
感觉贵了,不知一付高阻抗成品耳机多少?

网友C:
这个舌簧耳机HC-1是山西太原煤炭研究所的专利,仿美国USI-1614的结构(可能不是高放,应该是接近、参照),灵敏度高,音质比SC2-300尖一点,其它方面很好。
我是得到以为坛友的赠送(长江船用通话设备更新换下来的);后来又在咸鱼是看到了,从几十元一只涨到100多。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在国外网站上淘USI-1614、大罐头等。

网友D:
您的感官是正确的。

请遵循您的感官给出的结果。

HC-1是美产UA-1614的仿制型,用料也算可以,属于单端固定震动舌簧式,效率较高。

但是它实际上语言灵敏度并没有在矿石收音机中比SHH-1好很多,甚至在弱信号听语言的环境下,可能还会更差。

我曾经对这一类耳机进行过极限语音灵敏度准确性接收测试,结果也跟您给出的差不多,而在语音极限灵敏度测试中,SHH-1还要稍高一筹,可听的极限功率更低,因为其清脆的音质可提供一个附加物理滤波器,提供更清晰的声音。
(是的,SHH-1的极限灵敏度会更低,至少是不逊色)

但是在欣赏音乐的时候,737田,UA1614,与其国内仿制品HC-1的低音是较好的,当然国产的老青壳SC2-300的低音是最好的。只要您使用2.3kHz并调节螺母到声音最大,这个时候,70赫兹的低音就会稍有失真,但是非常充沛,比那些大耳机还要好很多,灵敏度也是非常的不错,也比Sound-Powered(以下简称SP)大耳机们要高。

如果要在矿石收音机中获得最大的音量,请使用阻抗匹配变压器。

这是一些HC-1和一些古董的单端固定的SP:
HC-1前面孔测量和上电:
当然它实际上我没有进行太多测试,因为他的听感挺一般的,所以最后扔库存了。

实际测试的是三项:

737田(ODC型,早期仿苏ДЭМ)

SC2-300(青壳版本,已调节到2.3千赫兹声音最大,而70赫兹略有放屁拉稀声,此时舌簧居中)

假金属壳SC2-300(已经通过外观表象,质量测试,磁极测试等诸多非破损性测试证明,它是单差动类SHH-1的心)

三款耳机的全貌:
挑选的三个测试体:
青壳老版SC2-300和假金属壳SC2-300对比:
调节的舌簧位置:
SC2-300调节完成之后两耳平衡性曲线测试,还算不错:
三个测试耳机的重量测试:
737田(ODC)与44-41未改造前压电受话器对比:
737田上电:
音频文件,乐意自己使用衰减器进行测试耳机灵敏度的,可以向我索要。
三者的测试音频配置和语音识别准确度计量现场记录:
声音音频输出电压通过类似VU表的特性取RMS平均值。

注意下面的排序和上面的配置是反的,经过简易计算,可以得到各功率为:

假金属壳SC2-300(SHH-1)功率为(88.3uV)^2/350Ω=22.4pW
按照类似计算:
青壳SC2-300功率是66.3pW
737田(ODC)功率是180pW
737田垫底了,那么贵,那么所谓灵敏度的东西,在语音测试里面垫底了。
SHH-1在测试里面是最好的。

由于这个是听力极限灵敏度语音测试,类似于台湾新星广播电台四位一组播报,以正确率为基础。

大耳机灵敏度低的原因是:虽然有低频,但是声音比较沉闷,没有腔体的合适滤波器作用,听语音不清楚,故而,在功率灵敏度上占了败仗。

下图是胜利者:电磁结构-传动特性和前腔传输在语音上面达到完美的平衡,从而语音占据优势的假SC2-300(SHH-1)型机芯:
【总结就是:如果您想获得小但是清晰的语言类电台,挑战灵敏度,请使用SHH-1,他至少不会输于任何一个传统SP大耳机。

如果你要听音乐类电台,并追求灵敏度,请使用大型SP耳机,比如737田,比如UA-1614,比如HC-1,SC2-300低频固然很好,但是声场不咋地,而且调节到最好时低频有点放屁拉稀声。

不是贵的就是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舌簧耳机HC-1是山西太原煤炭研究所的专利,仿美国USI-1614的结构(可能不是高放,应该是接近、参照), ...

请问国外网站怎么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国外网站怎么进去

易贝,e-bye,  没 有买过,可以搜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舌簧耳机HC-1是山西太原煤炭研究所的专利,仿美国USI-1614的结构(可能不是高放,应该是接近、参照), ...

请问一下如何在国外网站上买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的感官是正确的。

请遵循您的感官给出的结果。

感谢分享!对业余爱好者而言已经是比较系统专业的测试了。不知是否有意单独开个帖子,科普一下基础理论、关键评价指标、您的测量工具与方法,以及目前已经取得的部分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何在国外网站上买东西?

我也不会买,只是多年前在这个网上浏览过。

网友:
这个可以听到很好的音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对业余爱好者而言已经是比较系统专业的测试了。不知是否有意单独开个帖子,科普一 ...

有空吧,舌簧是一个算是简单而又复杂的系统,这几个月没空整,专业的IEC人工耳那些玩意儿咱也没有。
部分PhD上面是对此有研究的,PhD里面舌簧全过程动态分析我还没有弄得很懂,只能说继续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