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超过Vebo炸管了吗?

楼主(2023-02-20):
这样一个电路,加驱动电压20Vp,还没加VCC就炸管了。是因为超过Vebo了吗?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交代不清楚,输入信号Vpp,变压器二次侧是单臂20V还是两笔20V。

网友:
为啥会有这么高的输入电压?你也没说清楚输入变压器的参数(初级和次级匝数、变比),一般多数管子BVebo也就几V到十几V,如果Vdd都没有加就炸管,只能是BE结击穿了呗。

网友A:
vg2是什么输入?

1比3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2是什么输入?

1比3千!?

如果是这样的话,输入20V的,变压器升到60000V,后面啥管子都炸掉了。
所以说楼主把问题都没说清楚。在论坛上发问,要注意技巧,你想让别人帮你分析,你就得把问题的全貌说明白,扔一张不清不楚的图上来就让人分析,把坛友都当成神仙么?

网友C:
没有VCC的情况下不应该炸管!!!!
管子的鸡鸡回路有340欧姆电阻,输入变压器一般是降压变压器,所以功放管的叽叽回路里的电流不足以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输入20V的,变压器升到60000V,后面啥管子都炸掉了。
所以说楼主把问题都没说清 ...

问的方法得当,chatgpt估计都能解决了,何必费不完的力,问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VCC的情况下不应该炸管!!!!
管子的鸡鸡回路有340欧姆电阻,输入变压器一般是降压变压器,所以功放 ...

不只是看电流,这时要看功率和三极管的结构抗不抗的住高压冲击了

楼主:
贴子里确实没讲明白,应该简化一点,加在R5与R6与地之间的电压是20Vp的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看电流,这时要看功率和三极管的结构抗不抗的住高压冲击了

发射结从另一角度看就是一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射结从另一角度看就是一稳压管。

你这话说的,如果按照你的逻辑,那么三极管就不存在BE击穿损坏的,反正BE反向就相当于文雅二极管嘛,反向电压超了就被钳位了嘛。实际上呢?BE击穿的情况少么?并不少见。三极管BE结毕竟不是为了稳压用途专门设计的,反向承载能力跟稳压二极管根本不能比,而且按照楼主的描述,事实上管子就是炸了,管子咋不听你的理论直接稳压呢?人家拿出一个已经发生现象来问你为啥,你来一句这种现象不可能发生,有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子里确实没讲明白,应该简化一点,加在R5与R6与地之间的电压是20Vp的正弦波。

你实际使用的输入变压器的变比是多少?这个很关键。

楼主:
变压器成了干扰项。

这里也有讨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2594360-1-1.html

楼主(2023-08-07):
加两个二极管解决问题。